台达触摸屏怎么用串口和电脑连接

楼主(2010-10-04):
台达DOP---A57BSTD触摸屏怎么用串口和电脑连接起来,都需要更改那些设置

网友A:
参看:有史以来最全的通讯电缆编程电缆自制大全(收集中)

有详细的手册,通讯线对了的话很简单的。

网友B:
见下图。至于设置需要双发一一对应

网友C:
用USB不是更方便

网友D(2010-11-20):
台达触摸屏通信线一个公头,一个母头,接线2-3,3-2,5-5,7-8,8-7。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台达触摸屏通信线一个公头,一个母头,接线2-3,3-2,5-5,7-8,8-7。

  顶一下,如果需要通过串口下载人机的程序,人机要进入系统画面,选择相应的com口

网友F(2015-06-08):
引用 网友D:
台达触摸屏通信线一个公头,一个母头,接线2-3,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