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Developer安装后,创建新工程时显示“工程初始化失败”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0-10-04):
        GX Developer安装后一般不会出现这一情况,一旦出现,则卸载软件。然后删除相关注册表,操作步骤如下:点击Windows的“开始”→“运行”→输入regedit,点击“确定”→点开文件夹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TSUBISHI,删除SWnD5-GPPW文件夹。之后重启电脑,重新安装软件。

        如果无效,则建议安装英文版软件,或者重新安装计算机操作系统。

网友A:
要动到注册表就比较痛苦了。别家的软件用的不多不清楚,不过,三菱的软件,各种各样的小BUG不少。

网友A:
以前在用M5PLC的时候,把软件安装完以后,还要在配置文件里加两句话。不然数据传输界面接近于乱码。

网友B:
这位仁兄先谢谢你了,我去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