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Configurator-AD软件装不上

楼主(2010-10-04):
GX Configurator-AD软件装不上,出现下面这个对话框,怎么办?

网友A:
已经安装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已经安装过了

网友C:
没用的软件,哈  重新下过

网友D:
最好的办法,三菱软件全部卸载,包括注册表。再重新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最好的办法,三菱软件全部卸载,包括注册表。再重新安装就可以了

主要是注册表中,还有记录。查找删除干净,就可以重装了。

网友F:
提示卸载之后再安装 !!!!!!!

网友G:
最烦遇到安装软件时出问题了

网友H:
要先安装软件环境的,之后再安装软件,这样才可以安装好。也有可能是软件损坏不能使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H:
要先安装软件环境的,之后再安装软件,这样才可以安装好。也有可能是软件损坏不能使用。

确实是要先安装软件环境,看安装说明。

网友I:
为什么我安装好以后,创建工程的时候弹出这个呢

网友J(2011-04-16):
把安装目录里的DUTP文件夹删除,再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