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wplsoft 中如何使用定时器

楼主(2010-10-04):
我以前没用过PLC ,现在要用台达PLC(我的PLC是DVP-32ES200) 。我就下了台达的WPLsoft 2.12.06,学习一下编程。我还下了编程的书 DVP-ES2 操作手册 –程序篇。我在使用中遇到了点小麻烦,请给指定指点。运行模拟器。

1 ,如何触发我的“常开按钮”工作,即 按下 “启动”按钮。

2,如何使用定时器。我就一个常闭开关,然后就直接输出到定时器。功能分类设为:计时计数指令,应用指令设为:TMR ,S 设为:T  0   ,D设为 :K   20 ,(  TMR T0 K20 ) ,这是 延时 2秒吧。 可他就是不输出。不知为什么。

3, 上升沿触发   下降沿触发 LDP/LDF 如何触发。

哪儿有WPLsoft软件 的使用说明下载。

谢谢。

网友A:
    1.一个方法是,选择相关接点,点鼠标右键,会出现“强制ON”的提示(不知该称为“菜单”、“对话框”还是什么的)

    2.没观察到它计数是吗?点了“执行”没有?

    3.仿真的话,应当是同常开接点。

    软件说明,在编程软件的【帮助】-【WPL使用索引】里

楼主:
用这个方法线圈的 Y 输出可以。 但定时器就是不输出。

楼主:
我把 Y 线圈和定时器的并在一起了,有 Y 线圈输出,定时器没输出。

楼主:
现在知道了。我没有按“线上模式”按钮。

网友A:
我看了“运行模拟器”,以为是进行程序仿真;

原来是对程序进行监控?

网友B:
有的时候在步进梯形图里面仿真定时器也是不工作的  不知是怎么回事???

网友C(2011-12-16):
我也想要WPLsoft软件 的使用说明!谁有发给我一下937524694@qq.com

谢谢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要WPLsoft软件 的使用说明!谁有发给我一下937524694@qq.com谢谢咯!

WPLsoft使用说明,编程软件【帮助】里有。

网友D:
WPLsoft软件 的指令说明 在帮助理有,可以自己查看

www.qhdelite.com

网友E:
运行模拟器后,要先下载程序到PLC;然后点击运行PLC,最后才可以监控梯形图或线上编程。此外上升沿、下降沿速度极快,仅在信号变化的一瞬间才有反应!换句话说,你看不到这个过程,它已经执行完毕。

网友F(2021-11-10):
输出线圈里有Y M S怎么没有T啊,用梯形图画延时线圈怎么画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