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误动作求助

楼主(2010-10-04):
我们用的是永宏小型PLC输出110-220伏交流输出。中间有一级开关管(一个达林顿关组成的简单电路)驱动直流24伏电磁阀动作,最近老是有误动作的现象,高手们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请详细描述一下误动作,是没有输出也动作还是电磁阀动作不稳定或者其他现象?

网友B:
查一下是否有干扰。。。。。

网友C:
如果是动作指令不执行,有可能是负载太大,中继带不起。

另外就是检查线路,看有没有接触不好或者运动过程中短路的情况。检查PLC程序,有没有逻辑上的不合理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动作指令不执行,有可能是负载太大,中继带不起。

另外就是检查线路,看有没有接触不好或者运动过程中短路的情况。检查PLC程序,有没有逻辑上的不合理等。娆哥说得对。

网友E:
误动作有两种,

1、该动作时不动作,按饶歌的方法处理

2、不该动作时乱动作,典型的干扰所致,找到干扰源解决掉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