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间为什么不能串联接地?

楼主(2010-10-04):
在看伺服安装手册的时候,在前几页,常会看到一些说明。有一些说明书是每个伺服都要单独连接到接地排上,不允许接地串联(1接2,2接3,3接4。。。);有一些说明书里串联接地就是允许的,但是不允许跨接(1接2,1接3,2接3。。。)。

这里面到底有什么不同?

网友A:
个人理解,每个伺服单独接到地线排,也就是以星形单点接地,每个伺服地电势相等。

如果串联接地,则可能在不同串联级之间产生地电势差,此时再跨接,就有可能产生地线环流。

网友B:
伺服上的接地 可是輸出端(非0V) 若串連接地 電壓最低的伺服 勢必燒毀 (輸出變輸入)

 早期三菱的技術手冊 就是建議串聯 後來已改成各自接地

网友C:
         “说明书是每个伺服都要单独连接到接地排上,不允许接地串联(1接2,2接3,3接4。。。);”

1、保护接地,不得串联接地,是一条通用条文;

2、串联的危险是,某一个设备接地断开,会导致串联的几个设备的保护被解除;

3、或者某个设备漏电时,漏电流在保护线上的危险电压,会同时作用于串联的几个设备;

4、所以要求分别接地,避免相互影响,提高保护的可靠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伺服上的接地 可是輸出端(非0V) 若串連接地 電壓最低的伺服 勢必燒毀 (輸出變輸入)

 早期三菱的技術手冊 就是建議串聯 後來已改成各自接地

1、设备接地保护,只能是一点接地;

2、如果是两点接地,就会出现两点电压的短路,与是否串联没有关系;

3、只要是一点接地,就不会出现笨鳥慢飛说的情况发生,即就是接地串联也不会发生;

 4、所谓一点,就是一个等电位点;

网友B:
只要是一点接地,就不会出现笨鳥慢飛说的情况发生,即就是接地串联也不会发生;
所谓一点,就是一个等电位点;

呵呵 此地非彼地

网友B:
只要是一点接地 此地為大地(地球)

多個伺服接地 此地又怎可能等電位點     三菱都不敢保證 你又怎能保證

的老毛病又犯 假設性的問題 又把她當結果論

燒毀(驅動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要是一点接地 此地為大地(地球)

多個伺服接地 此地又怎可能等電位點     ……

1、“一点接地”,是电源系统的一点,也是用电设备的一点;

2、只要是一点接地,就不会有电压被“地”短接,就不会有电流;
3、所谓电压一定是两个点,两个点才有回路,一个点不构成回路,不会有电流;

4、一点接地,是国际语言,不存在地区差别,笨鳥慢飛的解释是错误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個伺服接地 此地又怎可能等電位點     ……

1、多個伺服的一点,不是等电位的;

2、多個伺服的一点,接在一起就是等电位的,这就是等电位连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   三菱都不敢保證 你又怎能保證 ……

1、我记得你说过,首先要考虑物理原理;

2、不是谁说的,而是物理原理是怎么说的,物理原理能不能保证;

3、如果看人,我会选择你,不会选择三菱,因为你是我们民族的人,最亲!

网友C:
笨鳥慢飛,我想听听你的回答是什么?

楼主:
3、或者某个设备漏电时,漏电流在保护线上的危险电压,会同时作用于串联的几个设备

那为什么伺服的地线都接在接地排上,如果一台设备漏电,漏电楼就不会同时作用于串联的几个设备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3、或者某个设备漏电时,漏电流在保护线上的危险电压,会同时作用于串联的几个设备

那为什么伺服的地线都接在接地排上,如果一台设备漏电,漏电楼就不会同时作用于串联的几个设备吗?

1、接地极,是对地电阻很小的,即就是漏电流很大,接地极的电压也会保证在安全电压范围内;

2、串联接地线,线径小,电阻大,漏电流压降大,电压高,会影响串联的几个设备外壳带电;

3、如果漏电设备与接地极直接连,接地极的电位稳定,与接地极相连的其他设备与接地极同电位;而与漏电设备串联的设备与漏电设备外壳同电位;

网友B:
劉老師可好命 沒被電過 我偶而被電得哇哇叫 因我沒接地

三個伺服 分別以ABC區分之 以萬用電表分別量ABC之電壓(AC) 請問 若 A>B>C C>A>B B>A>C 怎將ABC串連接地

2、多個伺服的一点,接在一起就是等电位的,这就是等电位连接; 我不要等電位 我要零電位

我還有一篇文章 找找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多個伺服的一点,接在一起就是等电位的,这就是等电位连接; 我不要等電位 我要零電位……

1、多個伺服的一点,接在一起就是等电位的,这就是等电位连接,接地就是等电位联接;

2、多個伺服的一点,接在一个接地极上,这就是等电位连接,而且电位是零电位;

网友B:
那为什么伺服的地线都接在接地排上,如果一台设备漏电,漏电楼就不会同时作用于串联的几个设备吗?

地球是相當大電容體 所以只要有效接地 就不會有上述問題發生

漏電流不處理 可能先得內傷 小心電機上的編碼器 他可能死第一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三個伺服 分別以ABC區分之 以萬用電表分別量ABC之電壓(AC) 請問 若 A>B>C C>A>B B>A>C 怎將ABC串連接地……

1、笨鳥慢飛 ,很多辩论是把讨论的问题及条件没有搞清楚,或者语言表达不清,而相互误会;

2、你说的三个伺服之间的电关系,是相互独立的吗?说说具体情况;

3、你说得三个伺服A、B、C的电压是交流AC,三个伺服A、B、C的工作电压各不相同,有大有小,最重要的是它们之间是否独立,还是相关?

4、如果有三个电源,分别是直流220V,蓄电池24V ,安全电压36V,它们是电隔离的;

5、现在要接地,你只要各任取三个电源的一端,结在一起,或接在一个接地极上,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6、如果一个24v交流电压,一个30v交流电压,一个100v交流电压,是同一个变压器的同一个交流绕组输出的,那么这三个电压,就只有一个点,是可以接地的;

7、如果一个24v交流电压,一个30v交流电压,一个100v交流电压,是同一个变压器的同一个交流绕组输出的,那么这三个电压,就只有一个点,是可以接地的, 不能有两个点接地!

8、如果你说的是上述情况,必须先找出这三个电压的同名端,及三个电压的公共端,再将其中的一点接地;

9、如果你说的是上述情况,必须先找出这三个电压的同名端,及三个电压的公共端,你会发现,任意两点之间都有电压,这时你若将两点接地,地会将这两点之间的电压短路烧毁;

网友B:
呵呵 上述關係該有六種 都有可能發生 所以 ABC 本身是獨立 但彼此也是有關聯

你為何不問問LZ 立式加工機的三個進給軸的關係

竹山橋下車 再給劉老師加個主軸怎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 ABC 本身是獨立 但彼此也是有關聯 ……

1、A、B、C 本身是獨立;

2、那A、B、C旧可以各自取出一点接地;

3、接地时,A、B、C的接地点分别与接地极分别连接;

4、接地时,A、B、C的接地点,不能从A的接地点用导线接到B的接地点上,B的接地点又用导线连到C的接地点上,然后从C的接地点再用导线连接到接地极,即楼主说的不能串联接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 但彼此也是有關聯 …竹山橋下車 再…加個主軸怎

1、笨鳥慢飛说的也有“關聯”,是说三个伺服,同时控制一个工件;

2、也就是说三个伺服的驱动电流受一个控制中心的控制;

3、现在一般可以通过例如光敏器件实现信号之间的传递与隔离;

4、例如PLC控制,输入与输出是电隔离的;

5、如果不采用电隔离措施,那么ABC三个伺服,只能有一个公共接地端;

6、如果不采用电隔离措施,那么ABC三个伺服就不是独立系统,就只能有一点接地;

楼主:
如果在三轴铣床上,一般来说(龙门的除外),三个伺服轴的功率是差不多的,但是主轴的功率有可能比伺服大很多,主轴在启动或者刹车时,产生干扰会很大,在这种情况下,把伺服的地和主轴的地接在同一个接地排上会不会有影响呢?

网友B:
呵呵 答案只能有一個 怎麼串連接地

這是我們在產業每天必須面對問題 經費有限 不要亂買東西

昨天接到客戶電話 說主軸電機的編碼器被燒掉 呵呵 主軸這麼好搞 我還有得混嗎?

网友C:
引用竹山桥下车 的回复内容……主轴在启动或者刹车时,产生干扰会很大,在这种情况下,把伺服的地和主轴的地接在同一个接地排上会不会有影响呢?

1、伺服的地和主轴的地接在同一个接地排上,那伺服的地和主轴的地,就会等电位;

2、伺服的地和主轴的地接在同一个接地排上,那伺服的地和主轴的地,就会等电位,就是说伺服的地和主轴的地之间就没有电压; 3、你一只手抓伺服的地即外壳,一只手抓主轴的地即外壳,就很安全,不会遭电击;
4、伺服的地和主轴的地不接在同一个接地排上,那伺服的地和主轴的地,就不会等电位;
5、伺服的地和主轴的地不接在同一个接地排上,那伺服的地和主轴的地,就会不等电位,就是说伺服的地和主轴的地之间就有电压;
6、你一只手抓伺服的地即外壳,一只手抓主轴的地即外壳,就很不安全,就会遭电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 答案只能有一個 怎麼串連接地……

1、关键是A、B、C,是否电隔离;

2、所谓A、B、C是电隔离,就是你用电压表量,它们之间没有电压;

3、所谓A、B、C是电隔离,就是你用电表量电阻,它们之间开路,电阻无穷大;

网友C:
1、上边讲的几个电压的接地,与设备金属绝缘外壳的接地,有区别;

2、几个电压的接地,有电隔离和相关的区别;

3、设备金属绝缘外壳的接地,与设备的电压及其等级,没有关系;

4、例如ABC三个司服的外壳是绝缘的,与设备内的电压已经没有关系,保护接地就是ABC三个司服的外壳分别与接地极联接;

5、例如ABC三个司服的外壳是绝缘的,与设备内的电压已经没有关系,保护接地就是ABC三个司服的外壳分别与接地极联接,不得串联接地;

网友B:
可以串聯答案就那一個 多數是會出問題

前輩已繳過學費 你還想再繳幾次 還好妳不是待在企業 呵呵

記得 要請我喝酒 哈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串聯答案就那一個 多數是會出問題……

1、看来笨鳥慢飛是不愿意讲!

2、你能指出我的发言中,那一句是错误的吗?你可以不讲原因。

楼主:
那这样说起来,强电的接地和弱电的接地有必要分开吗?

如果都是等电位的话,即使是接在一起是不是也没关系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强电的接地和弱电的接地有必要分开吗?…

1、先举例说,电视机的地板是热地板,不能接地;

2、计算机的电路板接地,考虑的是干扰;

3、强电接地,是保证系统“地”等电位,如重复接地;

4、设备外壳接地,是防止设备漏电而采取的保护措施;

网友C:
5、如果你要分开接地,说明有一个如弱电不能接地;

6、如果允许接地,就不必分开;

网友B:
老劉 你知道我另一個網路名 "簡單就是力量"  許多事情你把它複雜化 我談不下去 呵呵 你誤會了

怎樣才是有效接地 最關鍵不是等電位 而是零電位 這樣系統電器基準線才能確保

网友B:
TO:竹山橋下車 出個題目考考你

機台在MPG模式下 軸向開關定在X軸 為何MPG在靜止下 X軸會移動 怎處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樣才是有效接地 最關鍵不是等電位 而是零電位 這樣系統電器基準線才能確保

1、对于独立系统,零电位可以任意指定,你选那一点接地,那一点就是零电位;

2、对大地非独立系统,既非电隔离,用表测对地有电压,有电阻不是无穷大,这时就不能接地;

网友B:
对于独立系统,零电位可以任意指定,你选那一点接地,那一点就是零电位;

2、对大地非独立系统,既非电隔离,用表测对地有电压,有电阻不是无穷大,这时就不能接地;

??? 可否舉例說明 我是笨鳥 真搞不懂

我的客戶有這樣銷售機台 賣機台送銅棍 就怕客戶不接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 可否舉例說明 我是笨鳥 真搞不懂……

1、举例说,你拿一节干电池,负极接地,负极就是零电位;

2、举例说,你拿一节干电池,正极接地,正极就是零电位;

网友C:
3、例如,一台隔离变压器,输出的交流220V 的两跟电源线,就没有零线与相线只分;

4、例如,一台隔离变压器,输出的交流220V 的两跟电源线,就没有零线与相线只分,你站在地上摸那一跟都不会触电;

5、例如,一台隔离变压器,输出的交流220V 的两跟电源线,就没有零线与相线只分,你站在地上摸那一根都不会触电,你要摸两根就会触电;

6、 这就是一点接地的意义!

网友D:
刘老师,你试过了吗,我认为要死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刘老师,你试过了吗,我认为要死人的

1、修电视时,为了安全,要用隔离变压器输出的220V电压;

2、因为哪个220V电压与大地没有关系,你站在地上,抓那一根也不会电人;

3、我们市电,你站在地上,只敢摸零线,不敢摸火线。

4、我们市电,你站在地上,不敢摸火线,是因为你已经站在与大地相通的零线上,再用手去摸火线,构成电流回路触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竹山橋下車 出個題目考考你

機台在MPG模式下 軸向開關定在X軸 為何MPG在靜止下 X軸會移動 怎處理

如果把轴向开关拨到Y轴,看Y轴会不会动,如果不动,那可能是X轴驱动器收到干扰产生的误动作,检查相关的电缆线;如果Y轴动了,X轴不动了,那就是NC在向伺服发出信号,就要检查NC发出信号的原因,可以把手轮拆除看看是不是手轮电缆收到干扰。

网友D:
对:刘志斌 关于引用4412 的回复内容:

刘老师,你试过了吗,我认为要死人的

1、修电视时,为了安全,要用隔离变压器输出的220V电压;

2、因为哪个220V电压与大地没有关系,你站在地上,抓那一根也不会电人;

3、我们市电,你站在地上,只敢摸零线,不敢摸火线。

4、我们市电,你站在地上,不敢摸火线,是因为你已经站在与大地相通的零线上,再用手去摸火线,构成电流回路触电!

内容的回复:

刘老师,电视机的行输出高压也是经过开关电源隔离升压的,也不高,只有一万多伏电压,你什么时候摸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
……电视机的行输出高压也是经过开关电源隔离升压的,也不高,只有一万多伏电压,你什么时候摸一下

1、电视机的行输出高压也是经过开关电源隔离升压的,有一万多伏电压;

2、是否隔离,可以检测得出结论,把高压嘴对准大地,不用接地,离地一个厘米就会放电;

3、所以这个一万多伏电压,不是电隔离的;

4、这并不矛盾,就好像绝缘也会击穿一样,220V绝缘是好的,一万多伏电压也能是绝缘的吗?当然不能!

5、这是基本常识,4412 能提出这个问题,说明不是不懂电工理论,分明是来抬杠的!

网友B:
TO:竹山橋下車 繼續補充 切到Y軸 MPG靜止不動 換Y軸自行移動

本題當然是干擾造成 原因 後續處理 沒寫到點子上

网友B:
TO:4412

謝謝你接手 我撤退了

网友E:
笨鸟大侠,请教个问题:单台设备不漏电,但是用手同时接触两台独立的设备会触点。请问这是为什么?要怎么解决?

楼主:
有可能是两台设备的地不是同一个地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
……电视机的行输出高压也是经过开关电源隔离升压的,也不高,只有一万多伏电压,你什么时候摸一下

1、其实我们在修电视时,用手真的试验有没有高压;

2、打开电视机,你可以用手摸荧光屏,如果感觉、听到洒洒放电声,就说明有高压;

3、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手握改锥绝缘把,改锥金属尖靠近高压帽,如果有放电的紫蓝色弧光,说明有高压;

4、机床的司服,有驱动的高频电流脉冲,有较强的电磁干扰,就更需要接地,还是一句话,不能串联接地;

5、弱电也要接地,防止干扰,例如音响要接地,话筒不接地,喇叭里就会出现交流嗡嗡声;

网友D:
刘老师真是工控界的韩乔生,什么时候收集一下语录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刘老师真是工控界的韩乔生,什么时候收集一下语录啊

1、如果认为那一句话不对,有错误,请明示;

2、如果你说对了,我就叫你师傅,这是真的,有好几位辩论对手享受过此待遇!

3、工控还没有一个人能做到这一点,我是第一位!

网友E:
解说足球的韩乔生吗?

网友E:
刘老师:帮我解决我上面提的问题,有什么好建议

网友B:
TO:路人丁 你給的條件相當少 我姑且猜猜看

A: 单台设备不漏电 你可能用手去摸 沒被電到 就認為沒漏電 也許當天穿的是絕緣膠鞋 但是用手同时接触两台独立的设备会触点 (電) 你的手不就成導體 所以機台還是有可能漏電

B 在半導體的環境 或北方天乾物燥的地方 只要物體有運動 就會凝聚靜電 在半導體多用離子鋒(高壓放電) 消除靜電

C 這我就不說 這是我吃飯的地方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刘老师:帮我解决我上面提的问题,有什么好建议

1、我说的是工控理论,是有错、对检验标准的;

2、不能胡说,靠胡说骗人是不能长久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靜電 在半導體多用離子鋒(高壓放電) 消除靜電……

1、静电产生于绝缘物上;

2、静电产生的原由是不导电,是静电的积累;

3、用导电消除静电,有接地泄漏法,有中合法,增湿等;

网友E:
引用 网友B:

TO:路人丁 你給的條件相當少 我姑且猜猜看

A: 单台设备不漏电 你可能用手去摸 沒被電到 就認為沒漏電 也許當天穿的是絕緣膠鞋 但是用手同时接触两台独立的设备会触点 (電) 你的手不就成導體 所以機台還是有可能漏電

B 在半導體的環境 或北方天乾物燥的地方 只要物體有運動 就會凝聚靜電 在半導體多用離子鋒(高壓放電) 消除靜電

C 這我就不說 這是我吃飯的地方

1、你可能用手去摸 沒被電到 就認為沒漏電 也許當天穿的是絕緣膠鞋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当时在现场没有用万用表去测。但是我用万用表测了两台独立设备之间的电压,有110V左右的电压。

之后,我用3根1.5mm2的线扭在一起(现场没有单根粗线),两头分别接到两台设备的机台上,就没有发生漏电(电人)现象。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用万用表测了两台独立设备之间的电压,有110V左右的电压。之后,我用3根1.5mm2的线扭在一起(现场没有单根粗线),两头分别接到两台设备的机台上,就没有发生漏电(电人)现象。

1、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应该确定这个110V 电压的性质;

2、如果不是电源电压,是感应电压,静电电压,才可以用导线连接,这种连接属于等电位连接;

3、如果是电源电压,就会有短路电流,就会烧东西;

网友C:
4、如何判断110V 电压的性质:

1)用一根绝缘电缆,一端接在一个设备上;

2)用另一个端的导线,在另一个设备的外壳上划擦,看火花或电弧大小;

3)如果有强烈的电弧,而且划擦的次数增加时,不减小,那就是电源电压(也可能保险跳断);

4)如果没有强烈的电弧或火花,而且划擦的次数增加时,火花是迅速减小,电压也是迅速减小,那就是感应电压,或静电电压;

网友F:
本来接地就不能串连接地,接地的目的是保护,可以释放,如果没有影响或者对产品破坏,你不接地也没有影响。

网友B:
感應電所造成----------

网友D:
对:刘志斌 关于

4、如何判断110V 电压的性质:

1)用一根绝缘电缆,一端接在一个设备上;

2)用另一个端的导线,在另一个设备的外壳上划擦,看火花或电弧大小;

3)如果有强烈的电弧,而且划擦的次数增加时,不减小,那就是电源电压(也可能保险跳断);

4)如果没有强烈的电弧或火花,而且划擦的次数增加时,火花是迅速减小,电压也是迅速减小,那就是感应电压,或静电电压;

内容的回复:

刘老师,这么搞很吓人的,难道不会搞个110伏的电灯泡实验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
……难道不会搞个110伏的电灯泡实验就好了

4412你说的很对,方法总有千千万!!!

网友C:
但原理只有一个!!!

网友B:
老劉 你的實務經驗太少 你的專業其實蠻豐富 可是兩者你卻無法結合 從路人丁所問題目 可看出

我C的答案就是感應電 不要問我怎解決

网友A:
不得不佩服笨鸟兄的的耐性和城府。

网友C:
“……三個伺服 分別以ABC區分之 以萬用電表分別量ABC之電壓(AC) 請問 若 A>B>C C>A>B B>A>C 怎將ABC串連接地…… ”

1、如果你说的是A、B、C外壳之间的电压;

2、通过鉴定如果是感应电压,将三个司服的外壳分别接地,是最好的办法;

3、如果ABC 距离很近,先等电位连接后接地,都不会有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不得不佩服笨鸟兄的的耐性和城府。

引用 | 回复
| 管理
| 设为最佳回复
| 2010-10-09 14:09:18 54楼 刘志斌 binzhiliu积分:16387
帖子:128
注册:06-07-30 [个人博客] [个人播客]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引用路人丁 的回复内容:引用笨鳥慢飛 的回复内容:
用万用表测了两台独立设备之间的电压,有110V左右的电压。之后,我用3根1.5mm2的线扭在一起(现场没有单根粗线),两头分别接到两台设备的机台上,就没有发生漏电(电人)现象。

--------------------------------------------------------------------------------

1、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应该确定这个110V 电压的性质;

2、如果不是电源电压,是感应电压,静电电压,才可以用导线连接,这种连接属于等电位连接;

3、如果是电源电压,就会有短路电流,就会烧东西;

引用 | 回复
| 管理
| 设为最佳回复
| 2010-10-09 14:35:19 55楼 刘志斌 binzhiliu积分:16387
帖子:128
注册:06-07-30 [个人博客] [个人播客]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4、如何判断110V 电压的性质:

1)用一根绝缘电缆,一端接在一个设备上;

2)用另一个端的导线,在另一个设备的外壳上划擦,看火花或电弧大小;

3)如果有强烈的电弧,而且划擦的次数增加时,不减小,那就是电源电压(也可能保险跳断);

4)如果没有强烈的电弧或火花,而且划擦的次数增加时,火花是迅速减小,电压也是迅速减小,那就是感应电压,或静电电压;

网友G:
老刘,行呀。(抱歉了,不知道你多大了,不过喊声老刘没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喊声老刘没事吧?…

1、没有什么,这里没有年龄的问题,只有发帖的网友;

2、你要说什么?有什么要批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