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0的时候是正常的,为什么用双向c200是就这样了?

楼主(2010-10-04):
为什么c200==1是mul和add指令不实行?

楼主:
plc型号是  fx1n(c)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c200与c0虽然都是普通型计数器,但前者是32位增减计数器,有特殊内部继电器来控制方向的,后者是16增计数器。

你在程序中控制M8200尝试一下。

网友A:
比较的时候应该使用D=,而不是=吧,32位指令应该使用D

网友A:
另外mul add的条件最好使用上升沿,否则条件成立,会一直乘和加的。 乘是*1,所以D13不会变化,关键D1会一直累加。

对了,你的问题应该还是出在 = C200 K1,应该是D= C200 K1

网友B:
c200--c234为32位双向计数器,其工作方式有特殊辅助继电器M8200---M8234来控制,与计数器一一对应,如M8200控制C200,M8200=ON时,C200减计数;M8200=OFF时,C200加计数。

网友C:
您使用实体PLC测试还是模拟器测试,如果使用模拟器测试,请注意您使用的软件版本。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