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电缆与变频电缆区别

楼主(2010-10-04):
变频装置的节能效果十分明显,在大功率电机中采用变频调速电机,整个发电机组可节电30%。并且使用变频调速后,实现了电机的软启动,使电机工作平稳,电机轴承磨损减小,延长了电机使用寿命和维护周期。因此,变频调速技术在石油、冶金、发电、铁路、矿山等工业方面得到了广泛的使用。
  1.电缆对称性设计

  对于1.8/3KW及以下变频电机专用电缆,和对称3+1芯和4芯电缆仅可用于主电源的输入缆,但最好使用对称结构电缆。变频器与变频电机问电缆均需采用对称电缆结构,对称电缆结构有3芯和3+3芯两种, 3+3芯电缆结构是将三大一小四芯绝缘线芯中第四芯(中性线芯)分解为三个截面较小的绝缘线芯,把三大三小线芯对称成缆,对于6/10kV变频电机专用电缆,该电缆结构与6/10kV普通电力电缆有所不同,普通电力电缆是将三根绝缘线芯采用铜带屏蔽后成缆,而变频电机专用电缆是由铜丝铜带屏蔽后挤包分相护套,然后对称成缆,对称电缆结构由于导线的互换性,有更好的电磁相容性,对抑制电磁干扰起到一定的作用,能抵消高次谐彼中的奇次频率,提高变频电机专用电缆的抗干扰性,减少了整个系统中的电磁辐射。

  2.屏蔽结构的设计

  1.8/3kV及以下变频电机专用电缆的屏蔽一般采用总屏蔽, 6/10kv变频电机专用电缆屏蔽由分相屏蔽和总屏蔽构成,分相屏蔽一般可采用铜带屏蔽或铜丝铜带组合屏蔽。总屏蔽结构可采用铜丝铜带组合屏蔽、铜丝编织屏蔽、铜带屏蔽、铜丝编织铜带屏蔽等,屏蔽层截面与主线芯截面按一定比例。此结构的屏蔽电缆可抗电磁感应、接地不良和电源线传导干扰,减小电感,防止感应电动势过大。屏蔽层既起到抑制电磁波对外发射的作用,又可作为短路电流的通道,能起到中性线芯的保护作用。6/10kV变频电机专用电缆,考虑到电缆在使用过程中经常受到径向外力作用,在电缆屏蔽层外增加镀锌钢带铠装层(在屏蔽层和钢带铠装层之间加隔离套)。钢带铠装主要是作为电缆的径向机械保护层,同时它也起到附加性总屏蔽作用,特别是钢带铠装和铜丝、铜带屏蔽,是采用了两种不同屏蔽材料,在电磁波屏蔽上起到一定的互补作用,屏蔽效果将更好。

  3.电缆电气性能设计

  1.8/3kV及以下变频电机专用电缆电气性能均按GB/Tl2706, 2002标准设计。6/10kV变频电机专用电缆在满足GBT/l2706.2002标准外, 增加了电容和电感等电性能要求。根据变频电机专用电缆的实际使用情况并参照GB/T 12706.2002和ABB日公司对电力传动电缆的技术条件,确定了电缆的电气性能参数。

  4.电缆的主要制造工艺技求

  在变频电机专用电缆生产过程中,绝缘线芯挤包工序、成缆工序等是最关键的工序。

  绝缘线芯挤包工序绝缘线芯的质量将直接影响到电缆的电气性能。为了提高电缆的质量,我们选择高电性能绝缘材料生产,例如1.8/3kv变频电机专用电缆,采用10kV交联绝缘材料,6/10kv变频电机专用电缆采用35kv交联绝缘材料,导体屏蔽、绝缘屏蔽和绝缘材料均采用了进口材料。在生产过程中,我们特别注重原材料的净化,屏蔽与绝缘材料挤包紧密,控制绝缘偏心度和绝缘外径的均匀一致,这样可减少界面效应,提高电缆电气性能。

  成缆工序变频电缆要求结构对称,成缆时必须保证绝缘线芯张力均匀,使成缆后的线芯长度尽量保持一致,否则会引起结构变化,导致电容和电感的不均匀性,影响电缆的电气性能。而且最好在具有退扭的成缆设备上完成

文章来源:http://www.jy9888.com/ 电缆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