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通过 B&R.PviOPC.2 读写PCC2003参数

楼主(2010-10-04):
原装机是用IPC5000做SCADA,里面是用GENESIS32做的介面,现在坏了,不熟悉而且没有源码也不想去学这个,只能自己做个代用的.由于有300多个参数,想用个现成的SCADA软件来做比较完善的功能.用Wincc/WinCC flexible做了介面,与B&R.PviOPC.2建立了连接,各种参数都能够正确读出显示,但是只能读不能修改.用VB写了个最简单客户端,对相同的目标可以读也可以写.

哪位大虾有这方面的经验,或者知道哪种SCADA能直接实现读写功能?不然我只能用VB写所有的功能了,报警/报警历史,数据记录/历史查询,参数设置,用户管理,还要做成图形化介面.

网友A(2011-05-24):
这是OPC服务器和HMI软件通讯问题。组态王、INTOUCH、WINCC都可以,可能你对WINCC不熟悉,请教一下别人吧。

楼主:
可能吧,不过用wincc与其它东西连接还没有遇到过处理不了的问题,只有这个PVI OPC v2.6。

是否在2003中设有限制?该IPC加密严重,从安装系统开始就开始加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