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测试注意事项

楼主(2010-10-05):
关于modbus的测试工具使用请参阅下面的2个链接

通讯测试工具之二——Modbus测试工具(Modbus Master调试工具)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010/2010100500132500001-1.shtml

通讯测试工具之二——Modbus测试工具(Modbus Slave调试工具)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010/2010100423422700002-1.shtml

这里需要说的是,关于Modbus测试的注意事项,希望能让大家避免一些可能的问题

Modbus Poll和Modbus Slave做为主、从站测试工具,可以用于从站通讯及主站数据帧的检测和调试,使用时有几点需要注意:
Modbus注意事项:
1)、设备地址对应:
主站访问的从站地址要的从站实际地址对应,否则,从站即使接收到主站的命令帧,也会因为命令帧中的地址帧不是从站的地址而被从站丢弃而不响应。
2)、寄存器及地址对应:
主站访问的从站时,要保证主站要进行读写操作的寄存器地址,从站中必须保证包含这些地址,例如,主站想采集4区保持寄存器的地址1和地址2,那么从站中应该至少有这两个通道地址,否则无法正常通讯。另外,要注意PLC地址与协议地址的区别。PLC地址为协议地址加1。
3)、通道数据类型对应:
主从站寄存器通道的显示的数据类型要相同,否则会造成读写数据不正确的误解。
4)、非标准Modbus协议设备:
Modbus协议已经成为业界通讯协议的标准,尤其是ModbusRTU,应用十分广泛。但由于对Modbus协议的理解及实现上的细节差别,很多国内厂家的设备虽然支持Modbus协议,但在功能码支持、最大数据长度、校验及数据解码顺序等方面与标准Modbus协议实现均存在细节的差别。

楼主:
另外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地址区和功能码的区别

网友A(2011-04-14):
很好,很实用,楼主是大大的好人。

网友B(2012-01-16):
楼主提供的工具很有用,多谢

网友C(2018-03-10):
说的很实用,所以用的时候要注意细节

网友D:
很实用的软件,下载看看。

网友E(2018-06-26):
ModBus RTU协议,常用的功能码03 04,例如某品牌的多联机空调,对于同一台室内机,功能码03读holding register与功能码04读input register相比较,室内机返回的数据是不是相同(假设读操作期间室内机参数不变)?

网友F(2019-01-29):
讲的全是MODBUS RTU通讯的细节问题,也是常常容易忽略的问题,保持一下,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G(2019-04-18):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

图片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