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 2005PLC中断故障求助!!!

楼主(2010-10-05):
我公司一台设备使用是B&R2005PLC ,时常会报警"4808 OFFLINE"(触摸屏显示。)就近频繁出现。等几秒后又恢复正常。都会造成停机。检查24VDC电源没问题。现真的不的其解。。。。有那位大侠可告之。。。谢了!!!

网友A:
原来设备正常的情况下,请仔细检查PLC与触摸屏之间的通讯线,是否有虚焊?

楼主:
补充说明:现场观察在故障停机时,PLC 确实时没电源指示。指示灯闪下之后,又恢复正常。测量电源都很正常。

网友B(2012-05-06):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4808报警,请问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请问楼主现在这个问题搞定了吗?急!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