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直流接触器线圈要并个二极管

楼主(2010-10-05):
直流接触器的线圈为什么要并个二极管?

网友A:
哦 ,很少用,学习!!

网友B:
续流二极管,为了给线圈断电后产生的反向电动势提供回路

网友C:
 直流接触器的线圈是电感元件,电感有一特点:即当外电路发生变化瞬间,保持其电流值不变,稳态时线圈电流值 I =电源电压÷线圈电阻。当线圈断电时,线圈的电流并不立即=0,而是保持通电时的电流,此时连接线圈的晶体管已截止,或连接线圈的开关触点已断开(相当线圈对地电阻无穷大),此电流强行通过它,必然产生很高的冲击电压,极容易将晶体管击穿或将开关触电烧毁。如在线圈二端并接一个反向二极管,当通电时,二极管反向截止,当线圈断电时,线圈电流会通过二极管放电,直至电流衰减为0,从而保护了晶体管或开关触点使之不宜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