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载的PLC学习资料解压失败、

楼主(2010-10-05):
下载的PLC学习资料解压失败、该怎么办?解压失败时、提示说:你必须有压缩分卷才能继续解压、

网友A:
你下载的分卷不完整,或者是压缩文件已经损坏!

网友B:
说明你下载的资料是由多个分卷组成的,必须全部下载才能解压成功。

楼主:
奥、谢谢两位的帮助、

网友C:
说明你下载的资料是由多个分卷组成的,必须全部下载才能解压成功。 多分卷解压时,注意分卷名标号连续一致,否则也会解压失败。

网友D:
可能原因

1、下载的分卷不完整;2、压缩文件(部分)已经损坏;3、建议把所有下载的分卷资料放置在一个“新建文件夹”下,再统一解压;4、建议把解压软件升级成最新版本;5、可能受病毒感染,部分文件损坏,建议先使用最新杀毒软件扫描后,在解压。

网友E:
分卷不完整或顺序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