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伺服电机软件连接问题

楼主(2010-10-05):
我用的是2098-DSD-005-DN的AB伺服驱动器,Y-1002-2-H的AB电机,上电机后伺服驱动器显示E04报警,软件无法连接,我的接线也没发现有什么问题,请哪位高人帮帮忙。

网友A:
检查电机编码器,以及反馈电缆!!!

楼主:
电机编码器线以及反馈电缆都是厂家实验箱接好的,我换成SERCOS通训方式的驱动器连电机就能连上,用DEVICENET通讯方式的驱就是连不上,这两款驱动器上电前的设置有什么不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检查电机编码器,以及反馈电缆!!!

电机编码器线以及反馈电缆都是厂家实验箱接好的,我换成SERCOS通训方式的驱动器连电机就能连上,用DEVICENET通讯方式的驱就是连不上,这两款驱动器上电前的设置有什么不同吗?

楼主:
回复内容:我说的是和AB驱动器的软件连。
引用 网友A:
关于检查电机编码器,以及反馈电缆!!!

网友B(2010-12-07):
我凑个热闹

E04不是电机过热或过流报警么?

你为啥问连接问题,既然Sercos能,D-Net不行,那就是软件组态不一样,而且肯定的是D-Net组态的时候,类型不匹配,或者是根本就有问题

网友C(2011-05-21):
AB公司伺服电机运行一段时间后出现E20报警

网友D(2011-08-07):
E04报警开始控制输入电源问题。

网友E(2011-09-16):
电机如果有问题也会出现E04报警的,一般情况是电机的初始相位角与驱动器的不匹配引起的.

网友F(2012-01-17):
我凑个热闹,我想知道增益怎么调节,有熟悉的说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