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触摸屏 TP177B 如何读取S7-200时钟 (附程序图)

楼主(2010-10-05):
求助~~~~~ 触摸屏 TP177B 如何读取S7-200时钟 ,让其同步PLC,因为触摸屏每次上电后时钟都回到出厂值了。
我折腾了好几天也没整出来,大家帮帮忙指点下哦,先谢谢大家了!

我现在是这样整的(附图)~~~

我哪里没有设定好请各位高手指点下小弟,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去西门子网站下案例吧,与你的要求相似,可以读,可以写(修改时间)。

数据的格式在屏上选,不用自己转换。

网友A:
只要2段:

NETW....1   读时间

LD  SM0.5

EU

TODR  VB110

NETWO.....2   修改时间  V20.0是做在屏上的"确实修改"按钮

LD  V20.0

TODW  VB130

AENO

R  V20.0, 1

网友A:
以上是在我们的某个产品上操下来的, 只把VB150改为VB110来适应你的地址. VB130和 V20.0自己根据实际改吧.

网友B:
不能这样转换,时间日期只能以十六进制格式显示,不能转换成十进制。比如2010年表示为16#10,转换成十进制就是16,显然是错误的。

楼主:
去西门子网上看了,和我设的不一样,他们的屏设法不一样哦,我这个新手搞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不能这样转换,时间日期只能以十六进制格式显示,不能转换成十进制。比如2010年表示为16#10,转换成十进制就是16,显然是错误的。

程序中 VW300 被转成十进制  那么VW200 不是十进制,我把这个数值输入到屏软件的“区域指针”VW300处也不行啊,这两个数值我都来回换过可是都不行,触摸屏警报:无法设置日期/时间 出错代码:13,7

网友A:
to 55v66:

上面已经给了你S7-200的程序,这是我们的产品中使用的。

  在屏上做7个I/O域,地址是VB110-VB106,属性:输出,16#(也就是BCD),再插入文本年月日。。。。分秒,这样就可以显示S7-200的系统时间了。

  再在其它画面做7个I/O域,地址是VB130-VB136,属性:输入/输出,16#,做1个修改确认按钮,地址V20.0,属性:置位。  这样就可以修改S7-200的系统时间了。

   你的程序中的所有VW2**-VW3**都与显示和修改无关,应删除。

   工控网的编辑功能。。。。??

楼主:
谢谢,老愚者,我先试试啊

楼主:
对:老愚者 关于

to 55v66:

上面已经给了你S7-200的程序,这是我们的产品中使用的。

  在屏上做7个I/O域,地址是VB110-VB106,属性:输出,16#(也就是BCD),再插入文本年月日。。。。分秒,这样就可以显示S7-200的系统时间了。

  再在其它画面做7个I/O域,地址是VB130-VB136,属性:输入/输出,16#,做1个修改确认按钮,地址V20.0,属性:置位。  这样就可以修改S7-200的系统时间了。

   你的程序中的所有VW2**-VW3**都与显示和修改无关,应删除。

   工控网的编辑功能。。。。??

你好:

按照您说的,我把“年 月 日 时 分 秒 零 周”都读出来了,然后这些相应的数字旁加上文本,这样显示时间的话系统报警的时候还是显示触摸屏的时间的, 屏还是没有完全同步CPU的时钟啊

内容的回复:

楼主:
对:老愚者 关于

to 55v66:

上面已经给了你S7-200的程序,这是我们的产品中使用的。

  在屏上做7个I/O域,地址是VB110-VB106,属性:输出,16#(也就是BCD),再插入文本年月日。。。。分秒,这样就可以显示S7-200的系统时间了。

  再在其它画面做7个I/O域,地址是VB130-VB136,属性:输入/输出,16#,做1个修改确认按钮,地址V20.0,属性:置位。  这样就可以修改S7-200的系统时间了。

   你的程序中的所有VW2**-VW3**都与显示和修改无关,应删除。

   工控网的编辑功能。。。。??

      按照您说的,我把“年 月 日 时 分 秒 零 周”都读出来了,然后这些相应的数字旁加上文本,这样显示时间的话系统报警的时候还是显示触摸屏的时间的, 屏还是没有完全同步CPU的时钟啊

内容的回复:

您好

网友A:
to 55v66:

可以在报警内容里嵌入变量,变量的地址采用VB110-VB116中的某些表示你所期望时间的地址,而不采用屏的系统时间。这样做利方面:停电5-10天内时间照常。不利:编程工作量大点,不过也不太难,做好1个,复制--粘贴,很快搞定。

网友A:
已经有3年多没有摸西门子的屏了,产品上不使用了,再用老板吃西北风了。现在连计算机都不装FLEXIBLE了,印象模糊了,楼主帮我唤起一点记忆,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已经有3年多没有摸西门子的屏了,产品上不使用了,再用老板吃西北风了。现在连计算机都不装FLEXIBLE了,印象模糊了,楼主帮我唤起一点记忆,太好了。

按照您说的,我把时间插入到报警中,可是显示的结果和我设的报警文本一排显示的,就像: 液压错误13时12分23秒,这样的话报警文字太长了,好多报警文本都超长

网友A:
你是不是想分成2排显示?如果是,那就1个报警发生时分别启动2个位,1个位报时间,1个位报报警文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你是不是想分成2排显示?如果是,那就1个报警发生时分别启动2个位,1个位报时间,1个位报报警文本。

啊~~~~~~,这样啊,您的想法太经典了~~~~~~,但是这样比较繁琐哦

网友A:
使用了低档屏(价钱可是高档!),只能“比较繁琐”。

楼主:
经过我仔细研究加琢磨终于可以直接调出CPU时间,并且宣布结贴~~~~~~~~~~·

楼主:
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小生~~对西门子的陌生~这些字节的存取分不清搞不懂~~~,哎~~~,现在还是比较恍惚啊,继续学习......

网友C(2011-05-25):
怎么搞出来的啊,说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