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355变频器报F0035

楼主(2010-10-05):
         现有一台型号为ACS355变频器报F0035故障,检查电机,电机连线都正常,之前报过F0016故障,复位后可以正常,今又报F0035且不能复位,将输出线拆下,故障依旧,反复开关电源后,又能正常工作,反复检查过电机,电线都正常,跪求各位大侠指教,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你怎么检查的,要拆下线来用摇表摇,如果是好的,换功率板上的互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