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C在低速运行时抖动

楼主(2010-10-05):
欧陆590C用在镗床上,用编码器做速度反馈,在低速运行时电机抖动。请高手赐教。

网友A:
没有显示故障吗?如果没有,驱动有问题,要修电源板。

如果有,估计是励磁模块坏了。

网友B:
调速比达不到,要用伺服

网友C:
检查一下编码器联轴器与电机固定情况。

网友D:
增大速度环里的积分I值,同时适当减小比列p的值,边调边看,达到一个较好的平衡。

网友E:
抖动时看一下电流稳吗。如电流不稳,测一下三相电流是否平衡,如有一相电流小i,则是此相的可控硅或触发有问题。

网友F:
590故障报警维修技术交流13830812651

楼主:
谢谢各位  问题解决了 是干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