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脑这个RS485可以与台达变频器通信吗?怎么连接?

楼主(2010-10-05):
是USB转RS485,485的端口有T-/A,T+/B,R+,R-,GND,9V;台达变频器是VFD015M21A,RJ11六芯接口是1脚15V,2脚GND,3脚SG-,4脚SG+,5脚+EV,6脚通讯使用,怎么连接,好像还有什么100-150欧的终端电阻,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USB转RS485   如图

网友A:
请问楼主,你的这个USB转485的端口在哪买的?有没有232转485的?,多少钱一个?QQ:839259434,谢谢

网友B:
T-/A接RS485线的A到变频器的RS485 A接点;

T+/B接RS485线的B到变频器的RS485 B接点;

R+,R-,如果线路不是很长(<50米)可以考虑不接终端电阻;

GND 接外部直流9V供给电源的公共端;

9V 接外部直流9V供给电源的+9V端。

如果连接上USB接口并安装软件驱动后,用软件测试发送数据,然后用万用表测量A。B接点无脉动电压,就需要接9V外部直流电源了。

网友C:
-/A接RS485线的A到变频器3脚SG-,

楼主:
TO,大话东游,JaRa 2103A 工业RS232至RS422/RS485光隔接口转换器

捷瑞2103系列产品是专门针对工业应用而设计的高性能双向转换器,在232电源端、422/485电源端和数据通信同时进行隔离保护,并增加了浪涌保护功能。采用捷瑞工业模块式设计,支持壁挂式安装、面板安装、堆叠安装、工业导轨式安装等多种安装方式。 市场价:250元
网址:http://www.jara.cn/11.php,捷瑞电讯,这个是正品厂家生产的,发图片那个没有卖,怕通讯不成功!现在买的是捷瑞的USB转RS485,在淘宝买的,60元个

谢谢ZAXIFE,YE_W两位的指教!

楼主:
捷瑞电讯:http://www.jara.cn/11.php

网友D(2012-09-10):
对:伊夜青关于捷瑞电讯:http://www.jara.cn/11.php内容的回复:

广告

网友D:
三楼主还是没说明白,请说明连到变频器rj-11的那一个端子上,台达变频器哪有a,b端子?只有rj-11,rj-11,rj-11,rj-11,rj-11明白吗?明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