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入模块范围0-20ma,压力传感器是4-20ma,我该怎么处理

楼主(2010-10-05):
我用台达plc的模拟量模块,传感器的信号是4-20ma的标准信号,我plc模块接收的是0-20ma的,我该如何处理,我考虑了一种方法,就是算出4ma时plc的值,低于这个值的都舍去,只用其上的值,不知道行不行,希望大家处理过这种情况的交流交流,谢谢

网友A:
可以自己考虑做个工程转换的.

网友B:
比较麻烦,你这完全是不同标准的设备,呵呵没弄过!

网友C:
1、传感器4-20mA对应多少工程量,然后画一条线段,就得到一个数学表达式。

2、PLC的输入0-20mA对应多少数字量,然后画一条线段,就得到一个数学表达式。

3、根据这2个数学表达式,就知道结果了。

4、你那样舍掉,哪里会正确嘛。。。。。。

网友D:
有信号转换器的啊,你想什都可以,转电压都可以,那小玩意又不大,就一个接触器差不多,0到10伏,0到5伏等,不同电流也可以的

网友E:
你用的输入为0-20ma模块,从它的参数里应该知道其输入20ma时,模块对应转换的数字量为多少,这里设它为Nm,再设其对应的压力值为Fm,,那么4ma输入时对应转换的数字量为 4*Nm / 20 = 0.2*Nm ,4ma对应的压力值设为 Fn。当实测压力使模块输出数字量值为Nx 时,其对应的压力值 Fx 可按下面公式计算来求得,即:

     Fx = Fn+ (Nx-0.2*Nm) *(Fm -Fn) / 0.8*Nm         .....(1)      《此式为通式》

例1:  输入20ma对应转换的数字量Nm=32000        4ma对应的压力值 Fn=0 Kg        20ma对应的压力值 Fm=500 Kg     将  这 三个参数代入公式(1)可得公式(2) 即:

       Fx =  (Nx - 6400) *(500 / 25600 .....(2)

在PLC编程时,可按公式(2)进行压力值计算,例如:
1、当输入电流信号使模块产生数字量=6400时(即输入4ma),其对应压力值=(6400-6400)*500 / 25600=0Kg

2、当输入电流信号使模块产生数字量=12800时(即输入8ma),其对应压力值=(12800-6400)*500 / 25600=125Kg

3、当输入电流信号使模块产生数字量=32000时(即输入20ma),其对应压力值=(32000-6400)*500 / 25600=500Kg

例2:输入20ma对应转换的数字量Nm=32000 ;4ma对应的压力值 Fn=20 Kg ;20ma对应的压力值 Fm=300Kg 将 这 三个参数代入公式(1)可得公式(3) 即:

Fx = 20 + (Nx - 6400) *(280 / 25600 .....(3)

1、当输入电流信号使模块产生数字量=6400时(即输入4ma),其对应压力值=20 + (6400-6400)*280 / 25600=20Kg

2、当输入电流信号使模块产生数字量=12800时(即输入8ma),其对应压力值=20 +(12800-6400)*280 / 25600=90Kg

3、当输入电流信号使模块产生数字量=32000时(即输入20ma),其对应压力值=20 +(32000-6400)*280 / 25600=300Kg

网友F:
这个不难。

1. 确定系数:(32000-6400)/20mA所代表的物理量,得出单位物理量在PLC中的数字量,使用实数做。

2.( *-6400)/系数=物理量的实际数量,使用实数做。 。  这里的*是A-D的D值,例如西门子PLC的 AIW值

网友G:
我有回过类似的贴子,你搜一下!

网友H:
一般在PLC硬件组态里,都有工程转换的设置。可以设置4MA为工程值0

网友I:
设定GAIN=4000,OFFSET=800即可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我晚上回去好好看看!

网友J:
调整一下A/D转换特性曲线即可。

模块的附带说明书有详细介绍的。

网友K:
回复内容:5楼的明显有问题啊,4-20mA的传感器,输入4mA的时候对应的应该是0,怎么会是20KG呢?
对:wyb2866255 关于

你用的输入为0-20ma模块,从它的参数里应该知道其输入20ma时,模块对应转换的数字量为多少,这里设它为Nm,再设其对应的压力值为Fm,,那么4ma输入时对应转换的数字量为 4*Nm / 20 = 0.2*Nm ,4ma对应的压力值设为 Fn。当实测压力使模块输出数字量值为Nx 时,其对应的压力值 Fx 可按下面公式计算来求得,即:

     Fx = Fn+ (Nx-0.2*Nm) *(Fm -Fn) / 0.8*Nm         .....(1)      《此式为通式》

例1:  输入20ma对应转换的数字量Nm=32000        4ma对应的压力值 Fn=0 Kg        20ma对应的压力值 Fm=500 Kg     将  这 三个参数代入公式(1)可得公式(2) 即:

       Fx =  (Nx - 6400) *(500 / 25600 .....(2)

在PLC编程时,可按公式(2)进行压力值计算,例如:
1、当输入电流信号使模块产生数字量=6400时(即输入4ma),其对应压力值=(6400-6400)*500 / 25600=0Kg

2、当输入电流信号使模块产生数字量=12800时(即输入8ma),其对应压力值=(12800-6400)*500 / 25600=125Kg

3、当输入电流信号使模块产生数字量=32000时(即输入20ma),其对应压力值=(32000-6400)*500 / 25600=500Kg

例2:输入20ma对应转换的数字量Nm=32000 ;4ma对应的压力值 Fn=20 Kg ;20ma对应的压力值 Fm=300Kg 将 这 三个参数代入公式(1)可得公式(3) 即:

Fx = 20 + (Nx - 6400) *(280 / 25600 .....(3)

1、当输入电流信号使模块产生数字量=6400时(即输入4ma),其对应压力值=20 + (6400-6400)*280 / 25600=20Kg

2、当输入电流信号使模块产生数字量=12800时(即输入8ma),其对应压力值=20 +(12800-6400)*280 / 25600=90Kg

3、当输入电流信号使模块产生数字量=32000时(即输入20ma),其对应压力值=20 +(32000-6400)*280 / 25600=300Kg

内容的回复:

网友K:
把读回来的码值直接减去台达4mA时对应的码值,然后对应说明书上的值除一个转换系数,例如除16(20-4)就可以了啊

网友E:
13楼网友:你没有理解文中意识,“例2是一个假设的例子,为了证明当4ma对应的被测量不=0时的公式计数,不是指台达plc的模拟量模块,这种情况是有的,记得有一网友提出温度-100度到+600度,对应的输出信号为4-20ma,求转换公式。再如一电子秤承受20kg物重,将仪表清0,再放100kg物重,将仪表校准,此时仪表输出的4-20ma电流时,对应的物重是0-100kg,也是20-120kg,但不是0-120kg”你用例1公式计数(4ma对应0kg)求得的是不包括20kg的物体重量,如用例2公式计数(4ma对应20kg)求得的是包括20kg在内的物体重量。

网友L:
在程序设置中把PLC0-4mA的范围设置成死区就行了,即如果输入小于4mA,则输出为零。

网友M(2012-10-20):
可以的,1对应的是1600,你可以全部读进来,然后用就比较,小于6400的,可以不处理,大于6400的处理就可以

网友M:
西门子的说明清楚,但少有啰嗦的嫌疑,你归纳一下:

模拟量的换算   x={(d-6400)/(32000-6400)}*(20-4)+4.数字量占得百分百与模拟量的全量程的乘积加偏移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