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查电线电缆断路和短路故障的测试新方法

楼主(2010-10-05):
电线电缆生产企业都会遇到电线断路或短路的现象,这做情况对企业质量检测部门是非常头痛的事情。有的企业有电线电缆检测故障仪,有的没有要用现有设备把故障点找到需要简单适用的计算方法,这里介绍此电线电缆故障计算方法,虽然在以前电缆报上看到过这里也提出我们查找断点和短路的思路。

断路:电容方法计算L=UX*S/P,(L为断线距离,S为电缆长度;UX测量端断线工作电容)。这种方法测量结果与实际断线点差距相当大,浪费了人力物力。

短断:计算电阻这种方法是L=A*S/(A+B),(L为断线距离,S为电缆长度;A、B测量端短路线电阻)这种方法是现在电缆企业最有效的方法但也存在着电阻测量精度问题。

经过不断地对事故分析和总结,我们发现电线断路有一个规律表现明显的就是市话线、成对或成组的电线等。就是我们测的断路电容要比正常单线电容要大,而正常线的电容没有多大的变化都非常接近,断路电容大其是也是必然的,不管我们测的是A端还是B端测量都是和地或是正常线对,这样就存在不仅是一对还有地和其它线对的耦合电容。

这里介绍断路计算公式1:

L=SQRT(UA*(U-UB))/(SQRT(UA*(U-UB))+SQRT(UA*(U-UB)))

断路计算公式2:

L=((UA+(U-UB))/(2*U))*S

两式中:L——电缆A端至断点长度,mS——电缆全长,m

UA——为A端测断线电容,pFUB——B端测断线电容pF

U——正常线电容,pF

这两种方式第一种计算方法误差范围要比第二种方法小得多,但需要过程中长期的测量。第一种方法是普遍使用的方法。这里要说明的是测量固有误差仍不可避免的。

除有公式计算外,还可以利用现有设备进行查找,所需设备:工频火检机,通用型数字万用表。用这种方法找断点需要前提条件的,如果线带屏蔽的话最好用工式计算,如果没带屏蔽那用工频火检机利用电感找断点误差点几乎为零。

方法:利用计算公式计算出大概位置,然后测量电线外护套厚度,假如外护套厚度为0.8mm那么工频火检电压升到5kV,(这里掌握个原则火检电压升多少,要看万用表电感强弱不能太大防止烧表)电线两端线芯绝缘和护套削皮。以工频火检机为中心一端接数字万用表红表笔接断线,黑表笔接其余所有线。另一端把所有芯线扭在一起接地,测量两端的电感数。如A端电感电压为100,B端为60的话。那么B端断点没有过火检机,利用这种方法我们可以找到的断点非常精确,只要断点经过火检机数字万用表显示的数字为无穷大。那么断点就在进线口。

这种方式经过实践为可行的。

如果有误差那就是在操作时工频火检机进线位置没测准。

短路方法的测量:

利用实验室电桥测量短路两线的精确电阻,这样可以缩短误差距离。利用上述公式计算电缆长度,误差会减小很多。

总之电线电缆故障检测需要在实践中长期总结,摸索出适合自己的办法。这样不仅节约大量人力物力。还可提高生产效率。

文章来源:http://www.jy9888.com/news_view.asp?id=143 电缆接头

网友A:
学习了.请问下在测量短路距离时,短路点接触电阻大小有没有关系?另为如果电缆长度不能很确定怎么办?(因为电缆是埋在地下的).谢谢老师.

网友A:
工频火检机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