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屡次烧转子

楼主(2010-10-06):
一台380伏245KW绕线式三相电动机多次烧断转子尾部短接环,启动时尤为突出,不知何故。希望有大虾帮助提醒一下。

网友A:
我个人认为:(具体情况不了解,只是分析)

1)材料是不是好铜,因为目前市场上很难买到T1铜。是不是好铜您先下一点料,烧红沾水,然后,折弯看有没有裂纹,无裂纹说明是好铜。

2)您是用焊锡焊的还是用银焊焊的。

3)测量转子的开路电压是否与名牌上标出的一样。

网友A:
4)如果断条后,没有更换新的铜条,旧条不动用银焊焊接,千万要注意焊接温度不要超过750度。

楼主:
对:快乐的修电机老头 关于

我个人认为:(具体情况不了解,只是分析)

1)材料是不是好铜,因为目前市场上很难买到T1铜。是不是好铜您先下一点料,烧红沾水,然后,折弯看有没有裂纹,无裂纹说明是好铜。

2)您是用焊锡焊的还是用银焊焊的。

3)测量转子的开路电压是否与名牌上标出的一样。

内容的回复:多谢指教!

网友B(2010-11-09):
首先你使用的启动方式是什么?要降低启动电流,碳刷和铜环之间火花就没那么大,应该可以减少你所说的故障

网友C:
你不是用串接电阻降压启动吗?

网友D:
接头是否有 松动

网友E:
e接触不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