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单管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10-06):
变频器的单管是什么意思

网友A:
IGBT单管:IGBT封装较模块比较小,电流通常在100A以下,更换维修成本低。

IGBT模块:模块化封装就是将多个IGBT集成封装在一起,内部一个元件损坏就要更换整个模块。

楼主:
我知道了!!!!!!!!!!!

网友B:
哪里有买IGBT单管的,G4BC30KD.

楼主:
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