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MR-E与台达ASDA-B伺服驱动器与各自伺服电机编码器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0-10-06):
台达ASDA-B伺服放大器编码器插口定义:                                                         三菱MR-E伺服放大器编码器插口定义:

端子名称                  含义                                                                                     端子名称                         含义

PIN  1                       /Z                                                                                       PIN1                                  P5

PIN2                         /B                                                                                       PIN2  、10                        LG

PIN3                         B                                                                                        PIN3                                 MR

PIN4                         A        &n

网友A:
上面台达的是省线式增量编码器,三菱的是串行协议的(单圈)绝对编码器,编码器都由伺服供电,所有线都得接上才能工作。

楼主:
       非常感谢波恩老师在百忙之中予以解答!

        可惜,本人是新手,才疏学浅。对什么是省线式增量编码器和串行协议的(单圈)绝对编码器不甚了解,让大家见笑了。迫切希望有大侠用最通俗易懂的表述方法讲解一下。

        假如三菱伺服,在未正常连接编码器线时驱动器显示RL16  ,这时如何判断MR、MRR、MD、MDR中,那根线有故障?

       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B(2010-12-13):
建议三菱的10米以下的MD和MDR可以不接

其他的线最好按照技术资料集来接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