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设备主轴减速机的常见故障分析

楼主(2010-10-06):
变压器设备主轴减速机的常见故障分析
变压器绕线机是变压器生产主要的电工设备,由于变压器线圈绕制的特性决定了设备主轴需要很大的转矩及速度控制要求,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配置减速机作为主轴的动力装置,常见绕线机都采用蜗轮蜗杆减速机,它是一种结构紧凑、传动比大,在一定条件下具有自锁功能的传动机械,运转时振动及噪声小,在变压器绕线机中是最常见的减速设备,下面根据我公司实际维修案例中总结的一系列经验和故障分析结果谈谈主轴减速机的常见故障及发生的原因。

一、主轴减速机容易发热及漏油
出现这类故障主要的原因是绕线机的使用工况较差,超过厂家规格的技术参数;润滑油添加量的选择不正确也会造成发热及漏油;在我公司实际维修中遇到过一列由于用户擅自改变主轴电机转速而导致的减速箱故障,一般情况下减速机的输入转速不得超过1000转/分,这点也是要引起用户注意的地方,绕线机在出厂时厂家都作了调试,内部参数是不能随意修改的;同时在日后的维护中尽量选择优质的润滑油和添加剂,蜗齿减速机一般选用220#齿轮油,加油量要严格按照规定,这样才能使密封圈保持柔软和弹性,有效减少润滑油漏。

二、蜗轮及传动小斜齿轮磨损
这类故障用户在设备日常的检修中可以自己发现,减速机蜗轮及传动小斜齿轮正常运行时磨损很慢,减速机可以使用5年以上。如果在检修中发现磨损速度较快,就要考虑选型设备是否经常超负荷运行,其次是润滑油的添加量和油品的选择,最后需要注意的是在绕线机工作时是否有重力敲打主轴的动作,一般在绕制线圈时需要整形,用户在敲打整形时需要掌握一个合适和力度及不得松开顶针装置。

三、减速机蜗杆轴承损坏。
这是最常见的减速机故障,由于变压器绕线机属于重负荷设备,所以轴承是日常检修的重点,如发现减速机内的齿轮油被乳化,就需要立即更换,以免发生轴承生锈、损坏。这是因为设备在重负荷运行时齿轮油温度升高又冷却后产生的凝结水与油混合导致油品变质;此外主轴电机及减速机传动皮带的松紧力调整也很重要,过紧同样也会导致减速机蜗杆轴承的损坏

本文转自www.021rxj.com 上海今景(转贴请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