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系统选择传感器时,NPN型和PNP型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0-10-06):
请教高手:PLC系统选择传感器时,NPN型和PNP型有什么不同?

网友A:
光电传感器有NPN型输出型(电流流入)和PNP输出型(电流流出)两种,当电流流出的传感器(PNP输出型)在接通时, 电流是从电源经传感器的输出端(output)流到负载(load)上,进入负载, 然后流到接地端。而电流流入(NPN输出型)的传感器接通时,电流是从电源经负载流到传感器的输出端(output),然后流到接地端(GND),最后进入系统的地(GND)。

PNP与NPN型传感器一般有三条引出线,即电源线VCC、GND,OUT信号输出线

1、NPN类
NPN是指当有信号触发时,信号输出线OUT和GND连接,相当于OUT输出低电平。
2、PNP类
PNP是指当有信号触发时,信号输出线OUT和VCC连接,相当于OUT输出高电平的电源线。

网友B:
NPN型是电流从PLC流出 ,PNP型是电流经传感器流入PLC。

网友C:
高底电平

网友D:
就是说,那点....输出点的 电平 来看....我觉得 1楼说的很好.

网友E:
日本的PLC用NPN的,德国的用PNP.

网友F:
难道西门子是PNP?哪好多传感器不是很难接 中间还要加其他东西,

最简单的接线方法是什么啊 就是我的PLC是PNP输入,但是呢传感器是NPN输出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日本的PLC用NPN的,德国的用PNP.

不可一概而论,但总体上如此。现在有些PLC有S/S端,当S/S端接不同极性的电源端时可以选择PNP或是NPN。据说三菱和fanuc等日系数控系统内置的PLC刻意用NPN型的是为了防止I/O点的外部接线出现破皮接地时,不至于+24v端接地,以免烧坏I/O模块

网友H:
对:要吃饭呢电工 关于

日本的PLC用NPN的,德国的用PNP.

内容的回复:
不一定,欧姆龙就有NPN NPN 的PLC  德国大部分使用的是PNP

网友I(2010-11-26):
不可一概而论。

以前:日系的PLC是NPN型,欧美系的是PNP型。

现在:日系的为了增加竞争力,既可以接NPN,也可以接PNP.注意:并不是说NPN的和PNP的可以同时使用,如果PLC的公共端接正极,那么仅能接NPN型;如果PLC的公共端接0极,那么仅能接PNP型.有的PLC有好几个公共端,那么同一公共端就必须接相同的传感器。

说了半天,也不知我说明白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