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试电笔判断被测电压是直流还是交流?

楼主(2010-10-06):
如何用试电笔判断被测电压是直流还是交流?

网友A:
电笔判断交直流,交流明亮直流暗,
交流氖管通身亮,直流氖管亮一端。

网友B:
想安全保障电笔次要,一般做电工都点两块上电档次的万用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笔判断交直流,交流明亮直流暗,
交流氖管通身亮,直流氖管亮一端。

简单易懂,直接明了。

网友D:
电笔有电笔的用途,用习惯了,也还顺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电笔判断交直流,交流明亮直流暗,
交流氖管通身亮,直流氖管亮一端。

网友F:
不错,简单明了,通俗易懂。

网友G:
电笔判断交直流,交流明亮直流暗。

交流氖管通身亮,直流氖管亮一端。

记住了!

网友H:
学习了。简单明了,通俗易懂。

网友I:
哎呀饶兄啊饶兄。这个事情也是老早就有人说过了。

我说啊。以前的电笔氖泡长长的哪端发光很好看。连正负都看得到。现在的氖泡小得很,加上笔体散光,根本看不到是否一极发光。还有如果用亮光和暗光分辨的话,不实际的,跟地面的绝缘有关。

我说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