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5KW台达变频器一启动,造成S7-200几个输入点频繁使能,咋办?

楼主(2010-10-06):
最近,调试一小型项目,0.75KW台达变频器一启动,造成S7-200几个输入点频繁使能,指示等频繁闪烁,怀疑是干扰,如何解决,恳请帮助,急!

网友A:
那几个输入端是输入什么性质的信号?说明不明确,只能说有可能是干扰。注意:

1、台达变频器安装要远离plc;2、变频器远离plc输入端电源;3、台达变频器是否使用了与plc同一个电源?比如都是用DC24V了?而台达使用DC24V电源的端子内部是否也有短路?或者电源容量不够?4、台达变频器主回路可以考虑增加电抗器和滤波器实施隔离;5、系统接地要处理好

网友B:
降低变频器的载波频率

网友C:
输入点并电容,抗干扰效果很好。

网友D:
我也遇到过。但是情况是:灯虽然是闪亮。但是没有置1。只是不好看。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导!降低了降低变频器的载波频率之后,问题基本解决。只是电机的噪声稍大一点,不过影响不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导!降低了降低变频器的载波频率之后,问题基本解决。只是电机的噪声稍大一点,不过影响不大。

功率也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