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变频器求助~~~ 急啊

楼主(2010-10-06):
小弟现修一台汇川MD320T30G          粗略检查了一下是模块坏了一相 所在驱动也有所损坏  裸板(去掉模块和整流桥)加500多伏的直流电试机    上电就报HC   断电时会显示70.00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请教一下各位高手···

网友A:
自检不过,需要把保护电路解除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