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编码器定长1

楼主(2010-10-06):
大家好,小弟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我现在用的是FX2N的主机,还有个编码器,分辨率是5000脉冲转一圈。现在我知道滚轮的半径是50毫米。这样的话就是一个脉冲合到0,00314毫米。现在我是用的变频器高速和低速来控制的。提前有一段距离换到低速。在停机切断。我要是要1米,提前50CM换低速,到1米的时候停止,切断,当我设1米的时候是要编码器转多少呀。谢谢呀。中间要乘以小数该怎么办呀,有什么好的方法。谢谢

网友A:
自己可以在触摸屏上面做个系数 算算就出来了

www.ytleader.cn

网友B:
理清长度对应圈数的关系就可以了,

网友C:
你算错了吧,一个脉冲合到0,0000628毫米吧,行程1米,要走15924个脉冲吧,

网友D:
不知道楼主是做什么设备的,用的什么PLC和变频器,可以提供完整的控制方案和价格。

楼主:
我们是做冷弯机械的,用的三菱的PLC和啊儿发的变频器。就是用编码器来定长,切断,变频器用两段速,低速用来停,在切割。

网友E:
楼主可以考虑用汇川的简易伺服定长控制变频器,控制就简单了

网友E:
有需要可以联系 QQ414458504

网友D:
不知道楼主是做什么设备的,可以提供你的控制电路图吗?PLC需要多少点的?

我的qq:14818624

网友F:
“分辨率是5000脉冲转一圈。现在我知道滚轮的半径是50毫米。这样的话就是一个脉冲合到0,00314毫米。”

1、你算错了,应该为:50*2*3.1415 / 5000=0.06283,即一个脉冲合到0.06283毫米,可知1米长编码器输出脉冲数为;1000 / 0.06283=15916,0.950米长的脉冲数=950 / 0.06283=15120

2、如果你用PLC编程,编码器输出的脉冲频率应低于PLC高速计数器的最高计数频率(一般为10-20KHz)如高于这个频率,应加一个分频器或计数器将此脉冲降低到低于10KHZ以下,再接入高速计数器的输入端。高速计数器的预置数为0,启动计数器时,使计数器从0做加计数,再选用二个比较器,一个比较值为15120,另一个为15916,与高速计数器的输出值比较,当计数值=>15120时,第一个比较器输出信号,控制变频器变低速运行,当计数值=>15916时,第二个比较器输出信号使电机停且切割。如果你用了外加分频器或计数器,上面二个比较器的比较值应除以分频值。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呵呵呵好心人多 呀

网友G:
其实实际中即使你算好了数据那么比如说你输入1000,实际切出来的材料也不是1000,因为你还需要微调,另外的话变频器对PLC的干扰很大的,做电箱的话需要记得屏蔽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