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电磁阀加二极管的问题的答复

楼主(2010-10-07):
直流电磁阀的线圈是电感元件,电感有一特性:即当外电路发生变化瞬间,保持其电流值不变,稳态时线圈电流值 I =电源电压÷线圈电阻。当线圈断电时,线圈的电流并不立即=0,而是保持通电时的电流,此时连接线圈的晶体管已截止,或连接线圈的开关触点已断开(相当线圈对地电阻无穷大),此电流强行通过它,必然产生很高的冲击电压,极容易将晶体管击穿或将开关触电烧毁。如在线圈二端并接一个反向二极管,当通电时,二极管反向截止,当线圈断电时,线圈电流会通过二极管放电,直至电流衰减为0,从而保护了晶体管或开关触点使之不宜损坏,这就是并接二级管的原因。关于二极管参数的选择是这样的:通过上面的讲解,得知,断电瞬间,线圈流向二极管的最大电流等于断电前的工作电流,该电流等于24V除以线圈电阻 ,故二极管的工作电流应选大于或等于电磁阀的工作电流,其反向电压选为60---100V即可(一般选反向电压=2---3倍电源电压)

网友A(2011-08-15):
220V交流电磁铁内加了一个二极管不知是干事们用的

网友A:
两通液用电动阀220V交流电磁铁内加了一个二极管不知是干什么用的 ?请教专家们给予解答。叩谢、万分感谢。

网友B:
你能不能先假设一下有什么用?然后一个一个的排除。

首先得必须知道二极管什么性能。你应该知道了。然后画电路图画出电流流通的通道。应该可以找到答案了。

网友C:
是怎么接的呀?是不是还有开关啊。应该就是楼主所说的续流二极管了。

网友D:
“断电瞬间,线圈流向二极管的最大电流等于断电前的工作电流,…故二极管的工作电流应选大于或等于电磁阀的工作电流,其反向电压选为60---100V即可”说的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两通液用电动阀220V交流电磁铁内加了一个二极管不知是干什么用的 ?请教专家们给予解答。叩谢、万分感谢。

   是怎么接的呀?是不是还有开关啊。应该就是楼主所说的续流二极管了。

网友E:
是不是所有的感性负载中都有楼主所讲的断电时的冲击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所有的感性负载中都有楼主所讲的断电时的冲击电压?

是。

楼主:
      1楼的提问:“220V交流电磁铁内加了一个二极管不知是干事们用的?”

回复:这个电磁铁,从表面上看是交流电磁铁,实际上是工作电压为100V的直流电磁铁。其二极管起半波整流作用。

网友F:
续流二极管,书上讲过的

楼主:
         为什么说加有二极管的220V交流电磁铁,实际上是工作电压为100V的直流电磁铁,请见下图:

         电磁铁与二极管只有二种接法:1、串联,2、并联。

         图一是二极管与电磁铁线圈串联,接~220V电源,显然这是半波整流电路,流入线圈的电流是半波直流电,其直流电压平均值

                U =220×0.45=99V(即100V)。

         图二为二极管与电磁铁线圈并联,接~220V电源,显然这种接法是错误的,交流正半周二极管正向导通将电源短路,二极管会烧断 的。怎么会是续流二极管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关于220V交流电磁铁内加了一个二极管不知是干事们用的

我来回答一下:在220V交流电磁铁内加了一个二极管,这个电磁阀的学名叫交流本整式电磁阀。有的是一个二极管,有的是二个二极管。电磁阀供电是交流220伏。不知道对你有无用处。

网友H:
请问这里的电容有什么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两通液用电动阀220V交流电磁铁内加了一个二极管不知是干什么用的 ?请教专家们给予解答。叩谢、万分感谢。

   要看看怎么接的,是不是还有个开关啊,当断电的同时二极管并上,这就是续流二极管了。如果串在线圈上那就是整流二极管了。只是猜测而已。

  12楼分析的有图 有理 有据非常正确。但是不见得就是整流二极管,因为你没见怎么接的。

楼主:
      回复14楼提问:图中电容起微分加速作用,开关由断开指向闭合的瞬时,回路通导,此时 C将电阻R短路,U全部电压加在KM上,随着电路对C充电,KM的电压由U下降,直到稳态,KM的电压=U÷(R+Rkm)×Rkm。

网友H:
我就是不知道这个电容怎么会把电阻短路的,求楼主解答!!

楼主:
17楼:在电工学中讲过,电容是电压的惰性元件,即在电路发生变化的瞬间,电容将保持变化前的电压不变,随后随着外电路对其充放电,其电压由变化前的电压值增加或减小。以你出的电路图为例:开关S未闭合前,C的电压=0,当S突然闭合,C将保持通电前的电压值(即0V),此时回路电流 I=U / Rkm(KM内阻),这个电流对C充电,使C的电压Uc 由0逐渐增加,KM的电压Ukm(=U-Uc)由U逐渐变小,直到稳态C的电流=0,此时 Ukm=U÷(R+Rkm)×Rkm(即R与KM内阻的分压值)。

网友H:
终于明白了,了解!!谢谢楼主!!以后多指教

网友H:
谢谢楼主,以后多指教!!

楼主:
       20年前我用过这样的交流电磁阀,曾拆开看过,是用一只二极管串联线圈接220V交流电源。当使就感到此设计者很高明:他利用铁磁线圈感抗大的特点,用一个二极管即进行半波整流而且又具有滤波作用,即“交流本整式电磁阀”。

        我们知道,交流电磁铁,结构复杂:为防止涡流效应,铁芯必须用矽钢片,为防止吸合时颤动,还得加短路环措施。而直流电磁铁结构简单,不用考虑上述问题,其铁芯即可用矽钢片,也可用电工纯铁,剩下就是线圈。用一只二极管,自动的将交流电改变为直流电,故电磁铁的结构用直流电磁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