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台达工程师:ES2中RS485能带多少个从设备?

楼主(2010-10-07):
现在想用台达的PLC ES2来控制128从设备(说明:从设备通讯协议是:MODBUS ASCII),因为ES2系列有两个RS485,要求每一个RS485带64个从设备,是否可行;(还是只用一个RS485接口就可以带128个从设备)

楼主:
请各路高手多指教,多谢!

网友A:
非常困难,一般带二三十个已经很多了。

楼主能接受每个从设备几分钟才通信一次吗?

网友B:
台达ES系列485口用SN75176芯片,最多带32个从设备。ES2未拆过,估计也如此。可以加485驱动器。

网友B:
我想用台达DVP14ES00R2带60个分机,轮询周期有多长?我用CP1E  60个分机轮询周期为8秒。

网友C:
可以達到32台從設備,

网友C:
ES2的PLC中485芯片用的是TI的65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