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这个松下PLC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10-07):
PLC开关在RUN位,怎么这几个指示灯会亮呢?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如果是带电池的,检查一下锂电池。技术交流13830812651

网友B:
程序有问题吧?要么是程序没了

网友C:
用电脑联机看看

www.ytleader.cn

网友D:
出现了“总体检查”错误。

网友D:
总体检查错误包括:语法错误,重复输出错误,不配对错误,不匹配错误,程序区错误,操作数错误。

连上电脑,用编程软件看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