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通上电,面板不亮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10-07):
型号是FR-E540,接上电,面板不亮,面板是好的。还有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修过几台这样的故障,技术交流13830812651

楼主:
刚才通上电发现电源指示灯在不断的闪烁,大家知道怎么回事吗?

楼主:
这个黄色的电源指示灯一直闪烁。大家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B:
我也有一台FR-E540的2.2KW的变频器和楼主的一样的症状,没修,还放在仓库呢,

楼主:
大家没知道吗,请指教,谢谢

网友C(2010-11-16):
哪里短路.......................

网友D:
先确定电源是否正常,再检查变频器电源板各插排是否松动,接触不良,量一下电源板是否有电压输出,电源板出问题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