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2伺服的问题

楼主(2010-10-07):
请问一下台达新款的B2伺服,在价格上和AB系列相差多少?似乎在分辨率上要高很多,功能应该差不多.

网友A:
B2编码器分辨率是17bit,AB的是16bit

推出B2主要是对A2的 costdown,将A2的一些功能弱化和删减

具体价格我也是不知道

网友B:
听说比A2便宜,在台湾差价约400~500RMB。

网友C:
B2主要是编码器分辨率高了些。AB的分辨率没有16BIT,是2500线,倍频后10000。

与A2相比,功能相差很多。B2的内部功能不多,和松下、安川是的就是执行控制器的功能。

价格与AB差不多。比A2便宜很多,具体的就得看你的功率是多大的了。

网友D(2011-01-03):
B2的价格比AB的便宜很多.具体型号和价格可以联系我.

kadeer.valley@yahoo.com.cn  13928779795

B2编码器分辨率是17bit,AB的是16bit

推出B2主要是对A2的 costdown,将A2的一些功能弱化和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