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器人
求助~~FANUC oi-TC 报警 ER32 NO I/O DEVICE

楼主(2010-10-07):
数控车床,型号 AD-15的 报警 ER32 NO I/O DEVICE 我把操作屏换到另一台车床上,报警也是这样的,请问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操作屏的板子问题啊?

网友A:
无法通讯,以前没问题的话,应该是通讯口坏了。

楼主:
对:知秋 关于
无法通讯,以前没问题的话,应该是通讯口坏了。
内容的回复:
我也是这么觉得,刚把操作屏拆下来明天准备拿发那科维修下,但我也觉得通讯参数不对是不是也回造成这种现象呢,我也没看,我没有接触过发那科,维修也只是来回的调换其他设备上的东西看是否损坏和检查一下外围,查看参数通讯什么的都不会,您觉得通讯参数这一块有问题吗?

网友A:
对:55v66 关于
对:知秋 关于
无法通讯,以前没问题的话,应该是通讯口坏了。
内容的回复:
我也是这么觉得,刚把操作屏拆下来明天准备拿发那科维修下,但我也觉得通讯参数不对是不是也回造成这种现象呢,我也没看,我没有接触过发那科,维修也只是来回的调换其他设备上的东西看是否损坏和检查一下外围,查看参数通讯什么的都不会,您觉得通讯参数这一块有问题吗?
内容的回复:
参数在组态的时候已经设置好了,没人改动的话自己不会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