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RA70报F004故障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0-10-07):
有一台挤出机,功率185KW,使用一台6RA70直流驱动器,故障现象是每三个月左右就会出现运行中当负荷较大时经常报F004故障,故障值为4,更换三个可控硅后正常,但运行一段时间后又会重复出现此故障,更换下来的可控硅未见有损坏现象,测量触发脚电阻都为8.5欧左右,求此故障的切底解决方法

楼主:
现有多只因报F004故障而换下来的MCC312 16I01可控硅,用万用表测量触发脚都在7.5-8.8之间,但怀疑有部份触发不良而导致引起F004故障的,求此可控硅的测量和试验方法,能否用示波器测试?

楼主:
开关不会跳,电机额定电流是459A,故障现象是当负荷较大,电流超过300A以上时,驱动器报F004代码,复位后能继续开机,但继续运行超过300A电流时再次报F004,更换三个MCC312 16i01的可控硅后恢复正常,电流可达到450A,但运行一个月到三个月左右就会再次出现此故障,再次更换硅后就正常 ,最近两次更换时间是9月18日和10月1日

网友A:
和可控硅没多大的关系,我也碰到过,已解决

网友B:
应该是电网电压不稳定导致,适当把P086增大些试试。

楼主:
检查过电网电压没问题,每次出现这个故障代码后可以复位,复位可重新开机,负荷电流超过300A后会再次出现此故障,一个班可能会出现几十次,按控制板都不行,换硅后就一切正常

网友C:
求购西门子直流调速器 6RA2225-6DV62-0

联系人:张工 手机:15308693755 QQ:710061599

另外销售西门子

6ES5466-3LA11 数量1
6ES5454-4UA13 (16DO) 数量3
6ES5454-4UA12 (16DO) 数量6
6ES5308-3UA12 (接口IM308A)数量3
6ES5430-4UA13 (32DI) 数量3
6ES5470-4UA12 (8AO) 数量3
6ES5432-4UA12 (32DI) 数量5
6ES5375-1LA21 (EPROM 16K) 数量8
6ES5376-1AA11 (EPROM 16K) 数量7
6ES5431-8MA11 (8DI) 数量64
6ES5440-8MA21 (4D0) 数量67
6ES5464-8MC11 (4AI) 数量74
6ES5470-8MA12 (2AO) 数量87
6ES5700-8MA11 (双插座) 数量117
6ES5316-8MA12 (接口扩展)数量19
6ES5308-3UB11
6ES5308-3UC21
6ES5451-7L:A11
6ES5451-7LA12
6ES5942-7UB11
6ES5928-3UB12
6ES5928-3UB21
6ES5928-3UA21
6ES5945-7LA

网友D(2010-12-18):
看看驱动部分和参数在优化下。

网友E(2011-08-21):
我敢肯定不是可控硅的问题,但换可控硅有效。哈哈 多有意思

网友E:
哎呀去年帖子,算了。。。

网友F(2011-10-20):
如果是扩容的,请检查一下触发板接触不良

网友G:
应该是励磁板故障,我们公司一台500KW的也是这样。后来发现是励磁板受潮!

网友H:
没有遇到过这种故障现象

网友I(2012-02-23):
我也遇见这样的问题,和11楼一样问题在励磁板上

网友J:
大家好,H群以升级为500人超级群,群号165618265 ,原先一直加不进一直都满人。在工厂用到直流调速器,维修,卖买,工程。要与直流调速相关的就进去。进去后请认真改群名片。欢迎大家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