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变频器

楼主(2010-10-07):
英威腾P9系列变频器开机报5P1故障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SPI输入电源缺相,请检查输入电源

网友:
多谢了,以后请多请教

网友:
如果英威腾P9系列变频器开机报UC故障是什么原因

网友A:
P9机器没有这个故障代码,应该是OC输出过电流、UU母线欠压,可能是输入电源电压不够造成、SC输出有短路或输出过流

网友B(2011-08-12):
专业维修英威腾系列控制板,驱动板,有二手板出售 QQ 952760670 137887406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