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在锅炉引凤机如何应用

楼主(2010-10-07):
变频器在锅炉引风机中如何应用    小弟试过在锅炉高温时开机时正常可以使用的 就是在锅炉冷态开始生火时好像是因为冷风的原因电流加大变频就过流保护了   请问大师们这个可以怎么解决??

网友A:
我用了很多,没有发现你说的这种情况,变频器和电机匹配吗?

网友A:
另外,引风机是属于P型负载,变频器V/F曲线应该设定在P型这一档的。变频器和电机匹配是看它们的额定电流是否相当。

网友B:
变频器和电机匹配吗?可以把变频器加速时间长点啊

其实锅炉引风量不用很大的  有负压就可以了

楼主:
冷风时电流大 变频只能调至30几HZ 要等锅炉烧会了风机里的温度高起来了 电流自然就小下来了 频率也才能加上去 变频通用型与风机水泵型的都试过的 都一样的

楼主:
还有一个就是冷风时或者把风门调小点也可以正常启动至50HZ  等风变热时风门开至最大也不要紧了。所以我怀疑是冷风时阻力大些的原因是这样么?

网友C:
本以为楼主是内行的,一眼就看穿冷风负载大,但从上一个贴来看,楼主仅仅是怀疑冷风所导致。

我来告诉你,恭喜你,你确实猜对了,是冷风的原因。

根据相似定律,在风压、流量不变的前提下,如果空气重度变化,那么,风机的功率也将随之而变化。由于冷空气比较重,所以风机耗用功率增大。

楼主:
那么这样说风机用变频能如何实现控制呢?不可能每次启动时都把风门调小或者把频率调低吧?

网友C:
你的变频功率选小了,既然你的使用场合有重载的可能(冷风),并且无法避免,那就应该考虑适当的增加功率容量。

不过,你可以试试调整变频的V / F特性曲线,应该有所弥补改善。

网友C: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采用电流限幅功能,当电流增大时,变频将自动降速,直到电流降到允许的范围内为止,不知你的变频是否有此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根据相似定律,在风压、流量不变的前提下,如果空气重度变化,那么,风机的功率也将随之而变化。由于冷空气比较重,所以风机耗用功率增大。

1、这个说法错误;

2、锅炉引风机,在冷态时,负载重的原因是,冷空气时,没有空吸作用;

3、锅炉引风机,在热态时,负载轻的原因是,热空气时,有空吸作用;

网友C:
4、在热态时,依靠热空气流的空吸作用,可以不用引风机,炉膛也会形成负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采用电流限幅功能,当电流增大时,变频将自动降速,直到电流降到允许的范围内为止,不知你的变频是否有此功能?

所有变频器都有失速保护功能!

网友C:
扯谈,什么空吸作用,我说了吗?

建议你搞懂了风机相似定律再发言!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什么空吸作用,…

高大烟筒里的热空气,会自己向上升,…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根据相似定律,在风压、流量不变的前提下,如果空气重度变化,那么,风机的功率也将随之而变化。…

1、你用错了地方;

2、都在冷态下,气温低与气温高时比,引风机的功率大,那才是你说的原因

网友C:
不错,烟囱是有空吸作用,按你所述,冷空气时,没有空吸作用,热空气时,有空吸作用;

就请你来分析一下,有、无空吸,风阻、流量如何变化?

网友C:
其实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精通,本人承认你在电工学的基础理论上有一套,但不意味着你在其他领域方面都精通,建议你今后拿不准的,不要过早的下结论,尤其是什么“错误”“错话”等等。

网友C:
以下是引用国家电力公司热工研究所--徐葡荣先生的文章,见http://wenku.baidu.com/view/2da9e51ea76e58fafab00354.html

网友C:
以下是引用西部石化网发表的相似定律文章,见http://www.xbshw.com.cn/news/tech/mtzliao/20100622105548.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C:

……

1、这个题没有错,他计算的是气体温度不同时,由于密度不同而做功不同,既风机功率不同;

2、如果要计算引风机,在140度与20度时的实际功率,还应该计算烟筒的空吸作用对风机的功率的影响;

3、而且,烟筒的空吸作用对风机的功率的影响,比你计算出的功率影响大几十倍,或者更多;

网友C:
以下是中国空分网的文章,与上一篇一样,但清楚一点:

http://www.kongfen.cn/Article/cn_bookviw.asp?id=103

网友C:
4、举例说,如果不建烟筒,只靠引风风机,引风机的功率要多大?

5、如果有烟筒,可以不要引风机,即引风机的功率为零;

网友C:
冷空气时,没有空吸作用,热空气时,有空吸作用;

就请你来分析一下,有、无空吸,风阻、流量如何变化?
别忙扯上功率,先分析一下风阻、流量。

网友C:
6、搂主的问题,如果只是靠引风机,而没有烟筒,你的计算是对的;

7、搂主的问题,如果不只是靠引风机,而且有烟筒,你的计算是可以忽略的,空吸作用才是主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冷空气时,没有空吸作用,热空气时,有空吸作用; 就请你来分析一下,有、无空吸,风阻、流量如何变化?
……

1、有、无空吸,风阻、流量如何变化?

2、没有必要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提错了地方(搂主没问这些);

3、你贴的公式,计算题本身都没有错,只是你没有理解,张冠李戴用错了地方!

网友C:
怎么了?没时间?

那我来分析,按你所述,冷空气时,没有空吸作用,热空气时,有空吸作用;

冷空气时,没有空吸作用,也就是外界对风机的进出口没有作用力(或者说作用力小),纯粹靠风机自己的动力送风,风阻大,由此流量小,众所周知,当流量降低时,起影响能力远高于压力的作用。也就是说,此时应该功率降低,而此结论恰恰与事实相反。

反之,当热空气时,有空吸作用,也就是外界对风机的进出口有作用力(或者说作用力大),风阻小,由此流量大,众所周知,当流量增加时,起影响能力远高于压力的作用。也就是说,此时应该功率大增加,而此结论仍然与事实相反。

网友C:
十分佩服你的“应变能力”,能扯。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怎么了?没时间?那我来分析,……

1、不要浪费搂主的时间;

2、快告诉搂主变频器过载的原因,主要是冷态时,没有空吸动力作用的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十分佩服你的“应变能力”,能扯。

1、错了,我的观点没有任何变化,大家有目共睹;

2、倒是你一会儿帖题,一会儿帖公式,一会儿贴图,一会儿提问,特别是这些与主题无关;

网友C:
其实有关变频过载的原因,以上的文章已经有解释,根据相似定律:

功率N1 / N2 = P1 / P2

上式中,N是功率,P是比重(小写的字母打不上),也就是说重度增加,功率增加。

140度的空气重度与20度空气重度是不同的,140=0.85(引用以上文章),而20度的重度=1.2,所以,当冷空气时,功率大。

网友C:
如果没有烟筒你的计算是对的,有烟筒你的计算可以忽略不计,冷态时没有空吸作用才是过载的主要原因!

网友C:
空吸作用才是过载的主要原因?那请问热空气有空吸时,流量是增大了,还是减少了?

你不愿回答,我来告诉你,此时(热空气时)的流量大。

流量的影响力远大于压力作用(你以前曾经多次说过),也就是说此时功率应该增大,事实增大了吗?而实际功率却减少了,以上的推理如何解释?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流量的影响力远大于压力作用(你以前曾经多次说过),……

1、以前讨论的是水泵的流量与扬程的关系;

2、以前讨论的是风机的流量与压力差的关系;

3、今天讨论的是有烟筒空吸作用的引风机的冷态运行过载的问题;

4、烟筒中的流量不只是风机做功的结果,有热空气空吸作用的动力的原因;

网友C:
无话可说,不是十分佩服,应该是万分佩服你的……不愧为当过老师。

网友C:
没时间跟你扯,相信各位心中都非常清楚。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没时间跟你扯,相信各位心中都非常清楚。

特别是你的心中更清楚!

楼主:
这么激烈!都心平气和么!    1选择大于马达功率的变频我也想过不过那样就失去保护了,

2用限流功能很多国产的变频限流功能都不是太理想的,运用这个功能担心系统运行不稳定。

 3调整变频的V / F特性曲线对于正常启动加速变频转矩模式调整的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冷风状态下使用功率应该是超载状态,

4锅炉引风机改变频能有明显的节电么?

网友C:
1、楼上的,你的系统在冷态时,处于过载,我的建议,调低电机转速,降低运行功率;

2、等到点火后,热空气对流空吸作用形成后,就会进入正常运行状态;

网友C:
万分“佩服”你的“……”,还真当回事?

现在上班,下班后再说。

网友C:
1、楼主,你的系统在冷态时,处于过载,我的建议,调低电机转速,降低运行功率;

2、还用更好的方法,就是甩掉变频器,让电机工频运行,提高系统效率20%,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楼主:
锅炉引风机用变频与直接工频星三角启动能有明显的节电么?(注:锅炉温度经常达到设定值所以引风鼓风机经常在启动和停止状态之间转换。)

网友C:
“烟筒的空吸作用对风机的功率的影响,比你计算出的功率影响大几十倍,或者更多;”
按你所说,此时“可以不要引风机,即引风机的功率为零;”
那为什么此时此刻还需要开风机?难道几十倍的烟囱还不够?

网友C:
引用yjig 的回复内容

……那为什么此时此刻还需要开风机?难道几十倍的烟囱还不够?

1、你的这个问题,答案你也清楚,当点火时,烟筒没有空吸对流,当然要用引风机;

2、点火后,烟筒空吸对流形成后,如果炉膛负压需要满足,可以停掉风机;

网友C:
3、如果气流足够大,停掉的风机风叶会像风车一样转动;

网友C:
可用户停风机了吗?不仅楼主未停,还从未听说过,点火后需要关闭风机。那为什么?

网友C:
按你所说,烟囱的空吸作用相当大,是几十倍。按此推论,相当于两个风机串联运行,以便于以下分析。
那么烟囱与风机串联后,此时风机的功率是怎么算?按你所说的,此时的大流量是烟囱在做功,风机并未因流量增加而增大功率。

以上推论是错误的(引用刘的口头禅),风机串联运行,应该根据各自的流量、风压来计算功率。
风机串联后,作为第二个风机(烟囱)对原风机是有影响,但仅仅是降低了原风机的出口阻力,即降低了原风机的风压。因风压降低了,使原风机的流量增加。

网友C:
你肯定要问,作为第二个风机(烟囱)做功有何体现,它体现在将原风机的风压进一步的提高,也就是说,第二个风机(烟囱)的功率应该=烟囱进出口的压力差*流量。

以上功率就是各风机自己的功率,烟囱做功,并未减少原风机的功率。
如果考虑总的功率(烟囱+风机),就是:
风机功率=风机进出口压力差*流量
烟囱做功功率=烟囱进出口压力差*流量
因串联的流量相等,因此总功率=(风机进出口压力差+烟囱进出口压力差)*流量

网友C:
你肯定又要问,既然烟囱的空吸能力相当大(你说的),此时可以关闭原风机,可事实却没有关,为什么?你不愿回答,我来解释,也就是说烟囱的作用力确实有,但没你说的那么大,仅仅是有所增加风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烟囱的空吸作用相当大,……此时的大流量是烟囱在做功,风机并未因流量增加而增大功率。 ……

1、这不是错误结论,是正确结论!

2、对风机而言,空吸作用降低了风机的压力;

网友C:
风压降低后,风机流量又如何变化?是增大?还是减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既然烟囱的空吸能力相当大(你说的),此时可以关闭原风机,可事实却没有关,……

1、烟囱的空吸能力相当大,有的系统就关掉烟筒;

2、烟囱的空吸能力相当大,如果炉膛负压还不能满足,不关掉风机是正常的,你有什么疑问?

网友C:
风机的功率计算应该怎么算,是否=流量*进出口压力差?

网友C:
不关掉风机是正常的,没疑问,由此不就证明了烟囱的作用力没你说的那么大?也就是说没有几十的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C:
风压降低后,风机流量又如何变化?是增大?还是减少?

如果流量一定,风压降低,电机做功降低;

网友C:
以下两台风机串联前后性能比较,为便于分析,我们暂把烟囱当作一大风机(按你所说,有几十倍的关系,可以说是足足有余),从图中可清楚的看出,风机串联后,风机的电耗功率比串联前有所增加。

网友C:
引用 网友C:
风机的功率计算应该怎么算,是否=流量*进出口压力差?

功率一定,压力减小,流量增大;

网友C:
2、对风机而言,空吸作用降低了风机的压力;

以上是你的原话,既然降低了风机压力,怎么又变成“如果流量一定,风压降低,电机做功降低;”

现在问的是空吸作用降低了风机的压力后,流量是增加还是减少,别扯到什么流量“一定”。

网友D:
在引风机使用中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可能是电机和变频设置不匹配。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功率一定,压力减小,流量增大;

以上的回答跟以前你的观点不一致,你曾多次说,压力下降,流量增加,从而引起功率增加。

要不要帮把你以前的贴子找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C:

……风机串联后,风机的电耗功率比串联前有所增加。

1、按照你的结论,一台时功率小,两台时功率大;

2、你帖的图是对的,但解释是错的;

网友C:
3、比如说,一台A风机的压力、流量、功率确定的系统,我用两台B风机来完成,是否可以?
4、比如说,一台A风机的压力、流量、功率确定的系统,我用两台B风机来完成,如果可以, 那么B风机的功率一定小于A风机;

网友C:
实际上,烟囱对风机所做的功仅仅体现在:对原风机的风压进一步的提高,帮助原风机增大流量,假如原风机的排出压力为H原,经过烟囱的增强后,排出压力为H原+H增强(注意,此处的排出压力烟囱)。而原风机所做的功,将仍然遵循风机的进出口压力差*流量。

因为原风机受烟囱的影响,自身的出口阻力降低了,由此将必然增加流量,从而使风机电机消耗功率增加。

网友C:
两台B风机来完成,怎么连?是串联?还是并联?串联与并联的效果不一样。

网友C:
2、而回流阀、节流阀调整流量时,电机的功率是随之变化的,当流量减小时,电机功率也减小;

3、回流阀、节流阀调整流量时,当流量减小时,电机功率也减小,可以通过电流表、电度表直接观察证明;
以上是刘志斌曾经发的贴,见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006/2010060811181500005-1.shtml

与你以上说的“功率一定,压力减小,流量增大;”相矛盾!

楼主:
你们回答的都太深奥了  可是都没谁提及到我所提到的问题啊!

楼主:
两位大哥讨论的话题好像有点走题了!!

网友C:
1、如果空吸作用足够大,风机可能由电动状态进入发电状态;

2、不管你怎么说,如果自己的结论是错的,那很可能是自己的理论用错了地方

网友C:
1、风力发电,就是风机的逆向运行;

2、三峡大坝里的发电机,就是离心水泵的逆向运行;

网友C:
3、风力发电、水力发电的电功率也等于扬程×流量,

网友C:
4、你说说我的上述说法有错吗???

网友C:
结论是错的?那是根据你的烟囱推导出来的。

原风机受烟囱的影响,自身的出口阻力降低了,由此将必然增加流量,从而使风机电机消耗功率增加。

而只有热空气才有此空吸力(或者说力较大),那么冷空气时,过载是烟囱做功?肯定不是!是相似定律的重力影响作用!

网友C:
烟囱作用仅仅是进一步提高系统的排风能力。风机功率仍然遵循流量*压力。

网友C:
并联运行风机功率是:各自的压力*各自的流量。
那请问串联运行风机,他们各自的功率怎么算?难道不是各自的压力差*各自的流量?

网友C:
yjig !请参与下面的讨论,你会明白你错在什么地方!

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010/2010100908334400002-1.shtml

网友C:
没时间,你自己玩吧。

不过,还是建议你好好学习风机理论,尤其是理解H、Q及管网曲线。

网友C:
知道公式,更重要的是会用公式,不能用错了地方,否则会出笑话。

网友C:
如果开始时,就以讨论的形式,那还差不多,还有人参与。而你动不动,“这是一错话”,“这是错误的”,如果是真错了,那还另当一说。可实际是什么,谁错了?

说的好听一点,是参与你的论题,如果不好听呢,是什么?明明是传授了正确的观点,但还得有足够的心理承受力,承受指责、批评?

最后再次建议:你把H / Q曲线画出来后,就会明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本以为楼主是内行的,一眼就看穿冷风负载大,但从上一个贴来看,楼主仅仅是怀疑冷风所导致。

我来告诉你,恭喜你,你确实猜对了,是冷风的原因。

根据相似定律,在风压、流量不变的前提下,如果空气重度变化,那么,风机的功率也将随之而变化。由于冷空气比较重,所以风机耗用功率增大。

网友C:
“这是一错话”,与“本以为楼主是内行的”,哪个说法伤人,哪个说法是在嘲笑人?

网友C:
我们的看法没有交点,你把H  / Q以及管网曲线画出来就一目了然了,当然这曲线不是以上串联方式,而是你特别规定的“风机未通电时,风机里就有气流,气流的方向与风机工作时的气流方向相同;”

网友C:
1、烟筒的空吸作用,会使风机的功率大大下降,你的理论公式不考虑“空吸作用”,只考虑气体密度,是错误的;

2、“风机未通电时,风机里就有气流”是你分析热态时的好方法;

3、“风机未通电时,风机里就有气流”是你分析热态时的好方法,它等于告诉你风机的转速中有多少转速是“空转”,并没有做功;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把H  / Q以及管网曲线画出来就一目了然了……

1、根据相似原理,H / Q以及管网曲线,不用改变;

2、只是做功者不再是电动机一个,而是:电动机作功+大气压做功

网友C:
多话也不说,看图!

如果看明白了,答案也就有了!

网友C:
其实,上图中的风机性能曲线D仍有漏洞,不能体现风压与流体重度的关系,有谁看出来了吗?

网友E:
两位说了许多理论,请注意标题所说:“冷态生火时”的电流过大,锅炉烧煤的,楼主,对吗?由于整个炉排上没有放满煤,导致炉膛空气全流通,当正常热态情况下,整个炉排上已放满煤,阻风的情况下,电流自然少。

网友C:
楼上说的没错,生火时,煤层薄,阻力小,正常燃烧时,煤层厚,阻力大。

其实,该因素在上图中已经体现,生火时曲线A,位于正常时曲线B的左边,曲线愈往左靠,阻力愈大。

阻力愈大,流量就愈小,功率、电流当然就小了。

网友C:
喜好说三道四的刘大学士,人呢?现在仍然坚持:是烟囱的引力降低了风机运行功耗(热空气)?消耗的热风功率有引力做功?

还是图没看明白?怎么不出声?

网友C:
上图中的风机性能曲线D的漏洞,真的没人看出来?本人只好更正一下,见下图:

网友C:
1、楼主的引风机,在点火后,正常运行期间,运行功率低,是因为空吸作用而降低的;

2、楼主的引风机,在点火时,运行功率低,是因为没有空吸作用,流量是风机独自做功的结果;

3、气体密度对风机运行功率的影响微不足道,没听说过风机因环境温度变化而过载的案例!

网友C:
你没听说过的事情多呢!

自己上网查一下,看看别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C:
自己去咨询一下风机厂,问问140度的引风机是否可以代替20度普通风机(仅考虑功率是否适应,其他因素不考虑)。

网友C:
4、管网曲线,是气流与管网的关系,与谁做功没有关系;

5、影响管网曲线的因素很多,就是与谁做功没有关系,所以功率曲线的功率在冷态时,是风机单独做功,而热态时功率是风机与大气压力共同作用的;

网友C:
没听说过风机因环境温度变化而过载的案例?

真是太健忘了,本贴中的18楼就有现成的:引用国家电力公司热工研究所--徐葡荣先生的文章,见http://wenku.baidu.com/view/2da9e51ea76e58fafab00354.html

网友C:
“而热态时功率是风机与大气压力共同作用的,”

烟囱的作用,仅仅在于降低了风机的出口压力,如果按你说与空气重度没关系,那好,现在就在原风机上再加一风机,以此模仿烟囱作用。

以上的运行方式就是串联,串联后的效果,就是使原来风机的出口压力下降,使流量增加,按你以前所说,此时功率应该增加。该结果与以上楼主条件相符合吗?

网友C:
6、图中的管网曲线,分点火前、点火后上下两条线是错误的;

7、点火前、后管网没有变,管网气流方向没有变,……

网友C:
还是那句话,凡是自己拿不准的,不要过早的下结论,更不要说:“这是一错话”,“这是错误的”等等。

其实讨论一下也没什么,请问一下也没什么,但是本人讨厌以这种方式来求知。

网友C:
管网曲线怎么没变?知道管网曲线方程吗?

H=K*Q2

以上的K是从伯努里方程中转化来的,K中包含了流体重度因素(v^2 / 2g)r,式中r是流体重度。

既然r变化了,H=K*Q2就怎么没变?

网友C:
8、风机的运行功率与气体密度有关系,但是这种关系不会影响到风机过载,厂家在确定风机额定功率时,所有因素都计算在内;

9、我们可以看一下风机的说明书,如果环境温度会使风机过载,那说明书一定会限定风机的工作环境温度,看看有,还是没有?

网友C:
“管网气流方向没有变,……”?

请看清楚了以上曲线中,没显示气流方向,纵坐标是风压,风压分正、负,正表示风机运行时,其烟囱出口压力高于0。

网友C:
风机的工作环境温度是对运行有一定的影响,但只要温度相差不大,都可以忽略,如20度工况,放在40度环境使用,其影响几乎没有。

注意,计算时,应该一K矢零度来计算(273)。

而楼主的环境就不同了140度,与20度,他们的差异就不得不考虑了,绝对不可忽略。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管网曲线方程…H=K*Q2

以上的K是从伯努里方程中转化来的,K中包含了流体重度因素(v^2 / 2g)r,式中r是流体重度。既然r变化了,H=K*Q2就怎么没变?

1、自己写的方程,自己不会用;

2、你画的点火后的管网曲线,是因为“流体重度”吗?“流体重度”还有负的???

网友C:
流体重度没有正负之分,但请注意,以上曲线是以大气的相对压力来绘制的,曲线中的0,实际上相当于绝对压力的1。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流体重度没有正负之分,但请注意,以上曲线是以大气的相对压力来绘制的,曲线中的0,实际上相当于绝对压力的1。

1、出口没有大气压???

2、管网曲线方程H=K*Q2 ,你不知道吗?你在画一遍,就知道自己又错在哪儿了!!!

网友C:
出口没有大气压吗?你再仔细看清楚了,如果以图的最下方为绝对0压,凡是高于此纵坐标的,都有压力数值(大于0)。

网友C:
怎么全是老师的腔调,什么“自己写的方程,自己不会用;”“ 就知道自己又错在哪儿”

网友C:
在相对0压点向上的区域,气流是由低压向高压流动,即由风机入口流向烟囱出口,这是因为风机做功作用。

在相对0压点向下的区域,气流是由高压向低压流动,仍然是由风机入口流向烟囱出口,这是因为大气压做功作用。

网友C:
1、你知道你为什么会频频出错吗?你贴了那么多公式、曲线图,可都不支持你的发言!

2、因为你对知识理解不透,参数之间的关系不清,物理本质不明;

3、你总想捞回点面子,可是越捞越输,不能自拔,原因是你抱着错误观点不放!

4、人常说,非理勿动,非理末言!吃不准就不要说!

网友C:
就会说这么多,实则性的一点没有。

不支持我的发言?你看得懂吗?

网友E:
风机未通电时,风机里就有气流,气流的方向与风机工作时的气流方向相同;”对!

风机未通电时,风机里就有气流”是你分析热态时的好方法,它等于告诉你风机的转速中有多少转速是“空转”,并没有做功;-----其实冷态也对啊。冷态时,人进去炉膛里,气流也有。

其实两位大师在讨论标题时,是否看清,我认为在于风阻的大小确定电流大小。与冷态、热态时无关。对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你看得懂吗?……

1、话太大了!

2、理太小了!

网友C:
不支持我的发言?请问又有谁支持你的讨论?

你的讨论(离心水泵到水轮发电机,离心风机到风力发电),到现在有几人参与的?说出来让大家听听。没人?其实,自己也可以自拉自唱吗,继续!

网友C:
风阻的大小确定电流大小,这话没错,但冷态时气流的重度,将直接影响压力,压力也就是阻力,也许大家对140度的工作环境比较陌生,其实咨询一下风机厂,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C:
1、你心眼太小,更无感恩之情;

2、没人回帖,如果我说的是错的,你看有没有人回帖!

3、看看点击率,你就会明白点什么!

网友C:
看样子,论坛选你当班主,确实是找对人了。确实有能力挑起网络发贴。

网友C:
本不想参与,就在你这么一忽忧,也就稀里糊涂的来了。

网友C:
要说感恩之情,还真有那么一点,还真要感谢你这么搅动,使我不得不继续学习。

网友F:
我说一下,在锅炉引风电机该变频器一定要注意,我有一次改引风机,电机45KW,我用45KW风机水泵型变频器出现一个问题,在启动的时候电流很大,启动几秒钟跳过流,我看了一下电流达到110A,过载!后来我把变频器改成55KWP型机上上去就好了!这说明一个问题,锅炉引风机的负载特性并不是恒功率负载,我后来改锅炉风机都选大一档次!我07年改了一套已经用了3年多很好!还有我们在对一些负载的特性不能以某一种特性来分析,在变频器选型时要加以注意!如果我们改老设备一定要检测在工频是的电流,还要考虑启动!

网友C:
如果变频启动过载,就改手动工频运行!

网友C:
如果点火后,运行电流、功率下降,在改自动变频运行!

网友G:
既然锅炉在冷态时电机过流,这就充分说明风机功率小了。如果其它方法不能解决,就赶快加大风机吧。不要深究原因了。

网友C:
下午去调鼓风机、引风机,鼓风机开后,热保护很快就跳闸!

网友C:
这都是原来运行正常的风机,说明试车时,风机运行流量过大,可关小风门试车,可降低功率!

网友C:
今天去调试一锅炉房的引风机、鼓风机,引风机工频过载保护,变频运行时频率降到40运行,电流小不过载!

网友H:
各位真是厉害,学习了

网友I(2010-12-06):
感谢刘志斌和yjig的激情辩论,学到了很多。
我觉得两者都要考虑,不能只考虑一种因素!因为引风机跳闸后为什么要减风,减负荷。但是锅炉停机检修时(还有热量),在尾部烟道确实感到很大的抽吸负压。

网友J:
锅炉开启引风机是要关闭风门启动的,电机负荷才没那么大的。为什么很多锅炉的风门都配了调节执行机构就是这样啊

网友K:
如果不是电机超载,增加启动时间就OK了。

网友J:
引风机启动必须关小风门的,否则电机启动电流很大,会过载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