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史以来最全的电线电缆知识

楼主(2010-10-07):
一、电线电缆选用的一般原则
在选用电线电缆时,一般要注意电线电缆型号、规格 (导体截面)的选择。
⒈电线电缆型号的选择
选用电线电缆时,要考虑用途,敷设条件及安全性;例如:
根据用途的不同,可选用电力电缆、架空绝缘电缆、控制电缆等;
根据敷设条件的不同,可选用一般塑料绝缘电缆、钢带铠装电缆、钢丝铠装电缆、防腐电缆等;
根据安全性要求,可选用阻燃电缆、无卤阻燃电缆、耐火电缆等。

⒉电线电缆规格的选择
确定电线电缆的使用规格 (导体截面)时,一般应考虑发热,电压损失,经济电流密度,机械强度等选择条件。
根据经验,低压动力线因其负荷电流较大,故一般先按发热条件选择截面,然后验算其电压损失和机械强度;低压照明线因其对电压水平要求较高,可先按允许电压损失条件选择截面,再验算发热条件和机械强度;对高压线路,则先按经济电流密度选择截面,然后验算其发热条件和允许电压损失;而高压架空线路,还应验算其机械强度。若用户没有经验,则应征询有关专业单位或人士的意见。一般电线电缆规格的选用参见下表:
电线电缆规格选用参考表
导体截面mm 2           铜芯聚氯乙烯绝缘电缆环境温度25℃架空敷设227 IEC 01(BV)            铜芯聚氯乙烯绝缘电力电缆环境温度25℃直埋敷设VV22-0.6/1 (3+1)                钢芯铝绞线环境温度 30℃架空敷设LGJ
                                                          允许载流量 A              容量 kW                                                                                    允许载流量 A                   容量 kW                                            允许载流量 A             容量 kW
1.0 17 10
1.5 21 12
2.5 28 16
4 37 21 38 21
6 48 27 47 27
10 65 36 65 36
16 91 59 84 47 97 54
25 120 67 110 61 124 69
35 147 82 130 75 150 84
50 187 105 155 89 195 109
70 230 129 195 109 242 135
95 282 158 230 125 295 165
120 324 181 260 143 335 187
150 371 208 300 161 393 220
185 423 237 335 187 450 252
240 390 220 540 302
300 435 243 630 352
1、同一规格铝芯导线载流量约为铜芯的0.7倍,选用铝芯导线可比铜芯导线大一个规格,交联聚乙烯绝缘可选用小一档规格,耐火电线电缆则应选较大规格。
2、本表计算容量是以三相380V、Cosφ=0.85为基准,若单相220V、Cosφ=0.85,容量则应× 1/3。
3、当环境温度较高或采用明敷方式等,其安全载流量都会下降,此时应选用较大规格;当用于頻繁起动电机时,应选用大2~3个规格。
4、本表聚氯乙烯绝缘电线按单根架空敷设方式计算,若为穿管或多根敷设,则应选用大2~3个规格。
5、以上数据仅供参考,最终设计和确定电缆的型号和规格应参照有关专业资料或电工手册。
二、电线电缆的使用特性
产品使用特性详见具体产品介绍。

三、电线电缆的运输和保管
⒈运输中严禁从高处扔下电缆或装有电缆的电缆盘,特别是在较低温度时 (一般为5℃左右及以下),扔、摔电缆将有可能导致绝缘、护套开裂。
⒉尽可能避免在露天以裸露方式存放电缆,电缆盘不允许平放。
⒊吊装包装件时,严禁几盘同时吊装。在车辆、船舶等运输工具上,电缆盘要用合适方法加以固定,防止互相碰撞或翻倒,以防止机械损伤电缆。
⒋电缆严禁与酸、碱及矿物油类接触 ,要与这些有腐蚀性的物质隔离存放.贮存电缆的库房内不得有破坏绝缘及腐蚀金属的有害气体存在。
⒌电缆在保管期间,应定期滚动 (夏季3个月一次,其他季节可酌情延期)。滚动时,将向下存放盘边滚翻朝上,以免底面受潮腐烂。存放时要经常注意电缆封头是否完好无损。
⒍电缆贮存期限以产品出厂期为限,一般不宜超过一年半,最长不超过二年。
四、电线电缆的安装与施工
电线电缆敷设安装的设计和施工应按 GB 50217-94《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等有关规定进行,并采用必要的电缆附件(终端和接头)。供电系统运行质量、安全性和可靠性不仅与电线电缆本身质量有关,还与电缆附件和线路的施工质量有关。
通过对线路故障统计分析,由于施工、安装和接续等因素造成的故障往往要比电线电缆本体缺陷造成的故障可能性大得多。因此要正确地选用电线电缆及配套附件,除按规范要求进行设计和施工外,还应注意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⒈电缆敷设安装应由有资格的专业单位或专业人员进行,不符合有关规范规定要求的施工和安装,有可能导致电缆系统不能正常运行。

楼主:
网络传输介质-----三种电缆

在网络硬件中,还有一类不可忽视的就是网络传输介质了,我们通常称为网线。目前比较常见的网线分细同轴线缆、粗同轴线缆、双绞线和光纤光缆。
1.同轴电缆
同轴电缆是很多朋友比较熟悉的一类传输介质,它是由一层层的绝缘线包裹着中央铜导体的电缆线,它的最大特点就是抗干扰能力好,传输数据稳定,而且价格也便宜,所以一度被广泛使用,如闭路电视线等。然而以前同轴电缆采用较多,主要是因为同轴电缆组成的总线结构网络成本较低,但单条电缆的损坏可能导致整个网络瘫痪,维护也难,这是其最大的弊端。以太网应用中的同轴电缆主要分为粗同轴电缆(10Base5)和细同轴电缆(10Base2)两种。现在粗同轴电缆用得不多了,细同轴电缆还有些市场。细同轴电缆线一般市场售价几元一米,不算太贵。另外,同轴电缆是用来和BNC头相连的,市场上卖的同轴电缆线一般都是已和BNC头连接好了的成品,大家可直接选用。
2.双绞线
双绞线是一种柔性的通信电缆,包含着成对的绝缘铜线,它的特点是价格便宜,所以被广泛应用,如我们常见的电话线等。根据最大传输速率的不同,双绞线可分为3类、5类及超5类。3类双绞线的速率为10Mb/s,5类可达100Mb/s,而超5类则高达155Mb/s以上,可以适合未来多媒体数据传输的需求,所以推荐采用5类甚至超5类双绞线。双绞线还可分为屏蔽双绞线(STP)和非屏蔽双绞线(UTP)。STP双绞线虽然速率较低(只有4Mb/s),但抗干扰性比UTP双绞线强,所以价格也要贵许多,现在这类双绞线便宜的几元一米,贵的可能十几元以上才能买到一米。相比之下,UTP双绞线价格一般在一米一元左右,比较低廉。另外,常用的10M和100M非屏蔽双绞线的流行叫法是10Base-T和100Base-T,大家在市面上经常可以见到。和双绞线配套使用的还有RJ45水晶头,用于制作双绞线与网卡RJ45接口间的接头,其质量好坏直接关系到整个网络的稳定性,不可忽视。
3.光纤光缆
光纤光缆是新一代的传输介质,与铜质介质相比,光纤无论是在安全性、可靠性还是网络性能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除此之外,光纤传输的带宽大大超出铜质线缆,而且其支持的最大连接距离达两公里以上,是组建较大规模网络的必然选择。由于光纤光缆具有抗电磁干扰性好、保密性强、速度快、传输容量大等优点,所以它的价格也较为昂贵,在家用场合很少使用。目前比较常见的有两种不同类型的光纤,分别是单模光纤和多模光纤(所谓“模”就是指以一定的角度进入光纤的一束光线)。多模光纤一般被用于同一办公楼或距离相对较近的区域内的网络连接。而单模光纤传递数据的质量更高,传输距离更长,通常被用来连接办公楼之间或地理分散更广的网络。如果使用光纤光缆作为网络传输介质,还需增加光端收发器等设备

楼主:
特种电缆的定义及种类

特种电线电缆是一系列具有独特性能和特殊结构的产品,相当于量大面广的普通电线电缆而言,具有技术含量较高、使用条件较严格、批量较小、附加值较高的特点。往往采用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和新的设计计算。这类电线电缆大致可分为下列四类
一、耐高温电线电缆
航空航天、机车车辆、能源、钢铁、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开采、电机等领域需用耐高温电线电缆。长期连续工作温度125度、135度、150度、180度、200度、250度及250度以上的耐高温电线电缆,目前常用的有辐照交联聚烯烃、硅橡胶、氟树脂、聚酰亚胺、云母、氧化镁等电线电缆。现介绍;两种新型耐高温电线电缆。
1.聚醚砜(PES)绝缘电线 具有优良的耐热性、物理机械性能、电绝缘性能、挤出成型性,特别是具有可以在高温下连续使用和温度急剧变化的环境中仍能保持性能稳定等突出优点:热变形温度在200-220度,连续使用温度为180-200度,UL温度指数为180度;可耐150-160度热水或蒸汽,在高温下不受酸、碱的侵蚀;弹性模量在-100--200度几乎不变,特别在100度以上比任何一种热塑性树脂都好;线膨胀系数小,且其温度依赖性也小;具有无毒性,被美国FDA认可,也符合日本厚生省第434号和178号公告的要求;具有自熄性,不添加任何阻燃剂既有优异的难燃性,可达UL94V-0级(0.46mm)。
2.聚醚醚酮(PEEK)绝缘电线 聚醚醚酮属超耐热性热塑料性树脂。长期连续使用温度为250度,UL温度指数为250度。 PEEK是一种柔韧的树脂,且抗蠕变性能好。且有自熄性,不加任何阻燃剂就可达UL94V-1级(厚度为0.3mm)、94V-0(厚度为1.5mm)、94V-5(厚度为3.2mm)要求。
二、用途和结构特殊的电线电缆
1.低电感电缆
有强电与弱电之分,这里介绍一种强电用低感电缆。此电缆带有热耗散装置,用于各类接触焊机、电弧焊机与气动焊钳间相连接的新型水冷式低感电缆,具有结构简单合理、冷却水流通量大、不会形成堵塞阻断和限流现象、散热效果好、使用寿命长等特点。
这种新型低感电缆也包括电缆和电缆端头上固装着的接头,且电缆也是由正极缆芯和负极缆芯同装于外胶管中构成。由于这类低感电缆一般都是用于电压为25-50V、电流在7000-12000A之间的场合,冷却水在电缆中的短路导电现象基本上可忽略不计,所以在此低感电缆中没有使用隔离正极缆芯和负极缆芯的橡胶软管,只是特别设置了一条横断面呈轮辐状(俗称“梅花芯”状)的芯架,其“轮心”和相邻“辐条”间所围成的空间在顺轴线方向上即形成纵向沟槽,芯架上的纵向沟槽与电缆所配置的正极缆芯的总根数相同,其电缆部分就是以正极缆芯和负极缆芯分别搁于芯架的纵向沟槽内装置在外胶管中构成。正极缆芯和负极缆芯的两端头部分别同极集合成束夹固于缆芯夹中,然后固装在接头上,电缆的外胶管的端头部套装在接头的尾端部,并用套装在外胶管外的收紧箍紧密封
2.低噪音电缆
在弯曲、振动、冲击、温度变化等外界因素作用下,电缆本身产生的脉冲信号小于5mV的电缆称为低噪音电缆,也称防震仪表电缆。用于工业、医学、国防等多个领域微小信号的测量。有聚乙烯绝缘低噪音电缆、F46绝缘低噪音电缆、耐辐照低噪音电缆、低电容低噪音电缆、水听器电缆、水密低噪音电缆等多种型号规格的电缆。
电缆中产生噪音的原因有:1)介质本身内部分子摩擦;2)电缆电容的改变;3)电缆介质的压电效应;4)电缆中导体和介质摩擦产生电荷,即当导体和绝缘之间接触破坏时产生电荷的分离.
在聚乙烯绝缘表面挤上一层薄薄半导电(厚度0.20-0.30mm)的低噪音电缆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其噪音值在2-3mV,对于工作在400度的低噪音电缆,可采用耐高温半导电纤维绕包的办法来解决,其噪音可达5mV。
三、功能化电线电缆
1.含氟树脂自控稳135度加热电缆
由聚偏氟乙烯(PVDF)/氟橡胶合金/碳黑多元复合物组成的135度自控温电缆。其热力程不同,表现出不同程度的PTC导电特性及导电稳定性,这是由于基体结晶程度和结晶形态受不同冷却速度影响绝缘的缘故。
2.电致发光电线
电致发光电线是国际发光显示领域的最新产品,外形与普通电线电缆相仿,表层为彩色荧光塑料套管,其工作时发光连续无任何热辐射,耗电量只为LED灯的50-60%,为串灯的20-30%,为霓虹灯的1-5%;此类产品应用极为广泛,开创节能、环保、健康显示照明新时代,具有下列特点
1)发光细腻柔和,色彩亮丽,立体与透视感强烈,适合夜间视觉视察。
2)节能、环保、安全;本产品功耗低,适用电压范围广。本产品使用与废弃时均不会产生任何环境污染,同时不会对人体发生危险。
3)柔软、可折叠弯曲,随意打结、裁接、拼接,而不会影响发光性能,使用方便快捷,安装无须专业人员指导 4)为连续性发光器件,同时可根据电话控制与匹配实际各类动态多色闪烁
5)可以直接使用透明胶带、胶水、别针、线钉等固定于装饰物体表面。 此种电线的应用领域有:
1)户内广告、文字图案;橱窗、门、家具、墙壁、屋顶等
2)车、船等工具装饰;仪表指示、数字显示
3)安全标志与指示;楼梯、通道、门牌、出口、临时户外危险场地
4)玩具、工艺美术品、体育用品、服装、电器、装修、军事装备等。
四、新型绿绝缘环保电线电缆
1.CMP电缆
能通过UL最高阻燃等级标准的电缆,为CMP电缆。由杜帮、郎讯和BICC三家公司联合对电线、电缆做了大量燃烧试验而研究得出在普通电缆外面挤上一薄层FEP(即F46)护层,即能满足这一要求
一般来说,低烟无卤的基材是聚烯烃,它具有较高的燃料热量,是高度可燃的,因此它们要与金属水合物填料混合,以抑制其可燃性,但水合作用的水耗尽后,会引起猛的燃烧。而FEP的然烧热很小,遇火不燃烧
2. 无卤新型绿色环保电线电缆

楼主:
屏蔽层的作用

电线电缆最外层一般为橡胶或橡胶合成套,这一层的作用一是绝缘,同时也起保护电缆不受伤害的作用。
电缆分高压还是低压电缆,如果是高压的,里面还会有一层类似树脂的填充物,这是起绝缘作用的,在高压电缆中,这层是绝缘的最重要部分。低压的没有这层东西.然后里面还会缠一些类似丝带一样的东西,这是为了固定住电缆每一芯,把中间的空隙填满。
至于屏蔽层,分两种情况,电力电缆的屏蔽层的作用有:
1、是因为电力电缆通过的电流比较大,电流周围会产生磁场,为了不影响别的元件,所以加屏蔽层可以把这种电磁场屏蔽在电缆内。
2、是可以起到一定的接地保护作用,如果电缆芯线内发生破损,泄露出来的电流可以顺屏蔽层流如接地网,起到安全保护的作用。
如果是控制电缆,别的没什么区别,只是在很多地方,特别是计算机系统的控制电缆,这里的屏蔽层是用来屏蔽外来影响的,因为其本身电流很弱,非常怕外界的电磁场影响。

楼主:
裸电线与裸导体制品

(一)仅有导体而无任何绝缘层的线缆产品称为“裸电线与裸导体制品”。为了保证电流沿导线方向流动与电气安全,在安装时必须设置与线路电压相适应的外部绝缘,如空间间隔、绝缘子支撑等。因此本类产品本身不标明“使用电压”。
本类产品的技术学科是对具有高导电、高强度、高耐热、耐腐蚀、耐磨耗等特性的导电金属材料进行研究开发,以及以有色金属压力加工(热轧、冷拉拔、绞合等)工艺技术与装备,导电合金的配制,高纯度有色金属的冶炼、改性等研究和工艺技术开发等。
(二)按结构与用途的不同,分为四小类
1,裸单线
指的是不同材料和尺寸的有色金属单线,可分为圆单线(铜、铝及其合金),扁线(铜、铝及其合金),有金属镀层(锡、银、镍)的单线和双金属线(铝包钢、铜包铝、铜包钢)等。
此类产品大部分作为供给下一道制作电线电缆产品作为材料使用。
2,裸绞线
这是本大类产品中的主导产品,由于总是架设在电杆上,习惯上称为架空导线。架空导线本身不分电压等级,即从低压、中压、高压乃至超高压原则上都可以用同一系列的导线。但330——500kv级,对导线外径大小及表面的光洁度有特殊要求,以减少导线表面电晕(即电场使周围局部空气电游离,会增大线路损耗)。
架空导线结构虽然简单,但其作用却极为重要。在电力网络中,其线路长度占了总量的90%以上,特别是110kv——500kv高压输、配电线路中更是占了绝大多数。
裸绞线从结构组成上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以单一金属材料的单线绞制而成,如铝绞线、铜绞线、铝合金绞线等;另一种是以钢绞线为芯线以增加承拉强度,外面绞上一层或几层铝线或铝合金线的钢芯铝绞线;第三种是以双金属单线绞制而成的绞线,如铝包钢绞线。
钢芯铝绞线是使用最广泛的品种,由于有了钢芯承受悬挂在电杆上的拉力,可以增大电杆间距以减少投资(特别是高压线路)并延长导线寿命、增强安全性。
敷设线路周围如有腐蚀气体(如海边的盐雾、化工厂地区),则应采用涂有防腐涂料的防腐型钢芯铝绞线。
架空、导线新品发展的趋向是:①在不增加导线自重的前提下增加抗拉能力和耐振动性,如高强度铝合金绞线,自阻尼(防振动)导线等;②提高导线长期工作温度或导电率以增大传输容量,如倍容量导线等;③在寒冷地区防止导线表面结冰的防冰雪导线等。
3,软接线与编织线
这是一类特殊用途的产品、品种不少但用量较少;如电动机械的电刷线、蓄电池的并联线、天线、接地线和屏蔽网套等。此类产品是采用细铜单线经束绞、复绞而成;蓄电池并联线一般制成扁形(俗称辫子线);屏蔽网套系编制而成,套在要求屏蔽的电线外。
4,型线与型材
产品的横截面形状各异,不是圆形的称为型线;而不是以较大长度使用的产品称为型材。按其用途可分为三种:
①作为大电流母线(又称汇流排)用的铜、铝排材。大多是扁平状的,也有制成空心矩形和半弓子形的。用于电厂、变电站传输大容量流用;以及开关柜中。近年来又发展了带有绝缘层的绝缘母线。
②接触网用导线 此类导线用于电气化铁道,城市电车、隧道内电机车(如地铁、矿山地下坑道车)等用的架空导线。由于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和电气化铁道的大规模发展,使用接触网导线(俗称电车线,现简称为接触线)的用量成倍增加。
对接触线的技术要求除了导电性能好和有足够的抗拉强度和良好的耐气候腐蚀性外,优良的抗耐磨性也很重要,与使用寿命直接相关。
③异形排材 主要用于各类电机中换向器元件,以及各种开关、闸刀的刀头电极。截面形状有梯形、单峰形,双峰形,材质为铜或铜合金。

楼主:
聚氯乙烯、聚乙烯、交联聚乙烯三者的区别

聚乙烯 英文简称PE,它是乙烯的聚合物,无毒。容易着色,化学稳定性好,耐寒,耐辐射,电绝缘性好。它适合做食品和药物的包装材料,制作食具、医疗器械,还可做电子工业的绝缘材料等。如:本安计算机用屏蔽电缆(或称本安DCS系统用电缆)
聚氯乙烯 英文简称PVC,是氯乙烯的聚合物。它化学稳定性好,耐酸、碱和有些化学药品的侵蚀。它耐潮湿、耐老化、难燃。它使用时温度不能超过60℃,在低温下会变硬。聚氯乙烯分软质塑料和硬质塑料。软质的主要制成薄膜,作包装材料、防雨用品、农用育秧膜等,还能作电缆、电线的绝缘层、人造革制品。硬质的一般制成管材和板材,管材用作水管和输送耐腐蚀性流体管,板材用作各种贮槽的衬里和地板。如:0.6/1kv聚氯乙烯绝缘电力电缆
交联聚乙烯 英文简称XLPE,是提高PE性能的一种重要技术。经过交联改性的PE可使其性能得到大幅度的改善,不仅显著提高了PE 的力学性能、耐环境应力开裂性能、耐化学药品腐蚀性能、抗蠕变性和电性能等综合性能,而且非常明显地提高了耐温等级,可使PE 的耐热温度从70℃提高到90℃以上,从而大大拓宽了PE 的应用范围。目前,交联聚乙烯(XLPE )已经被广泛应用于管材、薄膜、电缆料以及泡沫制品等方面。如:35kv及以下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电缆

楼主:
关于电力电缆的选用

一、 型号
  1. 护套及绝缘层材质。
常见类型:
VV(VLV)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VY(VLY)聚氯乙烯绝缘聚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YJV(YJLV)交联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YJY(YJLY)交联聚乙烯绝缘聚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括号中L代表铝芯电缆
脚标22代表钢带铠装缘聚氯乙烯护套
脚标23代表钢带铠装缘聚氯烯护套
脚标32代表细钢丝铠装缘聚氯乙烯护套
脚标33代表细钢丝装缘聚氯烯护套
脚标42代表粗钢丝铠装缘聚氯乙烯护套
脚标43代表粗钢丝装缘聚氯烯护套
  VV(VLV)类电缆导体运行最高额定温度为摄氏70度,短路时(持续时间小于5秒)最高温度不超过摄氏160度。
  YJV(YJLV)类电缆导体运行最高额定温度为摄氏90度,短路时(持续时间小于5秒)最高温度不超过摄氏250度。
  矿物绝缘电缆。氧化镁绝缘,铜或高温合金护套,运行最高额定温度摄氏250度。特殊用途类型:
  由于特殊用途电缆种类繁多,在此仅做简单介绍。用于高温环境的氟塑料电缆,聚偏二氟乙烯绝缘、护套电缆连续工作温度摄氏150度,聚全氟乙丙烯绝缘、护套电缆连续工作温度摄氏100度,,聚四氟乙烯绝缘、护套电缆连续工作温度摄氏260度。用于油污染环境的丁晴复合物绝缘电缆,运行最高额定温度摄氏105度。用于经常移动环境的硅橡胶电缆,运行最高额定温度摄氏180度。此外,还有专用的低温、防水、防虫鼠害、矿用电缆等。
  2. 电压等级
  表示方法U0/U(Um)
  U0为导体对地电压,U为导体与导体之间电压,Um为使用设备的系统最高电压的最大值。其中,U0按系统接地故障持续时间分为两类:第一类电缆----用于单相接地故障时间每一次一般不大于1分钟的系统,亦可用于最长不超过8小时,每年累计不超过125小时的系统;第二类电缆----用于接地故障时间更长的系统,或对电缆绝缘性能要求较高的场所。
  例如10kV系统,如中性点经消弧线圈接地的应采用8.7/10kV电缆(或8.7/12),如中性点经小电阻接地的可采用6/10kV电缆(或6/12)。
二、 相线与N线截面配合
  理论上N线的允许载流量应大于最大三相不平衡电流及零序谐波电流之和。在工程中通常在以单相设备为主的系统中,N线截面等于相线截面(即4等芯);在三相平衡系统或以三相设备为主的系统中,N线截面大于等于相线截面的一半(即3+1芯),其中有两个例外:相线为35mm2时,N线为16mm2,相线为150mm2时,N线为70mm2。
  在含有大量零序谐波分量的系统中,N线截面等于相线截面的2倍或根据实际需要定制。
 三、 选择电缆截面所需考虑的因素
  除设计手册中所要求的温升、经济电流密度、电压损失、机械强度、载流量等以外,还需注意:
1. 敷设距离导致的单相短路故障、接地故障保护灵敏度问题(低压系统)
2. 在一个工程中尽量减少、合并截面等级,利于加工定货。
四、 防火
  常用电缆中,虽然聚氯乙烯护套电力电缆防火性能等方面优于聚乙烯护套电力电缆,但在火灾条件下,聚氯乙烯释放出的有害气体远超过聚乙烯。几乎所有电缆厂家都生产聚氯乙烯护套电力电缆,其中只有部分厂家同时生产聚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阻燃电缆:阻燃产品比非阻燃产品能提供15倍以上的逃生时间;阻燃材料烧掉的材料仅为非阻燃材料的l/2;阻燃材料的热释放率仅为非阻燃材料的l/4;燃烧产品总的毒气气体量,如以一氧化碳的相当量表示,阻燃产品仅为非阻燃产品的l/3;普通阻燃产品与非阻燃产品的产烟性能、产烟量无大的区别。阻燃电缆按GB12666.5-90标准分为A、B、C三类,在工程设计中宜选择A类阻燃电缆。减少在同一防火隔断(例如同一桥架、同一竖井)内的电缆数量,有助于提高电缆的阻燃能力。
  耐火电缆:根据GBl2666.6规定,耐火试验温度分为二类:
A类为950—1000℃ 考核时间为90分钟
B类为750—800℃ 考核时间为90分钟。
即电缆在外部火源750—800℃(或950—1000℃)直接燃烧下,90分钟内仍能通电,就判定为B类或A类耐火电缆。
  有机类耐火电缆在铜导体上包绕云母耐火带(耐高温800℃)作为耐火层,然后按不同型号挤上一定厚度的正常绝缘层,最后电缆芯间填充层和最外层的护套与普通电缆一样。无机类又称为矿物质绝缘型或者氧化镁绝缘电缆,其外护套为铜管或特种合金管,在外护套和铜芯导体之间填充氧化镁作为绝缘材料,由于氧化镁的熔点为2800℃,铜管(外护套)的熔点为1083℃,特种合金管可以保证在825℃无变形,因此只要外护套不受破坏,该电缆就能正常工作,其耐火性能远超过有机类耐火电缆。在工程设计中不要轻易提出要求使用A类耐火电缆,因为NH-YJV或NH- VV一般都达不到A类要求,而矿物质绝缘电缆耐火性能虽然优异,但造价远高于普通耐火电缆,对施工的要求更加严格,另外由于是独芯电缆,各相对N、对PE间距不同,单相短路、接地短路阻抗(电抗)有一定差异。
五、 相关名词
  氧指数:是指在规定条件下,固体材料在氧、氮混合气流中,维持平稳燃烧所需的最低氧含量。氧指数高表示材料不易燃烧,氧指数低表示材料容易燃烧
  材料的氧指数(LOI)与其阻燃性的对应关系如下:
LOI < 23 可燃
LOI 24 - 28 稍阻燃
LOI 29 - 35 阻燃
LOI > 36 高阻燃
  耐火电缆(Fire resistant cables),简称为FS电缆。这种电缆不易着火致完全烧毁,在火灾中及火灾后尚能继续工作,保证救火过程中的用电需要。
  阻燃电缆(Flame retardant cables),简称为FR电缆。普通聚合物,在燃点以上的火焰中都会燃烧。FR阻燃电缆的特点是单根电缆垂直燃烧时可阻止火焰蔓延,火焰移去后会自动熄灭。
  低延阻燃电缆(Reducedflame propagation cables),简称为FRR电缆。其特点是能通过多根电缆垂直托架敷设的阻燃试验,在试验中集中成束电缆中所含可燃物质比单根电缆多但要求其火焰蔓延能受到控制。
  无卤低烟阻燃(Low smoke zerohalogen cables),简称FOH电缆。FOH电缆的特点是燃烧时既具有FR或FRR阻燃能力,又不会排放HCI等有毒气体,所散发的烟雾也非常稀薄。
  同心导体电力电缆:N线(或PEN)均匀外包于各相线外侧,与各相线距离均等,有利于均衡、降低各相对N的电抗。

楼主:
氟塑料电缆及其应用

一、前言
氟塑料是对各种含氟聚合物的总称。是指含有氟原子的单体自聚或者与其他不含氟的材料共聚而成的聚合物。由于氟塑料有着优异的电气性能,热稳定性能和机械物理性能,因此适合用作电线电缆。为了便于大家能进一步对氟塑料电缆有所了解,对今后的工作有所帮助,现将氟塑料电缆及其市场应用情况作简略介绍。
二、氟塑料电缆的特点
相对于常见的聚乙烯聚氯乙烯电缆而言,氟塑料电缆有着如下突出的特点:
1、耐高温 氟塑料有着超乎寻常的热稳定性,使得氟塑料电缆能适应150~200度的高温环境,而常见的聚乙烯、聚氯乙烯电缆只适用于70~90度的工作环境。另外,在同等截面导体的条件下,氟塑料电缆可以传输更大的许用电流,这就大大提高了电缆的使用范围,由于这种独特的性能,氟塑料电缆常用于飞机、舰艇、高温炉以及电子设备的内部布线、引接线等。
2、阻燃性好 氟塑料的氧指数高,燃烧时火焰扩散范围小,产生的烟雾量少。用其制作的电缆适合对阻燃性要求严格的地方,例如计算机网络、地铁、车辆、高层建筑等公共场合,一旦发生火灾,人们可以有一定的时间疏离,而不被浓烟熏倒,争取到宝贵的救援时间。
3、电气性能优异 相对于聚乙烯而言,氟塑料的介电常数更低,因此,与同结构的同轴电缆相比较,氟塑料电缆的衰减更小,更适合于高频信号传输,当今电缆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已经成为潮流,同时又由于氟塑料能耐高温,所以常用作传输通信设备的内部接线、无线发射馈线与发射机之间的跳线和视频音频线。此外,氟塑料电缆的介电强度、绝缘电阻好,适合作重要仪表仪器的控制电缆。
4、机械化学性能完美 氟塑料的化学键能高,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几乎不受温度变化的影响,有着优良的耐气候老化性能和机械强度;而且不受各种酸、碱和有机溶剂物影响,因此适用于环境气候变化大、有腐蚀性场合,如石化、炼油、油井仪器控制等。
5、利于焊接连线 在电子仪器中,有不少接线是采用焊接方法进行连接,由于一般塑料的熔融温度低,在高温时容易融化,需要熟练的焊接技术,而有些焊点必须要有一定的焊接时间,这也成为氟塑料电缆受到欢迎的原因,如通信设备和电子仪器的内部接线。
6、氟塑料原料的价格高、电缆生产难度大 生产成本高,销售价格自然也高,这也限制了产品的应用,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使得竞争厂家少,需要使用氟塑料电缆的客户也就不会过于的计较价格因素了。
三、氟塑料电缆的种类和用途
有多种氟塑料可用作电缆绝缘。根据目前市场情况,常见的氟塑料电缆是氟-46(FEP)电缆。氟-46是聚全氟乙丙烯的简称,又称为FEP,是一种性能优异的氟塑料,最高连续工作温度可达200度,短时间使用温度可达260度,氧指数大于95 ,几乎不燃,而且介电常数小,介质损耗角正切低,电性能在相当宽的温度变化范围内几乎没有变化,而且它可以用类似聚乙烯挤出的方法来制作电缆,所以深受各方面的欢迎。
氟塑料电缆可以制成实芯绝缘两种形式,其中物理发泡氟塑料电缆在国外已有生产和使用,在国内尚在研制过程中,平时我们所说的氟塑料电缆通常指实芯氟塑料电缆。
氟塑料电缆有三种常见形式:单芯电缆、同轴电缆、多芯电缆
1、单芯电缆 或者称作高温电线,其结构是内导体为单根或多股铜线(镀锡铜线),导体外径为0.4~2.0MM,绝缘为氟塑料,绝缘层厚度在0.3~0.5MM,常用作航空导线、电子和电气设备布线以及特殊场合的照明线。
2、同轴电缆 内导体为单根或多股铜引(镀锡铜银铜线),直径为1.25~1.6MM,有三种绝缘形式:A、氟塑料绝缘,厚度为0.5~0.7MM,B、氟塑料发泡绝缘,厚度为2.5~3.0MM,C、氟塑料与聚乙烯组合绝缘,即内层用氟塑料绝缘,外层用聚乙烯绝缘,其中氟塑料的厚度为0.04~0.07MM。值得一提的是,氟塑料与聚乙烯组合绝缘的同轴电缆综合了产品的使用性能和材料成本的优点,值得大力推广。这类电缆常用作射频电缆和电子设备的连接线。
3、多芯电缆 将单芯电线或同轴电缆绞合在一起,便于为多芯电缆。其中有对绞的,也有非对绞的,分别用作工业计算机控制和自动化仪表仪器控制,对于特殊场合的五类、超五类电缆,数据传输、音频视频传输等,也采用这种氟塑料电缆。
应该指明的是,氟塑料电缆有不同的护套形式,通常在高温工作环境和特殊环境采用氟塑料护套,在只对电气性能有要求而环境温度一般时,则可用低烟卤阻燃PVC护套,这样可以大大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四、市场运作方向
对于本厂市场信息而言,氟塑料电缆是现有产品的延伸。由于这种电缆优异的高频介电性能和耐热阻燃性能,它可用于计算机局域网络和射频信号传输,我们可以在同客户的接触中,了解客户是否有这方面的需求。按照美国的安全要求,采用PE或PVC绝缘的电缆安装于室内压通风层时,必须穿入金属管内敷设,而氟塑料电缆则可以直接安装,从而具有美观、安全、布线灵活等各种优点,这点可以在高档办公场所大显身手。属于这些产品有配电线、电话线、数据传输线等等。显然,电梯、火警控制电缆,更适合配用氟塑料电缆。
邮电部在1997年已制定了《数字局用射频同轴电缆》标准,该标准规定的电缆就是用氟塑料与聚乙烯组合绝缘,用作传输数字局内的布线,用于传输电话、数据、电视等通信业务或采用类似技术的其它通信设备中,因此,通信设备厂家和电子设备厂家是我们市场工作的重点。
除了用作高温导线、油井测井电缆外,氟塑料电缆已在工业自动化控制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在冶金、石化、电站等高温环境,用氟塑料电缆是种很好的选择。
此外,氟塑料电缆因其阻燃且燃烧时烟量少,可以广泛用于高层建筑、地下商场、隧道、宾馆、医院内的一般布线。
可见,氟塑料电线电缆的市场是广阔的,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能发掘出更多的市场亮点。

楼主:
电线电缆分类应用及基本结构

1、分类
把用以传输电(磁)能、信息和实现电磁能转换的线材产品统称为电线电缆。按用途不同可以将电线电缆分为五大类:
裸电线:仅有导体而无绝缘层的产品,如钢芯铝绞线、铝绞线、铜绞线。产品主要用在城郊、农村、用户主线、开关柜等。
绕组线(电磁线):以绕组的形式在磁场中切割磁力线感应产生电流,或通以电流产生磁场作用的电线,主要用于各种电机、仪器仪表等。如漆包线。
电力电缆:在电力系统的主干线路中用以传输和分配大功率电能的电缆产品,如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电缆等。产品主要用在发、配、输、变、供电线路中的强电电能传输,通过的电流大(几十安至几千安)、电压高(220V至500kV及以上)。
通信电缆和光缆:传输电话、电报、电视、广播、传真、数据和其他电信信息的电缆、光缆等。
电气装备用电线电缆:从电力系统的配电点把电能直接传送到各种用电设备、器具的电源连接线路用的电线电缆。如控制电缆、布电线等。
2、电线电缆的应用
电力系统:电力系统采用的电线电缆产品主要有架空裸电线、汇流排(母线)、电力电缆 (塑料线缆、油纸力缆(基本被塑料电力电缆代替)、橡套线缆、架空绝缘电缆)、分支电缆、电磁线以及电力设备用电气装备电线电缆等。
信息传输系统:用于信息传输系统的电线电缆主要有市话电缆、电视电缆、电子线缆、射频电缆、光缆、数据电缆、电磁线、电力通讯或其他复合电缆等。
机械设备、仪器仪表系统:除架空裸电线外几乎其他所有产品均有应用,但主要是电力电缆、电磁线、数据电缆、仪器仪表线缆等。
3、电线电缆的基本结构
导体:传导电流的物体,电线电缆的规格都以导体的截面表示。
绝缘:将绝缘材料按其耐受电压程度的要求,以不同的厚度包复在导体外面而成。
保护层:保护电缆的部分。

楼主:
电力电缆详解

(一) 能长期、安全可靠地传输大容量电能的绝缘电源称为“电力电缆”。
电力电缆是导体外包有优质绝缘材料,并有各种保护层的电缆。它的主要功能与架空导线一样,在电力系统中传输和分配大容量的电能用。与架空线的区别是电力电缆可在各种环境下敷设,安全隐蔽、不受外界气候变化的干扰;以及可以较少维护,经久耐用(一般要求40年以上)。但电力电缆的结构比较复杂,制造工序多,产品价格要比架空导线高出几十倍;因此一般应用于不适应采用架空线路的场合,如城市中输配电线路和工矿企业的动力引入与厂区的主干电力线路中;以及跨越江河铁路站场,贯穿地下隧道等。实际上电力线路是架空导线与电力电缆共同组成的,架空导线侧重于产生电源的输、变、配电部分,而电力电缆侧重使用于配电、用电端,因此,中低压电力电缆的生产量占98%以上。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迅速提高,电力电缆在电力系统中的比例不断增加。如城市中心区的中、低压架空线路将逐步改为隐蔽的电缆线路,市郊和中心城镇将采用架空绝缘电缆。
(二) 电力电缆应具有下列技术特性
1, 能长期承受较高乃至极高的工作电压,应具有非常优良的电绝缘性能,因此电力电缆按使用电压级可分为:低压(1千伏及以下)、中压(6——35千伏)、高压(66——330千伏)、超高压(500千伏及以上)。
2, 能传输很大的电流(几百安乃至几千安),因此会采用截面积为几百乃至几千平方毫米的导电线芯。同时要求所用绝缘及其他材料具有优良的耐热老化性能,而整体结构能保持热平衡。
3, 为使电缆能适应各种敷设方式和使用环境(地下、水中、沟管、隧道、竖井),必须采用多种组合的保护层结构。
事实上,电力电缆所依托的高压绝缘技术、大电流传输技术以及结构平衡、护层结构等均代表了电工学科中这几方面的学术水平。
(三) 制造电力电缆的工艺设备主要有绞线机,绝缘包覆设备,成缆机(将3——5根绝缘线芯绞合成缆),内、外护套挤包机以及铠装(钢带、钢丝铠装)设备。其中,不同的绝缘结构采用不同的设备,且工艺技术要求极高。
(四) 电力电缆均使用于电力系统中,因此一般不再分小类,而是按不同绝缘材料或结构分出系列作为分类。
电力电缆的产品系列有:
1, 聚氯乙稀绝缘电力电缆 由于聚氯乙稀塑料价格便宜,物理机械性能较好,挤出工艺简单,但绝缘性能一般。因此大量用来制造1千伏及以下的低压电力电缆,供低压配电系统用,年产量达十多万公里。如采用加了电压稳定剂的绝缘料,允许上产6千伏级的电缆。
2, 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电缆 由于聚乙烯是电绝缘性能最好的塑料,加上经过高分子交联后成为热固性材料,因此其电性能好,机械性能和耐热性好。近二十年来,已成为我国中、高压电力电缆的主导品种,可适用于6——330千伏的各个电压级中。
近年来,1千伏低压电缆的交联化已成为一个技术方向,关键是降低绝缘厚度使之在价格上能与聚氯乙稀电缆竞争。
3, 粘性油浸渍绝缘电力电缆 在1992年前是我国中压电缆的主导产品。这是电力电缆的经典结构,已有百多年的历史,电、热性能裕度大,使用寿命长(国内还在用1923年敷设的进口电缆)。但由于生产工序多,周期长,材料来源少等,已被交联聚乙烯电缆所取代。
4, 充油电缆 是另一种结构的油纸电缆,采用薄型绝缘纸绕包后,用低粘度油在压力下填充间隙中。适用于66——500千伏。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是我国高压电缆的唯一产品,但近年来也已被交联聚乙烯绝缘高压电缆所取代。
5, 橡皮绝缘电力电缆 是一种柔软的,使用中可以移动的电力电缆,主要用于企业经常需要变动敷设位置的场合。采用天然橡胶绝缘,电压等级主要是一千伏,可以生产6千伏级。
6, 架空绝缘电缆 实质上是一种带有绝缘的架空导线,由于仍架设在电杆上,其绝缘设计裕度可小于电力电缆。绝缘可采用聚氯乙稀或交联聚乙烯。一般制成单芯,但也可将3——4相绝缘芯绞合成一束,不加护套,称为集束型架空电缆。

楼主:
电力电缆和控制电缆有什么区别

电力电缆在电力系统主干线中用以传输和分配大功能电能,控制电缆从电力系统的配电点把电能直接传输到各种用电设备器具的电源连接线路。电力电缆的额定电压一般为0.6/1kV及以上,控制电缆主要为450/750V。同样规格的电力电缆和控制电缆在生产时,电力电缆的绝缘和护套厚度比控制电缆厚。
首先,控制电缆属于电器装备用电缆,和电力电缆是电缆五大类中的2个。
控制电缆的标准是9330,电力电缆的标准是GB12706
控制电缆的绝缘线芯的颜色一般都是黑色印白字、还有电力电缆低压一般都是分色的。
控制电缆的截面一般都不会超过10平方,电力电缆主要是输送电力的,一般都是大截面。
由于以上大家讲到的原因, 电力电缆的规格一般可以较大,大到500平方(常规厂家能生产的范围),再大的截面般能做的厂家就相对少了,而控制电缆的截面一般较小,最大一般不超过10平方。
从电缆芯数上讲, 电力电缆根据电网要求,最多一般为5芯,而控制电缆传输控制信号用,芯数较多,根据标准来讲多的有61芯,但也可以根据用户要求生产了。

楼主:
电缆为什么要铠装和绞合

铠装电缆指具有金属材料铠装保护层的电缆,电缆加上铠装层的目的除了增强抗拉强度、抗压强度等机械保护延长使用寿命外,还可以通过屏蔽保护提高电缆抗干扰性能。
常用的铠装材料有钢带、钢丝、铝带、铝管等,其中钢带、钢丝铠装层具有高导磁率,有很好的磁屏蔽效果,可以用于抗低频干扰,并可使铠装电缆直埋敷设而免于穿管且价廉物美在实际运用较多。
不同规格不同根数的铜线按一定的排列顺序和绞距绞合在一起,就变成了直径较大的导体,这种绞合的大直径绞合后导体要比相同直径大小的单支铜线更加柔软,做出的电线弯曲性能好,摇摆测试时不容易断,针对一些对柔软有要求的线材(比方说医疗级线材)更加容易达到要求。

从电气性能说:导体通电后,由于电阻消耗电能而发热.随着温度升高会影响绝缘层和保护层材料性能寿命.为了使电缆高效运转,应增大导体截面,但大截面单根导线不便于弯曲,柔软性差,很不利于生产运输和安装敷设.从机械性能上又要求具有柔软性,可靠性,多根单线扭在一起绞合,即可解决矛盾.

楼主:
电缆进水的原因及对策

电缆进水后,在电场的作用下,会发生水树老化现象,最后导致电缆击穿。水树是直径在0.1m到几微米充满水的空隙集合。绝缘中存在的杂质、气孔及绝缘与内外半导电层结合面的不均匀处所形成的局部高电场部位是发生水树的起点。水树发展过程一般在8年以上,湿度、温度、电压越高,水中所含离子越多,则水树发展越快。
原因:
1 、保管时: 新买的成筒电缆,其两头均使用塑料密封套封住,但用去一段之后,余下的就用塑料纸一裹,外面用绳子一扎,密封性不好,日子一久,水汽就会渗入电缆。
2、 电缆敷设时: 电缆敷设时,其用塑料纸裹住的电缆头有时会浸在水中,使水进入电缆;在牵引和穿管时,有时会发生外护套破裂现象。
3 、敷设后:未及时进行电缆头制作,使未经密封处理的电缆端口长期暴露在空气中,甚至浸在水中,使水汽大量进入电缆。
4、 电缆头制作时: 在电缆头制作时(包括终端头和中间接头),由于制作人员的大意,电缆端头有时会滑入有积水的电缆井中。
5 、电缆运行时: 电缆运行中,发生中间接头击穿等故障时,电缆井中的积水便会沿着缺口进入电缆;在建筑工地,外力引起电缆破损或击穿,也会发生电缆进水。
对策:
电缆进水后干燥处理非常困难(如用热氮气加压吹燥),一般也没有配置相应的设备。实际操作中,如果电缆如进水,只是锯掉前端几米,如整条电缆已进水,就无法可取。因此,电缆进水的防止,应以预防为主,采用以下措施:
1、电缆头应密封 锯掉的电缆端头,无论是堆放还是敷设,均要用塑料密封起来(采用电缆专用的密封套),防止潮气渗入。
2、电线敷设后要及时进行电缆头的制作。
3、购买电缆时,必须选择质量过硬的厂家。由于绝缘中的杂质、气孔等是水树发生的起点,因而电缆质量的好坏对防止水树老化至关重要。
4、加强电缆头制作工艺的管理 一旦电缆进水,则最早出现击穿现象的往往是电缆头,因而电线头制作得好,可以延长电缆的整体寿命。如电缆在剥离半导体层时,在半导体层上竖着划几道,然后像甘蔗剥皮一样剥去半导体。但在用刀划时,若划得太深,便会伤及绝缘层,给水树的产生带来机会。另外,在焊锡时,因找不到电源,就会直接用喷灯来熔化焊锡,此时,火焰会损坏铜屏蔽层及绝缘层,因而要杜绝这种现象,正确的办法可配置UPS,因为焊锡所需时间一般仅为10min,功率不过500W。
5、采用冷缩电缆头 3M公司的冷缩硅橡胶电缆附件,制作简单方便,不用喷灯,不用焊锡。且硅橡胶电缆附件有弹性,紧紧地贴在电缆上,克服了热缩材料的缺点(热缩材料没有弹性,在电缆热胀冷缩的过程中,会与电缆本体间出现间隙,这就为水树的发展提供了便利)。
6、长电缆采用电缆分支箱 几条长电缆,每条长度在3km左右,对于这样的电缆,除了做中间接头外,还采用一至二个电缆分支箱,一旦其中的一段电缆进水后,不会扩散到其它段的电缆,而且在电缆故障时也便于分段查找。
7、10kV系统中采用8.7/10kV等级的电缆 该等级电缆绝缘厚度达4.5mm,而6/10kV等级电缆的绝缘厚度为3.4mm。由于电缆绝缘厚度的增加,降低了场强,能防止水树的老化,同时,由于lokV中性点小电流接地系统在单相接地时,电缆要承受1.73倍的相电压,且按要求要运行2h,因而,有必要加厚电缆绝缘层。
8、采用PVC塑料双壁波纹管 该管耐腐蚀、内壁光滑、强度与韧性良好,因而在电缆直埋敷设时,可大大减少电缆外护套破损。
9、电缆沟(管)与电缆井的设计 由于条件的限制,电缆敷设均采用直埋或电缆沟形式,而且以直埋为多,如属于沿海多雨地区,电缆沟或电缆井中长年有积水。由于电缆沟或电缆井的深度会超过下水道的深度,排水很困难,因此在规划时,就应进行协调,便于电缆沟(井)的排水。如无法做到电缆井不积水,则应把电缆井中的中间接头用支架撑起。另外,化工区内化工企业较多,在巡视检查中发现,化工厂附近的电缆沟中的电线,有些外护套已严重变形,因而,化工厂附近的电缆沟必须有完善的排水设施。另外,在电缆排管设计时,要尽量直,减少弯头,使电缆便于敷设;同时,在电缆井制作时,分成大电缆井和小电缆井,大电缆井可用来牵引电缆、盘圈、做中间接头,而在马路当中等不便于做电线井、却必须有转角的地方,改做小电缆井,该电缆井只是在敷设电缆时用来放置转向滑轮。
10、电缆的试验电缆头制作完成后.在投运之前做一次高压直流泄漏试验,以后,对变电所出线电缆做预试,其它电缆不做试验。因为,变电所出线电缆一旦故障,短路电流会对变电所设备造成很大冲击,因而发现电线有问题,就要加强运行管理及时调换。我们认为,电缆故障的后处理,与电缆试验后发现故障的电缆,两者处理起来一样的麻烦:查找故障点,甚至调换电缆。前者的缺点是:非计划性停电、短路电流的冲击优点是:不做试验可延长电缆的寿命(有些电缆试验做出来不理想,却依然可以运行很长时间,况且直流试验后会增加电缆击穿的可能),故障点比较明显,易于查找。后者的优缺点正好与前者相反。因此,对于不做试验的电缆用户,我们着重做好其供电可靠性,如对用户供电的10kV开关站,均采用双电源,实现调度自动化,一旦一条进线电缆故障、就马上切换到另外一条电缆供电。事实上,新的《电力设备预防性试验规程》中,对交联电缆不再规定隔一定时间做直流耐压试验,只测绝缘电阻,因而更可简化电缆的预防性试验。

楼主:
变频电缆知识

近二十年来变频调速电机在国内外有很大的发展,年增长率略超过10% ,而直流传动年增长率为3-4% 。变频电机具有较多的优点,如设备投资费用少,结构简单,体积小,成本低,节能,调速范围大,具有恒功率、恒转速的特性,使用方便,容量大等等。因此当前在冶金、矿山、铁路等工业方面广泛地使用,最近在家用电器同样也大量应用。
变频调速技术关系到变频电机、变频电源和连接电缆,这段电缆长度并不很长,截面也不很大,绝缘性能属于电力电缆范畴,因为实际的工作频率为30~300 Hz ,常简称为变频电缆,当前常选用交联聚乙烯为绝缘材料。
大概三十年前,电缆研究所开发和生产过中频电缆,这也可称得上是目前变频电缆的前身,其工作频率为100~400 Hz ,提供电源的设备是由直流电机驱动的中频发电机组,改变直流电机转速来调节发电机的输出频率,中频电压的波形能维持形状规则的正弦波,当时电缆的设计思路是降低线路阻抗和集肤效应,采取同轴电缆和扩大内导体直径,电缆在冶金工业上应用效果十分良好。
目前的变频电源是通过可控硅元件调频,较大程度上改变了波形特性,从而对电机和电缆带来了新问题。
一、变频电缆的工作特点
1.脉冲电压对绝缘的影响 变频电源的频率调节范围较宽,不论频率高低,具有一个主频率的波形轮廓,它包含了许多高次谐波,作为一种行波经多次反射,幅值叠加可达到工作电压数倍,电缆越长,幅值越高,若电缆绝缘安全系数不高,可能被击穿。石油开采用3000多米长的潜油泵电缆,在工频下能长期正常运行,可是在变频条件下,电缆才投入运行数小时即发生击穿,说明脉冲过电压的危害性,所以预防是必要的。由于交联绝缘电力电缆的耐压水平较高,电缆长度一般在300米以内,多年来的运行未发生击穿事件,尽管如此,绝缘厚度及工艺应加以重视,实心绝缘是可靠的,绕包绝缘是不适合的。
2.电缆本体对外发射电磁波 一般变频家用电器为单相供电,长度很短,功率也较小,设计时已将变频电源、连接电缆和变频电机一并设置在金属壳内,抑制了电磁波对外发射。但是在工业领域内,电机功率较大,连接变频电机和变频电源之间的电缆长度长,在工作时电缆就是高频电磁波向外发射的有效载体,对于周围邻近地区的通信工具(如无绳电话)或调幅接受器(如收音机调幅波段)将产生干扰,有时情况也比较严重,称之为电磁波的环境污染,国外早已对这种电缆提出要求,国内也很重视,目前各电缆厂制订了企业标准,今后将会统一制订行业标准。
3.中性线电流的叠加 完整的三相正弦供电系统,当三相电流平衡时,其中性线的电流为零,若出现三次谐波,则三次谐波的电流分量在中性线内不存在相位差,所以直接叠加成分量得三倍。若变频原供电对象是三个单相变频电机,而且处于三相功率分布平衡状态,则中性线电流更大,中性线截面应不小于相截面。
二、变频电缆的结构及附加试验讨论 了解变频电缆工作特点之后,就不难从电缆结构改进来解决上述三个问题。
1.绝缘的电气击穿问题 变频电机大量应用后,大多数情况选用一般电力电缆,如聚氯乙烯绝缘、护套电缆或交联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电缆,由于电缆本身耐压水平较高,很少发生电缆本体击穿。这与上述深井油泵电缆击穿事故显然不同,深井油泵电缆采用聚酰亚胺/聚全氟乙丙烯复合薄膜绕包烧结和乙丙橡胶双层绝缘,从厚度和绝缘密实来看并不理想,油泵电缆长度超过3千米,油井的工作环境严酷,电缆处在高温、高压、含油和含水的条件中工作,其绝缘性能比较脆弱,当运行过程中受到多种恶劣因素的侵蚀后发生电、热因子交错作用而导致绝缘击穿。为何电缆在工频下能长期运行而变频下几小时内击穿? 这决不是老化问题,基本上可归结于高频脉冲电压的影响。一般陆用情况下,采用聚氯乙烯绝缘并不理想,因为其介质损耗偏大。交联聚乙烯绝缘较为满意,它兼有机、电、热等优良性能。电缆绝缘厚度可采用1kV 电压等级的规定,若适当加厚,当然更为可靠,这对变频电缆更为有利。

2.高频电磁波对环境污染问题 虽然目前没有国家规范规定电缆发射电磁波造成环境污染的考核指标,但抑制对外高频干扰是必须做到的。对于四芯低压电缆,首先是改善绝缘线芯的排列,假如电缆的四个芯直接成缆,是不对称结构,如果将第四芯分解为三个截面较小的绝缘芯,把三大三小线芯对称成缆,二种情况相比较,对称型比较有利。第二应认为更重要的是加强总屏蔽结构。制造者习惯采用铜线编织屏蔽,实际上这并不是好方法,材料消耗大、加工速度慢、屏蔽效应不是最理想。采用铜带搭盖纵包并轧纹是较为先进的结构和工艺,形成了全封闭金属层,只要厚度适当,可达到有效的屏蔽功能。而这种工艺及其所用的材料在光缆领域中已十分普遍,铜带厚度不能太薄,以保证抑制电磁波对外发射。

3.屏蔽层接地措施 屏蔽层接地良好是抑制电磁波对外发射的必要条件,铜线编织屏蔽的接地方式较容易解决,而纵包铜带轧纹屏蔽需用专用夹具接地,夹具与轧纹铜管的接触面应当吻合,接地线由夹具尾端引出。

4.外护套 这种电缆大多数敷设在室内,一般不需铠装,虽然不完全排除用聚氯乙烯护套,但选用高密度聚乙烯更为合适。

5.电缆的附加试验一般低压电缆不需要进行脉冲电压试验,如IEC 60502 标准仅对 3.6/6 kV 及以上的电缆才规定进行脉冲电压试验。变频电机的连接电缆情况略有不同,需要承受高频脉冲电压。高频波振幅可达1200~1900 V ,振铃频率约 100~2000 kHz ,对电缆进行脉冲电压试验(型式试验)是体现电缆绝缘水平。试验可参考IEC 60502 标准,即施加正负各十次脉冲电压试验,试验电压可考虑 40 kV ,但需要进一步验证,是否必要工厂也可自行决定。
三、3.6/6 ~ 6/10 kV中压变频电缆的发展由于机械装备大型化,需要电机容量也配套扩大,相应变频电源的输出电流也要求增大,但受到大电流变频元件的限制,进一步提高电流容量技术发展受到限制。但另一方面提高变频电源输出电压相对比较容易,提高电压后,中压变频电机功率可大幅度增加,此时电缆的电压等级也必须跟上。目前3.6/6 ~ 6/10 kV中压变频电缆已有投入使用,从绝缘结构和电气、机械、物理性能上说,可以与电力电缆等同,交联聚乙烯显然是首选绝缘材料,如果在敷设时要求柔软,采用乙丙橡胶绝缘也有一定的优点。由于工作电压的提高,高频电磁波的发射能力明显增强,所以屏蔽结构要求更完善。在变频电缆工作条件下,同轴电缆是一种合适的结构,所以变频电缆的三个主线芯采用同轴结构,总屏蔽的结构与低压变频电缆相同。四、结束语变频电机用交联聚乙烯绝缘电缆是一种新的系列产品,目前还不能说很成熟,技术上比较容易解决。尽管市场的总需求量并不很大,但这种电缆的发展很有前途,中型及以上的变频电机应当采用这类专用电缆,至于小型变频电机用变频电缆,归入此范畴也未尝不可,当前对这类产品的行业标准也可提上日程。

楼主:
YJV、VV两种电缆的区别

YJV、VV是两种绝缘材料不同的电缆。一般室内永久性工程都倾向于选择YJV电缆。VV电缆一般用于低压系统较多, YJV电缆则多用于高压系统. YJV电缆在耐温,耐压,耐腐蚀上都优于VV电缆。只是价格更贵。
VV电缆是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是热塑性材料的
YJV电缆是交联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是热固性材料的
正是因为材料不同, 所以VV与YJV电缆允许长期工作最高温度不同,
1、VV电缆(VLV)类电缆导体运行最高额定温度为摄氏70度,短路时(持续时间小于5秒)最高温度不超过摄氏160度。
2、YJV电缆(YJLV)类电缆导体运行最高额定温度为摄氏90度,短路时(持续时间小于5秒)最高温度不超过摄氏250度。
所以两种电缆载流量不同,YJV大一些。

楼主:
同轴电缆知识

同轴电缆(COARIAL CABLE)的得名与它的结构相关。同轴电缆也是局域网中最常见的传输介质之一。它用来传递信息的一对导体是按照一层圆筒式的外导体套在内导体(一根细芯)外面,两个导体间用绝缘材料互相隔离的结构制选的,外层导体和中心轴芯线的圆心在同一个轴心上,所以叫做同轴电缆,同轴电缆之所以设计成这样,也是为了防止外部电磁波干扰异常信号的传递。
同轴电缆根据其直径大小可以分为:粗同轴电缆与细同轴电缆。粗缆适用于比较大型的局部网络,它的标准距离长,可靠性高,由于安装时不需要切断电缆,因此可以根据需要灵活调整计算机的入网位置,但粗缆网络必须安装收发器电缆,安装难度大,所以总体造价高。相反,细缆安装则比较简单,造价低,但由于安装过程要切断电缆,两头须装上基本网络连接头(BNC),然后接在T型连接器两端,所以当接头多时容易产生不良的隐患,这是目前运行中的以太网所发生的最常见故障之一。
无论是粗缆还是细缆均为总线拓扑结构,即一根缆上接多部机器,这种拓扑适用于机器密集的环境,但是当一触点发生故障时,故障会串联影响到整根缆上的所有机器。故障的诊断和修复都很麻烦,因此,将逐步被非屏蔽双绞线或光缆取代。

楼主:
橡套电缆知识

橡套电缆是由多股的细铜丝为导体,,外包橡胶绝缘和橡胶护套的一种柔软可移动的电缆品种。 一般来讲,包括通用橡套软电缆、电焊机电缆、潜水电机电缆、无线电装置电缆和摄影光源电缆等品种。
橡套电缆广泛使用于各种电器设备,例如日用电器,电动机械,电工装置和器具的移动式电源线,同时可在室内或户外环境条件下使用.根据电缆所受的机械外力,在产品结构上分为轻型,中型和重型三类,在截面上也有适当的衔接。一般轻型橡套电缆使用于日用电器,小型电动设备,要求柔软、轻巧、弯曲性能好;中型橡套电缆除工业用外,广泛用于农业电气化中,重型电缆用于如港口机械,探照灯,家业大型水力排灌站等场合。这类产品具有良好的通用性,系列规格完整,性能良好和稳定。
防水橡套电缆和潜水泵用电缆,主要用于潜水电机配套。
无线电装置用电缆,目前主要生产两种橡套电缆基本能满足要求。
摄影用电缆产品,配合新型光源的发展,具有结构小,性能好,同时满足室内和野外工作的需要,逐步取代一些粗重,耐热性能差的老产品。

楼主:
补偿导线知识

补偿导线的作用是将热电偶的冷端延长到温度相对稳定的地方。热电偶是根据热电效应的原理来测量温度的,不同的两种金属其两个端点结合在一起形成回路,同时两个端点放在两个不同的热源中,此时回路中产生电势,叫做热电效应。当冷端温度恒定时,产生的热电势就与热端温度成单值函数关系。
工业中应用时,一般都把冷端延长到中控室温度相对稳定的地方,由于热电偶一般都是较贵重的金属,为了节省材料,采用与相应热电偶的热电特性相近的材料做成的补偿导线,连接热电偶,将信号送到控制室。
由此可知,我们不能用一般的铜导线传送热电偶信号,同时对不同分度号的热电偶其采用的补偿导线也不同。

楼主:
几种常用的电力电缆型号含义及其使用场合

1、 VV: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可敷设在室内、隧道、电缆沟、管道、易燃及严重腐蚀的地方,但不能承受机械外力作用。如需承受机械外力作用加绕钢带铠装。
2、 YJV:交联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可敷设在室内、隧道内及管道中,可经受一定的敷设牵经,但电缆不能承受外力作用,单芯电缆不允许敷设在磁性材料管道中。如需承受机械外力作用加绕钢带铠装。
3、 ZR-VV:阻燃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可敷设在室内、隧道、电缆沟、管道、易燃及严重腐蚀的地方,但不能承受机械外力作用。如需承受机械外力作用加绕钢带铠装。特点:在明火燃烧的情况下,移走火源,≤12s自动熄灭。
4、 ZR-YJV:阻燃交联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燃护套电力电缆
可敷设在室内、隧道内及管道中,可经受一定的敷设牵引,但电缆不能承受外力作用,单芯电缆不允许敷设在磁性材料管道中。如需承受机械外力作用加绕钢带铠装。
特点:在明火燃烧的情况下,移走火源,≤12s自动熄灭。
5、 NH-VV:耐火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可敷设在室内、隧道、电缆沟、管道、易燃及严重腐蚀的地方,但不能承受机械外力作用。如需承受机械外力作用加绕钢带铠装。适用于特殊要求场合,如大容量电厂、核电站、地下铁道、高层建筑等。
特点:在燃烧的环境中,保护90min(分钟)正常运行。
6、 NH-YJV:耐火交联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可敷设在室内、隧道内及管道中,可经受一定的敷设牵引,但电缆不能承受外力作用,单芯电缆不允许敷设在磁性材料管道中。如需承受机械外力作用加绕钢带铠装。
适用于特殊要求场合,如大容量电厂、核电站、地下铁道、高层建筑等。
特点:在燃烧的环境中,保持90min(分钟)正常运行。

楼主:
造成电缆故障的原因

电缆故障的最直接原因是绝缘降低而被击穿。导敏绝缘降低的因素很多,根据实际运行经验,归纳起来不外乎以下几种情况。
1)外力损伤。由近几年的运行分析来看,尤其是在经济高速发展中的上海浦东,现在相当多的电缆故障都是由于机械损伤引起的。比如:电缆敷设安装时不规范施工,容易造成机械损伤;在直埋电缆上搞土建施工也极易将运行中的电缆损伤等。有时如果损伤不严重,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才会导致损伤部位彻底击穿形成故障,有时破坏严重的可能发生短路故障,直接影响用电单位的安全生产。
2)绝缘受潮。这种情况也很常见,一般发生在直埋或排管里的电缆接头处。比如:电缆接头制作不合格和在潮湿的气候条件下做接头,会使接头进水或混入水蒸气,时间久r在电场作用下形成水树枝,逐渐损害电缆的绝缘强度而造成故障。
3)化学腐蚀。电缆直接埋在有酸碱作用的地区,往往会造成电缆的铠装、铅皮或外护层被腐蚀,保护层因长期遭受化学腐蚀或电解腐蚀,致使保护层失效,绝缘降低,也会导致电缆故障。化:单位的电缆腐蚀情况就相当严重
4)长期过负荷运行。超负荷运行,由于电流的热效应,负载电流通过电缆时必然导致导体发热,同时电荷的集肤效应以及钢铠的涡流损耗、绝缘介质损耗也会产乍附加热量,从而使电缆温度升高。长期超负荷运行时,过高的温度会加速绝缘的老化,以至绝缘被击穿。尤其在炎热的夏季,电缆的温升常常导致电缆绝缘薄弱处首先被击穿,因此在夏季,电缆的故障也就特别多。
5)电缆接头故障。电缆接头是电缆线路中最薄弱的环节,由人员直接过失(施工不良)引发的电缆接头故障时常发生。施工人员在制作电缆接头过程中,如果有接头压接不紧、加热不充分等原网,都会导致电缆头绝缘降低,从而引发事故。

6)环境和温度。电缆所处的外界环境和热源也会造成电缆温度过高、绝缘击穿,甚至爆炸起火。
7)电缆本体的正常老化或自然灾害等其他原因.

楼主:
电力电缆定义

电力电缆主要承担电力传输-送电
代表型号:VV/VLV/YJV等等
电力电缆是在电力系统的主于线路中用以传输和分配大功率电能的电缆产品,其中包括1-500KV以及以上各种电压等级,各种绝缘的电力电缆。
电力电缆的特点:
一.一般埋设于土壤中或敷设于室内,沟道,隧道中,线间绝缘距离小,不用杆塔,占地少,基本不占地面上空间。
二.受气候条件和周围环境影响小,传输性能稳定,可靠性高。
三.具有向超高压,大容量发展的更为有利的条件,如低温,超导电力电缆等。
  电力电缆的品种:
  中低压电缆(一般指35KV及以下):聚氯乙烯绝缘电缆,聚乙烯绝缘电缆,交联聚乙烯绝缘电缆等;
  高压(一般为110KV及以上):聚乙烯电缆和交联聚乙烯绝缘电缆等。

楼主:
电线电缆采购常识

电线电缆作为电力传输的主要载体,广泛应用于电器装备、照明线路、家用电器等方面,其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工程质量及消费者的生命财产安全。在市场上有很多电线品种,要根据自己的用电负荷来采用合适的电线。
市场上卖的电线有的便宜有的比较贵,有的人往往会先比较便宜的,可是,便宜的电线,往往有很多达不到他说明的那样的性能,就有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很多安全隐患。电线的生产技术含量不是太高,原材料也没有太大的差别,要是便宜的太多,要么就是偷工减料,要么就是数量不给够。那怎么样去签别呢。我给大家说几种比较容易签别的方法:
1、看给看包装,国标的电线往往做都比较好,整齐,手拿上去有质量感。
2、要打开包装看一下里面的电线了,国标的电线1.5-----6平方的电线要求是皮厚(绝缘厚度)是0.7mm,太厚的就是非标的了,相应的他的内芯就肯定不够,线皮你可以用力的扯一下,不容易扯破的就是一般就是国标的
3、用火烧一下,离开后5s内熄灭的,有一定阻燃功能的为国标线。
4、看内芯,内芯的材质(铜质)光亮度越高铜质越好,并且光度匀,有光泽,没有层次感。国标要求内芯一定要用无氧铜。非标的如黑杆铜,可能存在事故隐患。
5、内芯的粗细国家有一定的要求,但不是很严格。可是不会错很多,只是很小的一点点,一般用眼看不出来的误差。
6、长度,国家没有强制一定要打米,可是有很多厂家也打了米,打了米的并不一定是国标的,但一般的国标一般没有打米。非标的打米那只是一种手段。
7、国家规定电线上一定要打有一定的标识,最大不会超过500mm都会有下个相同的标识打出来,上面一般有产品的商标,厂家名称,执行标准等

楼主:
阻燃电缆的定义、分类及选用

阻燃电缆:指在规定试验条件下,试样被燃烧,在撤去试验火源后,火焰的蔓延仅在限定范围内,残焰或残灼在限定时间内能自行熄灭的电缆。它的根本特性是:在火灾情况下有可能被烧坏而不能运行,但可阻止火势的蔓延。通俗地讲,电缆万一失火,能够把燃烧限制在局部范围内,不产生蔓延,保住其他的各种设备,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根据电缆阻燃材料的不同,阻燃电缆分为含卤阻燃电缆及无卤低烟阻燃电缆两大类。
其中含卤阻燃电缆的绝缘层、护套、外护层以及辅助材料(包带及填充)全部或部分采用含卤的聚乙烯(PVC)阻燃材料,因而具有良好的阻燃特性。但是在电缆燃烧时会释放大量的浓烟和卤酸气体,卤酸气体对周围的电气设备有腐蚀性危害,救援人员需要带上防毒面具才能接近现场进行灭火。电缆燃烧时给周围电气设备以及救援人员造成危害,不利于灭火救援工作,从而导致严重的“二次危害”。而无卤低烟阻燃电缆的绝缘层、护套、外护层以及辅助材料(包带及填充)全部或部分采用的是不含卤的交联聚乙烯(XLPE)阻燃材料,不仅具有更好的阻燃特性,而且在电缆燃烧时没有卤酸气体放出,电缆的发烟量也小,发烟量也接近于公认的“低烟”水平。
按国家标准GB12666.5-90《成束电线电缆燃烧试验方法》中规定——从成品电线电缆上截取试样,每根试样的长度为3.5m,试样的根数按成束电线电缆每米长度所含非金属材料的不同体积分为三种类别:
A类:试样根数应使每米所含的非金属材料的总体积为7L(升)。
B类:试样根数应使每米所含的非金属材料的总体积为3.5L。
C类:试样根数应使每米所含的非金属材料的总体积为1.5L。
用喷灯火焰燃烧试样,A类和B类试样供火时间40min(分),C类试样供火时间20min,如试样炭化部分所达到的高度不超过2.5m,则判定试验结果为合格。
A类阻燃最为严格,B类阻燃要求较高,均适用于对阻燃要求较为严格的场合,C类阻燃为一般阻燃,适用于大多数要求阻燃的场合。用户在订购阻燃电缆时应根据需要在7.2条规定的型号“ZR”后注明类别代号“(A)”或“(B)”。未注代号者本公司将视为C类阻燃电缆。

GB12666.5-90标准中电缆阻燃性能的分类:
项目 供火时间 火焰温度 可燃物含量 明火熄灭时间
A类 40min 815℃ 7升/米
B类 40min 815℃ 3.5升/米
C类 20min 815℃ 1.5升/米
结果判断
电缆表面碳化部分所达到的高度不超过2.5m
选用时注意事项:
(1)由于含卤阻燃电缆(包括阻燃电缆、低卤低烟阻燃电缆)在燃烧时会释放具有腐蚀性的卤酸气体,大大阻碍消防工作从而耽误救火时间并加剧火势蔓延,因此在人口密度较高的公众场所应尽量设计选用无卤低烟阻燃电缆。
(2)在人口密度较小的作业区可以选用任意一种阻燃电缆。
(3)阻燃电缆分为A、B、C3类,其中A类阻燃电缆性能较B、C类更优,价格也最贵。设计人员提供订货清册时应标明阻燃电缆的类别。
(4)从外观上无法区分阻燃电缆的A、B、C类别,只有靠制造厂家进行供货保证,因此在设计选用时应慎重选择电缆制造厂家。
(5)无卤低烟阻燃电缆与含卤阻燃电缆相比,有低腐蚀、低烟的优点,但电性能及机械性能明显降低,所以在进行电缆敷设时,无卤低烟阻燃电缆应较含卤阻燃电缆有更大的弯曲半径。
(6)在进行电缆敷设设计时,不宜将非阻燃电缆和阻燃电缆并列敷设,不宜将不同阻燃类别的阻燃电缆并列敷设。

楼主:
耐火电缆的定义、分类及选用

耐火电缆:指在规定试验条件下,试样在火焰中被燃烧,在一定时间内仍能保持正常运行的性能。它的根本特性就是:电缆在燃烧条件下仍然能维持该线路一段时间的正常工作。通俗地讲就是,万一失火,电缆不会一下就燃烧,回路比较安全。因此耐火电缆与阻燃电缆的主要区别是:耐火电缆在火灾发生时能维持一段时间的正常供电,而阻燃电缆不具备这个特性。该电缆主要使用在应急电源至用户消防设备、火灾报警设备、通风排烟设备、导行灯、紧急电源插座、紧急用电梯等供电回路。普通耐火电缆分为A类和B类:B类电缆能够在750℃~800℃的火焰中和额定电压下耐受燃烧至少90min而电缆不被击穿(即3A保险丝不熔断)。在改进耐火层制造工艺和增加耐火层等方法的基础上又研制了A类耐火电缆,它能够在950℃~1 000℃的火焰中和额定电压下耐受燃烧至少90min而电缆不被击穿(即3A保险丝不熔断)。A类耐火电缆的耐火性能优于B类。

选用事项:
(1)当耐火电缆用于电缆密集的电缆隧道、电缆夹层中,或位于油管、油库附近等易燃场所时,应首先选用A类耐火电缆。除上述情况外且电缆配置数量少时,可采用B类耐火电缆。
(2)耐火电缆大多用作应急电源的供电回路,要求火灾时正常工作。由于火灾时环境温度急剧上升,为保证线路的输送容量,降低压降,对于供电线路较长且严格限定允许电压降的回路,应将耐火电缆截面至少放大一档。
(3)耐火电缆不能当作耐高温电缆使用。
(4)为降低电缆接头在火灾事故中的故障机率,在安装中应尽量减少接头数量,以保证线路在火灾中能正常工作。如果需要做分支接线,应对接头做好防火处理。

楼主:
为什么高压输电线用钢芯铝绞线

高压输电时,通常用裸线。因为当电压达到10千伏时,30mm厚的橡胶绝缘皮已经失去作用,(被高电压击穿)。
高压输电用钢芯铝绞线。原因是铝的密度小,相等体积情况下,铝的质量比铁、铜小。导电性比铁好。而电流在传输是具有一种“趋肤效应”,就是沿着导线表面流动。
用钢芯的原因是,铝的强度不好,质软,较容易断。用钢芯既能增加导线的强度,又不影响导电性。
所以,高压输电线用钢芯铝绞线

楼主:
电线电缆简明定义

电线电缆是指用于电力、通信及相关传输用途的材料。

“电线”和“电缆”并没有严格的界限。通常将芯数少、产品直径小、结构简单的产品称为电线,没有绝缘的称为裸电线,其他的称为电缆;导体截面积较大的(大于6平方毫米)称为大电线,较小的(小于或等于6平方毫米)称为小电线,绝缘电线又称为布电线。

电线电缆主要包括裸线、电磁线及电机电器用绝缘电线、电力电缆、通信电缆与光纤光缆。

楼主:
家用电线电缆使用常识

家里添了新的电器,往往要拉根导线,使电流能顺着导线安全进入电器。导线是电的向导。然而,导线选用得不恰当,电器就不能安全工作。
家庭使用的导线一般都由铜线或铝线作芯,外表裹着一层或几层绝缘包皮,称作绝缘导线。有了这层“外衣”,即使电灯亮着,用手去摸导线,也不会触电。据导线线芯的软硬程度不同,导线又分硬线和软线两种。软线是由多根细铜丝制成的塑料包皮线,适用于经常移动的电气设备,如悬吊灯的灯头线和用于电熨斗、电饭堡的电源线等。但是,在潮湿的场所,如墙壁、天花板内的要用有保护的绝缘导线,在普通绝缘线外,套钢管或塑料套管,避免腐烂而漏电!
导线的敷设方式和地点不同,选用导线粗细也不一样。在灶房间和环境温度高的地方采用的导线相应要粗些,安装在管子里保护起来。新买的电器,如台灯、微波炉等,都带有自己的电源线和插头,使用时可能要拉一根导线,在方便的地方装个接线板,若仍采用普通电灯用的细导线就不安全了。如果微波炉的功率1000瓦,洗衣机500瓦,电熨斗300瓦,这些电器一起使用的话,电流增加几十倍,使用时间一久,导线细电阻大,电流流通不畅,就会引起发热而烧坏导线的塑料“外衣”。平时看到一些导线的塑料外皮烧焦发黑,就是电流过大的缘故。
因此,家里增添电器后,应当检查一下原来接线板导线和进屋电源线的粗细。导线的塑料“外衣”是用来保护导线、防止漏电用的,千万不要用铁丝、铅丝吊挂导线、电灯,或把导线缠在晒衣服的铅丝上。因为这样最容易磨损导线外皮而造成漏电。

楼主:
电线电缆制造流程概述

电线电缆的制造与大多数机电产品的生产方式是完全不同的。机电产品通常采用将另件装配成部件、多个部件再装配成单台产品,产品以台数或件数计量。电线电缆是以长度为基本计量单位。所有电线电缆都是从导体加工开始,在导体的外围一层一层地加上绝缘、屏蔽、、成缆、护层等而制成电线电缆产品。产品结构越复杂,叠加的层次就越多。
一、电线电缆产品制造的工艺特性:
1.大长度连续叠加组合生产方式
大长度连续叠加组合生产方式,对电线电缆生产的影响是全局性和控制性的,这涉及和影响到:
(1)生产工艺流程和设备布置
生产车间的各种设备必须按产品要求的工艺流程合理排放,使各阶段的半成品,顺次流转。设备配置要考虑生产效率不同而进行生产能力的平衡,有的设备可能必须配置两台或多台,才能使生产线的生产能力得以平衡。从而设备的合理选配组合和生产场地的布置,必须根据产品和生产量来平衡综合考虑。
(2)生产组织管理
生产组织管理必须科学合理、周密准确、严格细致,操作者必须一丝不苟地按工艺要求执行,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影响工艺流程的通畅,影响产品的质量和交货。特别是多芯电缆,某一个线对或基本单元长度短了,或者质量出现问题,则整根电缆就会长度不够,造成报废。反之,如果某个单元长度过长,则必须锯去造成浪费。
(3)质量管理
大长度连续叠加组合的生产方式,使生产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瞬时发生一点问题,就会影响整根电缆质量。质量缺陷越是发生在内层,而且没有及时发现终止生产,那么造成的损失就越大。因为电线电缆的生产不同于组装式的产品,可以拆开重装及更换另件;电线电缆的任一部件或工艺过程的质量问题,对这根电缆几乎是无法挽回和弥补的。事后的处理都是十分消极的,不是锯短就是降级处理,要么报废整条电缆。它无法拆开重装。
电线电缆的质量管理,必须贯串整个生产过程。质量管理检查部门要对整个生产过程巡回检查、操作人自检、上下工序互检,这是保证产品质量,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重要保证和手段。
2.生产工艺门类多、物料流量大
电线电缆制造涉及的工艺门类广泛,从有色金属的熔炼和压力加工,到塑料、橡胶、油漆等化工技术;纤维材料的绕包、编织等的纺织技术,到金属材料的绕包及金属带材的纵包、焊接的金属成形加工工艺等等。
电线电缆制造所用的各种材料,不但类别、品种、规格多,而且数量大。因此,各种材料的用量、备用量、批料周期与批量必须核定。同时,对废品的分解处理、回收,重复利用及废料处理,作为管理的一个重要内容,做好材料定额管理、重视节约工作。
电线电缆生产中,从原材料及各种辅助材料的进出、存储,各工序半成品的流转到产品的存放、出厂,物料流量大,必须合理布局、动态管理。
3.专用设备多
电线电缆制造使用具有本行业工艺特点的专用生产设备,以适应线缆产品的结构、性能要求,满足大长度连续并尽可能高速生产的要求,从而形成了线缆制造的专用设备系列。如挤塑机系列、拉线机系列、绞线机系列、绕包机系列等。
电线电缆的制造工艺和专用设备的发展密切相关,互相促进。新工艺要求,促进新专用设备的产生和发展;反过来,新专用设备的开发,又提高促进了新工艺的推广和应用。如拉丝、退火、挤出串联线;物理发泡生产线等专用设备,促进了电线电缆制造工艺的发展和提高,提高了电缆的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
二、电线电缆的主要工艺
电线电缆是通过:拉制、绞制、包覆三种工艺来制作完成的,型号规格越复杂,重复性越高。
1.拉制
在金属压力加工中.在外力作用下使金属强行通过模具(压轮),金属横截面积被压缩,并获得所要求的横截面积形状和尺寸的技术加工方法称为金属拉制。
拉制工艺分:单丝拉制和绞制拉制。
2.绞制
为了提高电线电缆的柔软度、整体度,让2根以上的单线,按着规定的方向交织在一起称为绞制。
绞制工艺分:导体绞制、成缆、编织、钢丝装铠和缠绕。
3.包覆
根据对电线电缆不同的性能要求,采用专用的设备在导体的外面包覆不同的材料。包覆工艺分:
A.挤包:橡胶、塑料、铅、铝等材料。
B.纵包:橡皮、皱纹铝带材料。
C.绕包:带状的纸带、云母带、无碱玻璃纤维带、无纺布、塑料带等,线状的棉纱、丝等纤维材料。
D. 浸涂:绝缘漆、沥青等
三、塑料电线电缆制造的基本工艺流程
1.铜、铝单丝拉制
电线电缆常用的铜、铝杆材,在常温下,利用拉丝机通过一道或数道拉伸模具的模孔,使其截面减小、长度增加、强度提高。拉丝是各电线电缆公司的首道工序,拉丝的主要工艺参数是配模技术。
2.单丝退火
铜、铝单丝在加热到一定的温度下,以再结晶的方式来提高单丝的韧性、降低单丝的强度,以符合电线电缆对导电线芯的要求。退火工序关键是杜绝铜丝的氧化.
3.导体的绞制
为了提高电线电缆的柔软度,以便于敷设安装,导电线芯采取多根单丝绞合而成。从导电线芯的绞合形式上,可分为规则绞合和非规则绞合。非规则绞合又分为束绞、同心复绞、特殊绞合等。
为了减少导线的占用面积、缩小电缆的几何尺寸,在绞合导体的同时采用紧压形式,使普通圆形变异为半圆、扇形、瓦形和紧压的圆形。此种导体主要应用在电力电缆上。
4.绝缘挤出
塑料电线电缆主要采用挤包实心型绝缘层,塑料绝缘挤出的主要技术要求:
4.1.偏心度:挤出的绝缘厚度的偏差值是体现挤出工艺水平的重要标志,大多数的产品结构尺寸及其偏差值在标准中均有明确的规定。
4.2.光滑度:挤出的绝缘层表面要求光滑,不得出现表面粗糙、烧焦、杂质的不良质量问题
4.3.致密度:挤出绝缘层的横断面要致密结实、不准有肉眼可见的针孔,杜绝有气泡的存在。
5.成缆
对于多芯的电缆为了保证成型度、减小电缆的外形,一般都需要将其绞合为圆形。绞合的机理与导体绞制相仿,由于绞制节径较大,大多采用无退扭方式。成缆的技术要求:一是杜绝异型绝缘线芯翻身而导致电缆的扭弯;二是防止绝缘层被划伤。
大部分电缆在成缆的同时伴随另外两个工序的完成:一个是填充,保证成缆后电缆的圆整和稳定;一个是绑扎,保证缆芯不松散。
6.内护层
为了保护绝缘线芯不被铠装所疙伤,需要对绝缘层进行适当的保护,内护层分:挤包内护层(隔离套)和绕包内护层(垫层)。绕包垫层代替绑扎带与成缆工序同步进行。
7.铠装
敷设在地下电缆,工作中可能承受一定的正压力作用,可选择内钢带铠装结构。电缆敷设在既有正压力作用又有拉力作用的场合(如水中、垂直竖井或落差较大的土壤中),应选用具有内钢丝铠装的结构型。
8.外护套
外护套是保护电线电缆的绝缘层防止环境因素侵蚀的结构部分。外护套的主要作用是提高电线电缆的机械强度、防化学腐蚀、防潮、防水浸人、阻止电缆燃烧等能力。根据对电缆的不同要求利用挤塑机直接挤包塑料护套。
常用电缆代号说明
项目 代号 说明
电缆特性 ZR 分A、B、C级阻燃(未注明为C级阻燃,型号中省略)
DDZ 低烟低卤
WDZ 无卤低烟
NH 耐火电缆
IA 本安计算机用屏蔽电缆(或称本安DCS系统用电缆)
分类代号 DJ 计算机屏蔽电缆(或称DCS系统用电缆)
K 控制电缆
C 船用电缆
S 射频电缆
A 安装电线
HD 核电站电缆
BP 变频电缆
护套绝
缘材料 YJ 交联聚乙烯(XLPE)
V 聚氯乙烯(PVC)
Y 聚乙烯或无卤低烟阻燃聚烯烃
F46 聚全氟乙丙烯
VF 丁晴聚氯乙烯
G 硅橡胶绝缘或护套
F 氟塑料
屏蔽材料 P 铜丝编织屏蔽
P1 镀锡铜丝屏蔽
P2 铜塑复合带绕包屏蔽
P3 铝塑复合带绕包屏蔽
铠装材料 22 钢带铠装聚氯乙烯护套
32 钢丝铠装聚乙烯护套
32 圆形镀锌低碳钢丝缠绕铠装聚氯乙烯外护套
33 圆形镀锌低碳钢丝缠绕铠装聚乙烯外护套
导体结构 A 单股导体(型号中省略)
B 7股绞合导体(在型号后加B表示)
R 多股绞合导体

楼主:
光纤光缆简明定义

光纤光缆是一种通信电缆,由两个或多个玻璃或塑料光纤芯组成,这些光纤芯位于保护性的覆层内,由塑料PVC外部套管覆盖。沿内部光纤进行的信号传输一般使用红外线。
  光纤光缆是新一代的传输介质,与铜质介质相比,光纤无论是在安全性、可靠性还是网络性能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除此之外,光纤传输的带宽大大超出铜质线缆,而且其支持的最大连接距离达两公里以上,是组建较大规模网络的必然选择。由于光纤光缆具有抗电磁干扰性好、保密性强、速度快、传输容量大等优点,所以它的价格也较为昂贵,在家用场合很少使用。目前比较常见的有两种不同类型的光纤,分别是单模光纤和多模光纤(所谓“模”就是指以一定的角度进入光纤的一束光线)。多模光纤一般被用于同一办公楼或距离相对较近的区域内的网络连接。而单模光纤传递数据的质量更高,传输距离更长,通常被用来连接办公楼之间或地理分散更广的网络。如果使用光纤光缆作为网络传输介质,还需增加光端收发器等设备,因此成本投入更大,在一般的应用中较少采用。

网友A:
好东西,应该回复顶一下!

网友B:
饶总也来支援电源电器区了,惭愧惭愧

网友C:
不错,很齐的!顶一下

网友D:
不错,值得大家好好学习下

网友E(2011-01-26):
这个帖子可否请饶总版给予置顶啊,很好的东西哦!

网友F: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G:
确实全面,收藏了先,感谢楼主的奉献。

网友H:
感谢楼主的奉献!

网友I:
对楼主表示万分的感谢!

网友J:
引用 网友G:
确实全面,收藏了先,感谢楼主的奉献。

网友K:
收藏了,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L(2011-03-30):
我想问一下一台普通机器电线应该留在机箱外面多少米为算标准?谢谢!

网友M(2011-06-24):
确实不错很全,收藏了,哪天把它合到一起去.

网友N(2011-10-11):
很好的知识,收藏了,谢谢楼主的慷慨!

网友O(2012-03-27):
不错的资料,可以收藏,仰望!

网友P:
好电缆 选深缆【深圳】『深缆集团』
深缆牌电缆
陈R
电话 0755-29726288-分机833
QQ   361456088
欢迎咨询采购

网友Q:
我司专业生产电源线,有各国认证,有任何疑问可参考http://www.cnstrongpower.net

网友R: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S(2015-04-13):
谢谢楼主,分享了

   BURKERT   www.burkertchina.net/

  宝德角座阀www.burkertchina.net/

  BURKERT角座阀www.burkertchina.net/

  BURKERT电磁阀www.burkertchina.net/

  BURKERT流量计  www.burkertchina.net/

  宝德电磁阀:burkertchina.net/solenoid/

  burkert电磁阀 http://www.burkertchina.net/solenoid/

  宝德水和其它中性介质:burkertchina.net/water/

  burkert水和其它中性介质 http://www.burkertchina.net/water/

  宝德中性气态介质:burkertchina.net/neutral/

  burkert中性气态介质 http://www.burkertchina.net/neutral/

  宝德腐蚀性介质:burkertchina.net/aggressive/

  burkert腐蚀性介质 http://www.burkertchina.net/aggressive/

    宝德高压最高达到250bar:burkertchina.net/highp/

    burkert高压最高达到250bar http://www.burkertchina.net/highp/

    宝德蒸汽(温度)最高达180°:burkertchina.net/steam/

    burkert蒸汽(温度)最高达180° http://www.burkertchina.net/steam/

    宝德附件:burkertchina.net/accessories/

    burkert附件 http://www.burkertchina.net/accessories/

网友T(2017-06-24):
日湖二期过会儿去日共或热囧 情人节歌曲

网友U(2017-08-18):
厉害了,楼主牛逼,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