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值编码器在停电时圈数还能计算否?

楼主(2010-10-07):
      都说绝对值编码器中有检测一圈内所处位置的绝对位置检测部和计算旋转了几圈的多圈检测部。为了防止多圈检测数据在停电时丢失,由电池维持(注意,是维持)数据。

      那么,弱弱的问一句:在停电时,多圈检测部还一直运作吗?也就是说一直在检测圈数有没变化吗?若果这样,有没考虑电池的续航能力?倘若电池电用完了,此时手动旋转电机,圈数变了,又如何能检测出来?

     望各位大侠多多指点。

网友A:
绝对式编码器有单圈和多圈之分。单圈的在任意位置上电都能测出一圈内所处的绝对位置,多圈的顾名思义就是附加了转动圈数的信息。

单圈绝对信息可由盘片上刻制的码型,比如格雷码,伪随机二进制循环码,甚至单圈正余弦码道等直接给出。

多圈信息则需经其它手段提供。欧系的多圈依靠减速齿轮组提供真实的多圈信息,比如经典的12位多圈信息。有的日系多圈编码器则如楼主所言,采用单圈配合电池供电的低功耗电路维系多圈信息的记忆和检测,往往声称16位的多圈能力,不过大隈、Fanuc等日系企业的伺服则习惯于采用与欧系类似的多圈齿轮组模式。

电池记忆的伪多圈编码器在停电时,可能仍以很低的检测速率检测轴角位置的变化,但由于此时的检测速率低,因而对转速也有所限制,转速高了绝对信息就有可能因误判而丢失,再就是电池耗尽了,绝对信息也就丢了,不过日系伺服普遍采用的锂电池供电的绝对式编码器一般可以维持数年之久,三菱J2S伺服里几个法拉的5V超级电容也足以维持半个小时以上。绝对信息丢失后需要重新设置参考原点。

楼主:
经大侠指点,小弟略有所懂~谢谢波恩大侠指导~~~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经大侠指点,小弟略有所懂~谢谢波恩大侠指导~~~

网友C(2010-12-13):
当然可以,三菱的伺服电池的寿命是5年

不知道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D:
可以的,只要你那电池还有电,或者你的绝对值编码器不是日系的“伪绝对值编码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
电池记忆的伪多圈编码器在停电时,可能仍以很低的检测速率检测轴角位置的变化,但由于此时的检测速率低,因而对转速也有所限制,转速高了绝对信息就有可能因误判而丢失,再就是电池耗尽了,绝对信息也就丢了,。。绝对信息丢失后需要重新设置参考原点。

电池记忆多圈,有计圈的功能,无“绝对”计圈的保证;而欧式机械齿轮组多圈停电时无需计圈,通电后直接读就有了,是“绝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