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脱水机什么牌子什么系列的变频可以使用

楼主(2010-10-07):
先前工业脱水机用台达某系列的变频可以很好的控制 可是那个系列的已经停产几年了 现在也都开始接近报废了 也不知道使用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变频可以替代 小弟已经使用过几个牌子可以替代效果都不好 请接触过的给个答案!谢谢

网友A:
离心脱水机没什么特殊要求,仅仅是启动负载较大,选用较大一个容量,或者更大一点的功率,任何品牌的变频都可用。

网友B:
你可以用富士变频器,安川变频器也可以,有什么情况可以电话我13951131645王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离心脱水机没什么特殊要求,仅仅是启动负载较大,选用较大一个容量,或者更大一点的功率,任何品牌的变频都可用。
国产的变频器都可以。没什么要求的。

网友D:
与电机相同功率的通用变频器即可,关键调加减速时间与停机制动等参数,

楼主:
很多变频都试过 不行的加速一般变频都可以的主要是减速刹车时限流限不住的 曾经一个新变频上机启动很好 在减速制动时限流限不住了 一下子模块都给炸了

楼主:
有哪位亲手涉及到工业离心脱水机的么?

网友D:
用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多大的功率?

网友D:
先减速,到1HZ以下时在直流制动,

网友E:
完全可以我们做过,变频器选用通用型,变频器功率选择与脱水机电机功率一样,制动电阻选择参考变频器说明书。因甩干桶惯性较大,应仔细调变频器加速时间,使变频器加速起步时不过电流,调整变频器减速时间,使变频器减速时不过电压,尤其减速时间,在时间允许情况下尽量延长,一般超过10秒。为可靠稳定制动停车,制动时间选择不低于1.5秒即可。

网友D:
15KW的减速时间在200秒以上,减速时不过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