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编码器线、信号线最长可达多少?

楼主(2010-10-07):
各位大虾们,像现在市面上的主流伺服,编码器线和信号线最长可以达到多少米?我知道现在的编码期限一般是3米,5米,不知道最长可达到多少,并且信号不减弱?

网友A:
一般10米以内不成问题,超过20米需要慎重。

网友B:
这还有看您们编码器的输出是单路的还是差分的?如果是差分的传输的距离会更远些。但是要注意屏蔽

网友C:
编码器线50米也可以,但接法可能会不同

楼主:
就是现在市面上的通用伺服!

楼主:
哪个品牌的传输距离会更好些呢?

网友D:
壓降來自訊號線的品質 品質差的線也就10M內 你看看海德漢的線150m  我司的線也不輸他

网友E:
这么牛?
笨鸟慢飞:秀一下贵公司的产品!

网友F:
如果大于20米的,电源线要加粗。

我见过的一般都在30米以内。

网友D:
我司是專業訊號商 作的是編碼器 高速編碼器 這產品對線的要求特高  海德漢的線 價格太高 所以自己開發線 效果還不錯 有些檢驗數據還比他高些 尤其在抗干擾方面

市面上編碼器轉速都不高 輸出信號沒有壓降問題 我司編碼器轉速到30,000rpm 壓降也僅0.2V上下

150m 這算不上牛 性價比最高 這才是牛 有興趣留下你的聯絡方式 我將產品資料轉發給你

网友G:
总线式码盘功耗低,电源在电缆上压降低;信号通道少,码盘端和驱动器端较易把抗干扰措施做的完备,因而总线式码盘线较增量式对于线的长度没那么敏感,100米以上都不奇怪了。

网友D:
我那編碼器是增量 非總線

三年前西門子問我 在他們的PC與802的傳輸干擾很嚴重 我給他答案 換線 換成我司的線

网友H:
距离长,脉冲频率高时,线材就很重要了,这与编码器的输出能力,信号形式及线材都有关,并没有一个定数,线材这方面蔡先生(笨鸟慢飞)的确有经验。

网友I:
最好不要超过15M,超过15M需要考虑压降和编码器线信号干扰问题,一般常配3M  5M

网友D:
To : daizhi 線覽資料已傳給你 請查收

网友E:
收到!多谢!先看看再联系!

网友J:
我厂用的西门子伺服带的编码器是海得汉的,线比较长有100多米,只不过整套设备是老外的,线也是进口的。

网友D:
我厂用的西门子伺服带的编码器是海得汉的,线比较长有100多米,只不过整套设备是老外的,线也是进口的

海德漢給西們子的編碼器都是特製 進口線的編號8字頭 品質還不錯 國內都是5字頭 差多了

网友K(2011-01-30):
“编码器线50米也可以,但接法可能会不同”

请教一下,是怎样不同的接法呢?

网友L:
听说有100M左右的,不过一般来说30M以下采用比较好的屏蔽双绞电缆没问题。

网友M:
在用机械手来上下料的流水线上,几十米、上百米的编码器线很正常。

网友N(2011-07-26):
国内连好点的铜线都不容易买得到了,不知这个社会怎么变成这样!

网友A:
表面上看是孔方闹的,本质上讲是60余年来法度和人性的全面缺位!

网友O(2012-03-12):
我们有个平台,Z轴上的伺服电机线也短了,目前是3米,但是够不到控制柜。跟供货商联系了,希望做个6米的电缆,总是线不能长,不能长。。。

网友P:
前几天我们有个客户还在需要60米以上伺服配线,而我们只有20米以内配线,为此烦恼,看来有解!

网友Q:
ren_sui@foxmail.com非常感谢

网友R(2014-09-20):
我公司用的是贝加莱和施耐德伺服电机比较多,想自己作编码器线,但不知道国内哪家的线线。 QQ:2231379743

网友S:
伦茨伺服的编码器电缆可以定购100M的,说明100M不是问题,关键是要做好接地,屏蔽,电柜要符合EMC标准。

网友T(2017-03-08):
我公司专业生产伺服动力电缆,编码器电缆,目前给国内众多伺服厂家配套,如有需要电话:18717906624 QQ2758601928

网友U:
上海缆胜特种电缆生产厂家,专门生产信号传输电缆、编码器伺服电缆、传感器电缆、RS485线缆,服务热线:400 638 6681

网友V(2017-10-13):
引用 网友D:
我司是專業訊號商 作的是編碼器 高速編碼器 這產品對線的要求特高  海德漢的線 價格太高 所以自己開發線 效果還不錯 有些檢驗數據還比他高些 尤其在抗干擾方面 市面上編碼器轉速都不高 輸出信號沒有壓降問題 我司編碼器轉速到30,000rpm 壓降也僅0.2V上下 150m 這算不上牛 性價比最高 這才是牛 有興趣留下你的聯絡方式 我將產品資料轉發給你

您好,贵公司编码器电缆资料能发给我吗?

请速与我联系,谢谢!

我电话13363546546邮箱13363546546@189.cn

网友W(2019-12-20):
引用 网友D:
我司是專業訊號商 作的是編碼器 高速編碼器 這產品對線...

您好,我叫苏周,贵公司编码器电缆资料能发给我吗?

请速与我联系,谢谢!

我手机号码:13917529910 邮箱:2317004098@qq.com

引用 网友D:
我司是專業訊號商 作的是編碼器 高速編碼器 這產品對線...

网友X(2020-08-19):
引用 网友D:
我司是專業訊號商 作的是編碼器 高速編碼器 這產品對線的要求特高  海德漢的線 價格太高 所以自己開發線 效果還不錯 有些檢驗數據還比他高些 尤其在抗干擾方面 市面上編碼器轉速都不高 輸出信號沒有壓降...



您好,想要一份贵司编码器线缆的资料,能否发到邮箱?1352121492@qq.com  谢谢

网友Y(2023-02-23):
20 米内用完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