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问题求助

楼主(2010-10-07):
本人刚刚学习plc,求助在三菱fx1splc中以下两种情况是否可行:

1、在主程序使用plsy指令,检测到信号进入中断程序,中断程序使用步进顺控程序。这样是否可以?为什么?

2、主程序使用步进顺控程序,检测到信号进入中断程序,中断程序为plsy指令,执行完中断程序返回继续执行顺控程序的剩余部分。这样是否可行?为什么?

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A:
都可以实现,只是中断程序不宜过大过长,所以第二种方案更合适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都可以实现,只是中断程序不宜过大过长,所以第二种方案更合适些。

那么中断程序多少步为宜啊?

第二种的话,中断可以在其中的某一个状态如s23中吗?

网友B:
应该是不可行,换FX2N或1N系列的吧。1S功能太弱。复杂指令不支持。

楼主:
对:梦飞 关于应该是不可行,换FX2N或1N系列的吧。1S功能太弱。复杂指令不支持。 内容的回复:先不考虑型号的话,上述设想是否可行呢?我手头只有一个1s的,如果可行再去买别的啊。

网友C:
看看编程手册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