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找下问题

楼主(2010-10-07):
请大家帮忙看一下以下这段程序中的问题啊,不合理的地方帮忙找出来,告诉小弟!不胜感激!!!

0 ld x000
1 or y05
2 Ani X1
3 OUT Y5
4 LD M8002
5 SET S0
7 STL S0
8 LD Y5
9 SET S20
11 STL S20
12 RST Y2
13 RST Y3
14 RST Y4
15 LD X3
16 AND X5
17 AND X7
18 SET S21
20 STL S21
21 OUT T0 K10
24 MPS
25 AND TO
26 RST Y1
27 MRD
28 ANI X11
29 AND Y5
30 PLSY K100 K0 Y0
37 MPP
38 ANI Y01
39 ANDP X11
41 MPS
42 ANI X12
43 SET S22
45 MPP
46 AND X12
47 SET S24
49 STL S22
50 OUT Y7
51 OUT T1 K10
54 LD T1
55 SET S23
57 STL S23
58 OUT T2 K1O
61 SET Y2
62 SET Y3
63 SET Y4
64 SET Y1
65 LD T2
66 OUT S0
68 STL S24
69 OUT Y7
70 OUT T3 K10
73 LD T3
74 SET S25
76 STL S25
77 SET Y2
78 SET Y3
79 SET Y4
80 OUT T4 K3
83 LD T4
84 SET S26
86 STL S26
87 OUT T5 K20
90 RST Y2
91 RST Y3
92 RST Y4
93 LD X10
94 AND X13
95 SET Y1
96 AND T5
97 AND Y5
98 OUT S21
100 RET
101 END

网友A:
我来学习下,101步的程序。希望哪位老师给个答案。谢谢了。

网友B:
直接上梯形图的截图吧。

用语句,看帖的还要自己画图。。。。。

网友C:
不知道这个程序是控制什么设备的,一定要用顺控指令编程吗?

网友D:
得花时间理清

网友E:
还是看梯形图感觉方便些

楼主:
给大家梯形图截图啊,帮忙找下问题。

楼主:
对:LIUXD6909 关于

不知道这个程序是控制什么设备的,一定要用顺控指令编程吗?

内容的回复:步进电机,还有电磁阀的啊,

楼主:
对:彩云之滇东北 关于

得花时间理清

内容的回复:那辛苦下吧.........

楼主:
对:xjzlyg 关于

还是看梯形图感觉方便些

内容的回复:希望帮忙

楼主:
对:云锋 关于

直接上梯形图的截图吧。

用语句,看帖的还要自己画图。。。。。

内容的回复:期待您的指点啊

楼主:
对:红雪 关于我来学习下,101步的程序。希望哪位老师给个答案。谢谢了。 内容的回复:新手 共同进步

网友F:
你要说明这个程序要实现的功能,最好你加上注释,大家才好给你解决问题,不然浪费了好大会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网友G:
直接告诉自己存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于你要说明这个程序要实现的功能,最好你加上注释,大家才好给你解决问题,不然浪费了好大会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问题在脉冲输出上,不是每个周期都会有输出 ,要隔一个周期才有一次输出。望大侠帮忙解决下!!!先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关于直接告诉自己存在的问题
问题在脉冲输出上,不是每个周期都会有输出 ,要隔一个周期才有一次输出。望大侠帮忙解决下!!!先谢过....

网友H:
你的问题在脉冲输出个数为0,步进电机无法转动。计算出步进电机驱动器需要的脉冲个数,再把PLSY后面的K0改成数值就OK

网友I:
看的太累啦。直接发个程序给我。有空帮你看看。最好有工艺流程。你这个是用SFC编的。最好用SFC看看

网友I:
我的邮箱:lingf545@163.com

网友J:
我觉的,你最好监控一下,如果脉冲输出的指令每次都执行,有时输出,有时没输出;那就用个中间单元把他放在步进的外面。

网友K:
脉冲输出个数K0不是为0,是说无数个脉冲.  频率5HZ 不知道楼主的电机转的有多慢.....

楼主可以拿上电脑到现场监视运行调试,看问题出在哪里. 看每个生产周期Y0口是否都有输出...看问题是出在程序上还是机台上...

步进很容易玩的,建议楼主增加脉冲输出标志进去.....

楼主:
对:wl7878010 关于你的问题在脉冲输出个数为0,步进电机无法转动。计算出步进电机驱动器需要的脉冲个数,再把PLSY后面的K0改成数值就OK 内容的回复:此处k0是不能变的,k0的意思是无限个脉冲,我这台机器需要的电机转数是不一样而且不固定,所以用的k0.........

楼主:
对:纯熟巧合 关于

脉冲输出个数K0不是为0,是说无数个脉冲.  频率5HZ 不知道楼主的电机转的有多慢.....

楼主可以拿上电脑到现场监视运行调试,看问题出在哪里. 看每个生产周期Y0口是否都有输出...看问题是出在程序上还是机台上...

步进很容易玩的,建议楼主增加脉冲输出标志进去.....

内容的回复:k0这个我清楚啊,k5只是当时随便输的一个只值啊,真实的大约在100hz左右,用电脑监控过,确定是y0的输出的问题啊
也就是程序的问题,如果把plsy去掉,直接输出y0的话是正常的,所以我觉得是我对plsy的理解还不够。现在使用的,我把程序改了一下,在外不加了一个继电器,但是效率太低,所以请大家帮下忙,解决下这个问题。

楼主:
对:梦飞 关于

我觉的,你最好监控一下,如果脉冲输出的指令每次都执行,有时输出,有时没输出;那就用个中间单元把他放在步进的外面。

内容的回复:想尝试加个中断进去,不知可行否......

楼主:
对:lingf454 关于我的邮箱:lingf545@163.com 内容的回复:程序的附件不会添加啊..........

网友I:
对你无语,连邮件都不会发啊?

楼主:
对:lingf454 关于

对你无语,连邮件都不会发啊?

内容的回复:我晕  邮件俺上初中时就会,只是程序的附件没加上。。。。。。

网友L:
在第15步那的 SET S21   前面加个M8147的常闭点.

网友M:
按照使用PLSY这一指令来说,K5是脉冲频率;K0表示连续脉冲输出;只要指令处在ON情况下,Y0就一直输出不间断脉冲。简单的说要想得到连串脉冲输出,保持指令ON;否则关。如规定要脉冲数,请在脉冲输出完时下一步写M8029。

楼主:
对:纯熟偶然 关于在第15步那的 SET S21   前面加个M8147的常闭点. 内容的回复:谢谢  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M:
关于按照使用PLSY这一指令来说,K5是脉冲频率;K0表示连续脉冲输出;只要指令处在ON情况下,Y0就一直输出不间断脉冲。简单的说要想得到连串脉冲输出,保持指令ON;否则关。如规定要脉冲数,请在脉冲输出完时下一步写M8029。
现在的状况是 y0每隔一周期才输出一次啊。

网友N:
针对Y0每隔一周期才输出一次啊,建议你做一测试,将程序中的【PLSY  K5  K0  Y0】,临时改成未使用的X*单独控制,不受其他输入影响,看看是否仍然是每隔一个周期才输出。

本人有过类似的经历,也与楼主的情况一样,其输出速度相当慢,每个周期输出一个脉冲。经检查发现是程序在执行过程中,数据有更新的“可能”,后来将脉冲输出指令放在程序(所有的寄存器D赋值后)的后面,问题也就解决了。

以上故障,至今我也无法解释,明明是没有任何更新,可程序就是不听使唤。

网友N:
楼上的问题还有一种可能,是否与顺序控制相关?

楼主:
对:yjig 关于

针对Y0每隔一周期才输出一次啊,建议你做一测试,将程序中的【PLSY  K5  K0  Y0】,临时改成未使用的X*单独控制,不受其他输入影响,看看是否仍然是每隔一个周期才输出。

本人有过类似的经历,也与楼主的情况一样,其输出速度相当慢,每个周期输出一个脉冲。经检查发现是程序在执行过程中,数据有更新的“可能”,后来将脉冲输出指令放在程序(所有的寄存器D赋值后)的后面,问题也就解决了。

以上故障,至今我也无法解释,明明是没有任何更新,可程序就是不听使唤。

内容的回复:
您好,使用x.....单独控制可以试试,我印象中不加任何其他指令好像可以,plsy必须要用plc来试,监控不了,看plsy的使用时有这么一句话“此指令再次运行必须经过一个完整的扫描周期.......”程序上不知道怎么解决它了,暂时只是改变了一些程序在外不用了一个继电器,效率达不到要求。另外你所说的解决方式能再详细点么?俺是个新手还望多多指教!!不胜感激啊!!还有不知道您有没有尝试过加入一个中断程序,现在我手头没有三菱的plc了,只有lg的,这个我还不太熟悉啊。。。

网友O:
加一个M8029就行啦,意思就是加一个完成标致位。每次都要发送完成当前脉亮才能进行下一次的发送,这样每个周期都会有输出了。

网友O:
你这个脉冲程序没有脉冲完成标致位,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用脉冲完成标致位来控制Y5的断开而不能用输入X1来断开就可以了。

脉冲输出最好是用DRVI指令控制,PLSY用来控制点动。

还不明白就QQ我:513792020

网友N:
回luw816:

有一个分析方法,你可试一试,你保留程序中的必须部分,其余无关部分删除一半,看看是否解决问题?

如不行,再删除一半,直到完全解决为止,最后删除的部分就是问题的所在。

当然,你必须备份程序!

网友N:
还有一分析方法,你可试一下。将程序中的STL  S21的以下部分:

“┫/ X11┣-------┫Y5┣-------【PLSY K5 K0 Y0】”,改成“┫/  X11┣-------┫Y5┣-------(M100)”,该程序仍然在S21之间,然后把:

M100放在程序的最前端(S0之前),即变成了:

-┫M100┣-------【PLSY K5 K0 Y0】”,改的目的,看看顺控是否影响脉冲输出。

网友L: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对:纯熟偶然 关于在第15步那的 SET S21   前面加个M8147的常闭点. 内容的回复:谢谢  我试一下

那么楼主的问题是否已解决了?

楼主:
对:纯熟偶然 关于引用luw816 的回复内容:回复内容:
对:纯熟偶然 关于在第15步那的 SET S21   前面加个M8147的常闭点. 内容的回复:谢谢  我试一下

那么楼主的问题是否已解决了?

这几天放假了  ,等明天上班时试试......

内容的回复:

网友P:
X11是做什么用的?正常运行时一直无输入?正常运行时后边的步序不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P:
关于X11是做什么用的?正常运行时一直无输入?正常运行时后边的步序不执行?
x11是一只光电传感器,当x11无输入时 电机转动使被加工物件进入x11检测范围,此时x11有输入电机停转,进行下一步动作。动作完成后电机在x11有信号时转动一定的时间使被加工物件离开x11的检测范围,电机从而继续转动,如此往复,

楼主:
对:纯熟偶然 关于引用luw816 的回复内容:回复内容:
对:纯熟偶然 关于在第15步那的 SET S21   前面加个M8147的常闭点. 内容的回复:谢谢  我试一下
内容的回复:

那么楼主的问题是否已解决了?

按照各位大哥说的重新输入了程序,问题依旧存在,m8029和m8147都尝试过  依旧没有解决........仍然是隔周期输出啊

楼主:
现在我把控制目的告诉大家  大家帮忙分析,x0启动按钮,x1停止按钮,x3、5、7、10、13为相应的位置检测传感器,x12为为两不同状态信号检测传感器,x11为电机停止检测的传感器。y0脉冲输出口,y1为一指示灯,y2、3、4为电磁阀,stl s26中还有out   y7梯形图中未标出,y7为另一plc的某一输入信号,

控制过程:启动---x3、5、7on----plsy输出脉冲电机前进----x12 on或off且x11 on分别进入不同控制状态,完成输出的一系列动作。动作完成条件允许后返回继续。  现在主要问题还是plsy 的输出问题,为什么是隔周期???????

小弟文学水平有限,简略一点,望看明白的大侠予以指导   不胜感激啊 !!!!!!!

网友I:
把你的程序压缩一下,在下面有个添加附件位置加上你要发的文件就OK啦

网友Q:
  这个问题出来10多天了!还是没有人能认真的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不忍叫<luw816>网友着急,我给您看看这个程序。主要问题出在“状态S21”的这一片段里:(先说步进功能程序的规矩问题)

     图片中批注了“※”符号的指令该删除;批注了“☆”符号的指令该更改。把上述不合符规矩的“状态S21”片断改正后,这个程序就只有98步(不含END).

网友Q:
  说“状态S21”片断不合符步进程序规矩的依据是《FX1s/FX1n/FX2n/FX2nc编程手册》(Y992D87701A)第4章《步进梯形图指令说明》之相关内容:

  请网友们参阅《FX1s/FX1n/FX2n/FX2nc编程手册》第99页。

网友Q:
  合符步进程序规矩的步进梯形图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Q:
引用<luw816> 的内容:

  “  现在主要问题还是plsy 的输出问题,为什么是隔周期???????”

  我不明白楼主说的“隔周期”是什么意思!这个“周期”是指什么周期?是程序的“扫描周期”吗?如果是,那么我想知道您是怎么发现它是“隔一个扫描周期”Y0才输出脉冲的?!您用的是什么测试方法?

楼主:
对:wanggq 关于引用<luw816> 的内容:

  “  现在主要问题还是plsy 的输出问题,为什么是隔周期???????”

内容的回复:
做这么详细,实在是太感谢了!小弟由衷的说句谢谢啊!我所需要的目的是周期性循环的,我所说的周期是输出周期,就是说第一次输出刷新y0有脉冲数出,其他的输出点也有输出,而第二次其他的输出点依旧有输出,然而y0却没有了脉冲输出,第三个输出周期y0又有脉冲输出其他依旧正常输出.........如此y0是每隔一个循环周期才输出一次脉冲啊 ,不知道能不能看懂我的意思啊

楼主:
对:wanggq 关于引用<luw816> 的内容:

  “  现在主要问题还是plsy 的输出问题,为什么是隔周期???????”

  我不明白楼主说的“隔周期”是什么意思!这个“周期”是指什么周期?是程序的“扫描周期”吗?如果是,那么我想知道您是怎么发现它是“隔一个扫描周期”Y0才输出脉冲的?!您用的是什么测试方法?

内容的回复:
发现出了这个问题,是直接将程序下载到plc,然后用电脑监控程序运行看出来的,用真实设备测量也是一样,y0输出指示灯不亮,步进电机驱动器没有反应

网友Q:
引用<luw816 >的内容:

   我所说的周期是输出周期,就是说第一次输出刷新y0有脉冲数出,其他的输出点也有输出,而第二次其他的输出点依旧有输出,然而y0却没有了脉冲输出,第三个输出周期y0又有脉冲输出其他依旧正常输出.........如此y0是每隔一个循环周期才输出一次脉冲啊 ,不知道能不能看懂我的意思啊

      呵呵!您说的是“任务周期”。这个问题,我明天做个实验后再回复您!

网友R:
plsy k5 k0 y0 我解释一下k5=一个走一步的时间,k0=人走的距离,人已经触发了下个步骤,在stl指令中下一步激活上一步停止,很有可能是y0输出没有结束就停止了该步,才出现了程序混乱,你可以试试该步不用stl指令,或者把该步移到最后,也许可行。

楼主:
对:wanggq 关于

引用<luw816 >的内容:劳驾!!!

   我所说的周期是输出周期,就是说第一次输出刷新y0有脉冲数出,其他的输出点也有输出,而第二次其他的输出点依旧有输出,然而y0却没有了脉冲输出,第三个输出周期y0又有脉冲输出其他依旧正常输出.........如此y0是每隔一个循环周期才输出一次脉冲啊 ,不知道能不能看懂我的意思啊

      呵呵!您说的是“任务周期”。这个问题,我明天做个实验后再回复您!

内容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R:
关于plsy k5 k0 y0 我解释一下k5=一个走一步的时间,k0=人走的距离,人已经触发了下个步骤,在stl指令中下一步激活上一步停止,很有可能是y0输出没有结束就停止了该步,才出现了程序混乱,你可以试试该步不用stl指令,或者把该步移到最后,也许可行。

个人觉得 k5是一步的时间,k0是走的步数,y0才是距离啊。有道理 我消化一下.....

网友Q:
  楼主这个“隔周期输出脉冲”的问题现在已经搞清楚了!它由“脉冲输出指令”的特点和“步进顺序功能程序”的特点共同决定了这个问题的成因。

网友Q:
  脉冲输出指令的注意事项:

  请网友们认真参阅《FX1s/FX1n/FX2n/FX2nc编程手册》第229页

网友Q:
  今天怎么把图片内容贴不出来呢?!!

  技术类的讨论,离开图形的帮助很难把问题的细节表达出来!

网友Q:
  哎,不让贴图片,我就用纯文字的内容给楼主做回复吧!

  《FX1s/FX1n/FX2n/FX2nc编程手册》第229页有这样的内容:

  请在以下条件成立的基础上执行指令驱动接点OFF状态后的再起动。

  条件: 前次驱动的脉冲输出指令的“脉冲输出中监视(Y00:[M8147],Y01:[M8148])”处于OFF状态后,必须经过1个以上演算周期方能再次执行。

  这是由于脉冲输出指令的再次驱动必须经过1次以上OFF运算。若在上述条件指定时间前执行再次驱动,将在最初指令执行扫描时发生“运算错误”,在第二次指令执行扫描时开始输出用于再驱动的脉冲。

网友Q:
  而“步进顺序功能程序”的每一个“状态片断”都相似于一段“跳转程序片断”。首次执行“状态S21内的程序片断”时,Y0有脉冲输出。当加工物件进入X11的视线时,状态转移条件成立,由X12选择转移到以“状态22”或“状态24”为起始的“分支”中去。这时“状态21”自动关闭,成为一个相似于“跳转的片断”。在跳转的期间<PLSY   K5   K0    Y0 >这条指令没有经过“OFF演算”。当第2个“任务周期”执行到“状态21内的程序片断”时,<PLSY K5 K0 Y0 >的驱动条件再次为ON时,<PLSY K5 K0 Y0 >指令运算出错!不输出脉冲。第3个“任务周期”执行到“状态21内的程序片断”时,<PLSY K5 K0 Y0 >的驱动条件又一次为ON时,“指令执行扫描时开始输出用于再驱动的脉冲”。这就是楼主所说的“隔周期”输出。

网友Q:
  请网友们注意:“任务周期”不同于“程序的扫描周期”!

网友Q:
  知道了问题的成因后,我们就可以把楼主的“步进顺序功能程序”的毛病改正了。

  改正的程序如下所示(今天不准贴图片,我就用指令表程序的形式贴出来):

0  LD    X000
1   OR     Y005
2   ANI     X001
3   OUT   Y5
4   AND   M1

5   PLSY    K5   K0     Y0

12    LD    M8002
13    SET  S0
15   STL  S0
16   LD    Y5
17   SET  S20
19   STL  S20
20   RST  Y2
21   RST  Y3
22   RST  Y4
23   LD     X3
24   AND  X5
25   AND  X7
26   SET  S21
28   STL  S21
29   OUT  T0   K10
32   LD     T0
33   RST   Y1
34   LDI    X11
35   OUT    M1
36   LDI     Y1

37   ANDP   X011

39   MPS

40   ANI     X012

41   SET     S22

43   MPP
44   AND  X12
45   SET  S24
47   STL   S22
48   OUT  Y7
49   OUT  T1   K10
52    LD    T1
53   SET   S23
55   STL   S23
56   OUT  T2   K10
59   SET   Y2
60   SET   Y3
61   SET   Y4
62   SET   Y1
63    LD    T2
64   OUT  S0
66   STL   S24
67   OUT   Y7
68   OUT   T3   K10
71    LD     T3
72    SET   S25
74    STL   S25
75    SET   Y2
76    SET   Y3
77    SET   Y4
78    OUT   T4    K3
81     LD     T4
82    SET   S26
84    STL   S26
85    OUT   T5   K20
88     RST   Y2
89     RST   Y3
90     RST   Y4

91      LD    X10
92     AND  X13
93    SET    Y1
94     AND  T5
95     AND  Y5
96     OUT   S21
98     RET
99     END

网友Q:
引用<luw816> 的内容:

  “个人觉得 k5是一步的时间,k0是走的步数,y0才是距离啊。有道理 我消化一下..... ”

  你们这是乱理解!很不恰当的比喻。<PLSY    K5    K0    Y0 >指令中的 K5 可以比喻成“步伐的速度”即单位时间内走5 步; K0  可以比喻成“不规定你走多少步”; Y0  可以比喻成这个走步的人,即指定由哪一位来走这个规定了速度的“步伐”。这个人在这一规定速度下走了多少步(即距离),由下式来确定:

“距离(步)”=“K5(速度)”ד时间(多少个时间单位)”

楼主:
对:wanggq 关于

  知道了问题的成因后,我们就可以把楼主的“步进顺序功能程序”的毛病改正了。

  改正的程序如下所示(今天不准贴图片,我就用指令表程序的形式贴出来):

0  LD    X000
1   OR     Y005
2   ANI     X001
3   OUT   Y5
4   AND   M1

5   PLSY    K5   K0     Y0

12    LD    M8002
13    SET  S0
15   STL  S0
16   LD    Y5
17   SET  S20
19   STL  S20
20   RST  Y2
21   RST  Y3
22   RST  Y4
23   LD     X3
24   AND  X5
25   AND  X7
26   SET  S21
28   STL  S21
29   OUT  T0   K10
32   LD     T0
33   RST   Y1
34   LDI    X11
35   OUT    M1
36   LDI     Y1

37   ANDP   X011

39   MPS

40   ANI     X012

41   SET     S22

43   MPP
44   AND  X12
45   SET  S24
47   STL   S22
48   OUT  Y7
49   OUT  T1   K10
52    LD    T1
53   SET   S23
55   STL   S23
56   OUT  T2   K1O
59   SET   Y2
60   SET   Y3
61   SET   Y4
62   SET   Y1
63    LD    T2
64   OUT  S0
66   STL   S24
67   OUT   Y7
68   OUT   T3   K10
71    LD     T3
72    SET   S25
74    STL   S25
75    SET   Y2
76    SET   Y3
77    SET   Y4
78    OUT   T4    K3
81     LD     T4
82    SET   S26
84    STL   S26
85    OUT   T5   K20
88     RST   Y2
89     RST   Y3
90     RST   Y4

91      LD    X10
92     AND  X13
93    SET    Y1
94     AND  T5
95     AND  Y5
96     OUT   S21
98     RET
99     END

以后再遇到不懂得  还希望前辈多多指导..........

内容的回复:
非常感谢 你的解释!!!! 今天我也试了把plsy移到步进程序外面,结果解决了,重新编了一套  机器的控制盘已经拆了,明天按新程序重新配  和现在用的相比  省下了 3个继电器   呵呵 。

网友Q:
  嘿嘿!楼主不厚道噢,你的悬赏怎么乱给人?劳神费力的给你整了半天,却把20分给没出力的人了!

网友Q:
  现在可以贴出图片内容了,我再把“步进功能梯形图程序”与“指令表程序”的对照图贴出来:

楼主:
对:wanggq 关于

  嘿嘿!楼主不厚道噢,你的悬赏怎么乱给人?劳神费力的给你整了半天,却把20分给没出力的人了!

内容的回复:大哥 不是我给的 好像是系统自己给的啊  我的“求帮忙解释下这段文字”去随便回答一下,拿50分一定给你!!!!!!!!

楼主:
对:wanggq 关于

  现在可以贴出图片内容了,我再把“步进顺序功能程序”与“指令表程序”的对照图贴出来:

内容的回复:
wanggq   哥们不会忘记你的啊 !还有所有帮助过我的朋友们!大家互相帮助共同进步!!!今天我登陆的时候就结账了,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分不给你真说不过去啊!!!!

网友Q:
  嘿嘿,不碍事!我是和您开玩笑呢。我也知道这是《工控论坛》所为,我实际上是针对《工控论坛》这一不合理的规则进行讽刺!

  我抽空也要写一个“悬赏帖”,并首先把“沙发”给占了,看<工控网>把悬赏分乱给谁!

网友Q:
  今天我们谈<luw816>网友的这个SFC程序的化简问题。

  对于这种实际问题,因为我们不在现场,对实际问题的信息没有全部的了解。所以,除了<luw816>之外,我们谈这个问题是没有优势的。还望<luw816>网友大力的支持,把我们需要的相关实际信息尽量的提供给我们。

  譬如,我们仅仅知道这个SFC程序中的Y7是“向另一个PLC提供输入信号用的”这一信息还不够,还应该知道另一个PLC是用这个Y7信号的“ON/OFF”状态,还是只用其“上升沿”或“下降沿”?假如另一个PLC只是用这个Y7信号的“上升沿”,那么,我们就可以将原程序的101步等效化简之后只有80步(都未计END)。

网友Q:
  我先贴一个该程序的化简的SFC图片出来:

楼主:
对:wanggq 关于

  今天我们谈<luw816>网友的这个SFC程序的化简问题。

  对于这种实际问题,因为我们不在现场,对实际问题的信息没有全部的了解。所以,除了<luw816>之外,我们谈这个问题是没有优势的。还望<luw816>网友大力的支持,把我们需要的相关实际信息尽量的提供给我们。

  譬如,我们仅仅知道这个SFC程序中的Y7是“向另一个PLC提供输入信号用的”这一信息还不够,还应该知道另一个PLC是用这个Y7信号的“ON/OFF”状态,还是只用其“上升沿”或“下降沿”?假如另一个PLC只是用这个Y7信号的“上升沿”,那么,我们就可以将原程序的101步等效化简之后只有80步(都未计END)。

内容的回复:
非常感谢  弄的我都不知道咋谢你了!!呵呵 。y7用的算是上升沿吧,不需要一直接通但需要有一点宽度,实验得出k10就最小了。那么plsy用到步进顺控中为啥会发生这么种情况啊?

网友Q:
引用<luw816 >的内容:

  “y7用的算是上升沿吧,不需要一直接通但需要有一点宽度,实验得出k10就最小了”。

   回复:只对Y7信号的前1.0秒的部分考虑,且1.0秒之后的ON没有限制,那就简单了,如下红色内容就是相应的片断:

网友Q:
  关于<luw816>提问的“plsy用到步进顺控中为啥会发生这么种情况?”,我早已经回复过了!

  我在第56、59、60楼用这3个回帖合起来说明了<PLSY>指令放在“状态S21”的片断中会造成该指令在“状态S21”关断期间没有经过“OFF演算”,所以当“状态S21”第2次开通时,<PLSY>指令再驱动时运算出错,故“状态S21”第2次开通期间<PLSY>没有脉冲输出;“状态S21”第3次开通时,<PLSY>指令才开始执再驱动所赋予的“输出脉冲”的任务。即编程手册中所提到的<PLSY>指令的特点:

请在以下条件成立的基础上执行指令驱动接点OFF状态后的再起动。

  条件: 前次驱动的脉冲输出指令的“脉冲输出中监视(Y00:[M8147],Y01:[M8148])”处于OFF状态后,必须经过1个以上演算周期方能再次执行。

  这是由于脉冲输出指令的再次驱动必须经过1次以上OFF运算。若在上述条件指定时间前执行再次驱动,将在最初指令执行扫描时发生“运算错误”,在第二次指令执行扫描时开始输出用于再驱动的脉冲。

---------------------------------------------------

  SFC程序的扫描过程是选择开通(ON)的“状态S内的片断” 来扫描运算的:

  如果把<PLSY>指令写在“状态S21 内的片断”中,当状态从S21转移到S22时,S21 自动关断(OFF)程序的扫描就不经过S21,而直接跳到S22 内的片断中去扫描。因此,<luw816>的原程序中状态S21 内的<PLSY>指令就不可能轮到“OFF运算”!第2 次任务周期中又轮到扫描“状态S21 内的片断”时,即在没有经过“OFF运算”之前对<PLSY>指令进行的“再驱动”是无效的!

  我上面讲的这些内容只限于三菱FX1s及FX1n系列的PLC,其它系列的PLC只能做参考!关于<PLSY>指令的详细解释还请网友们参阅我在2010年7月2日以来的一段日子里回复《关于plsy指令的一个问题》中的一系列回贴。还可以参阅我的《回复 <winter938 >网友的问题》及《回复网友关于PLSY指令的问题》等一系列的帖子。

网友Q:
    80步的步进梯形图:               (和<luw816>网友要求的顺序功能是一样的)

网友Q:
  因为我注意到<luw816>网友的原程序中的Y2、Y3、Y4(分别控制仨电磁阀)在不同的“状态S”里总是一同ON,也一同OFF!所以,我们就没有必要分别用12条指令去操作它们了,改用4条指令分配到4个“状态S”里对Y2操作足矣。PLC的Y2对外接一个仨触点的继电器,由继电器控制仨电磁阀。

    在“状态S”的分配上,原程序用了8个“状态S”,而化简的程序只用了5个“状态S”。

  原程序中“状态S0”基本上没有分配实质性的任务,所以,我将原程序中“状态S20”的任务分配给了“状态S0”,从而取消了“状态S20”。

  再把原程序中“状态S23”的任务合并到“状态S22”中,从而取消了“状态S23”;再把原程序中“状态S25”的任务合并到“状态S24”中,从而取消了“状态S25”。

网友Q:
  改动较大的是“状态S21”:

网友Q:
  对原程序中“状态S21”的化简,与其说是“等效化简”,毋宁说“改良化简”:

网友Q:
  移动前后的片断比较:

网友N:
王大师又是图,又是说明,还不知楼主能否看得明白。

其实本人在37楼就曾经提醒过,将PLSY移到S0之前,估计楼主根本就没试验。

楼主:
对:yjig 关于

王大师又是图,又是说明,还不知楼主能否看得明白。

其实本人在37楼就曾经提醒过,将PLSY移到S0之前,估计楼主根本就没试验。

内容的回复:试验了啊 ,也得到证明合理!现在小弟有自编一套 ,已经投入使用了,在此小弟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Q:
 SFC程序的扫描过程是选择开通(ON)的“状态S内的片断” 来扫描运算的:

  如果把<PLSY>指令写在“状态S21 内的片断”中,当状态从S21转移到S22时,S21 自动关断(OFF)程序的扫描就不经过S21,而直接跳到S22 内的片断中去扫描。因此,<luw816>的原程序中状态S21 内的<PLSY>指令就不可能轮到“OFF运算”!第2 次任务周期中又轮到扫描“状态S21 内的片断”时,即在没有经过“OFF运算”之前对<PLSY>指令进行的“再驱动”是无效的!

  我上面讲的这些内容只限于三菱FX1s及FX1n系列的PLC,其它系列的PLC只能做参考!关于<PLSY>指令的详细解释还请网友们参阅我在2010年7月2日以来的一段日子里回复《关于plsy指令的一个问题》中的一系列回贴。还可以参阅我的《回复 <winter938 >网友的问题》及《回复网友关于PLSY指令的问题》等一系列的帖子。

网友Q:
  如果换另一种系列的PLC,也有可能在“状态S内的片断”中运用<PLSY>指令而不发生“错误”!

  譬如:选用三菱FX2n系列的PLC,楼主的原程序中“状态S21”内的片断删除前一组MPS/MRD/MPP指令并将相应的“AND”及“AN I ”改为“LD”、“LD I ”就不会出现所谓的“隔周期”问题了!

网友Q:
  上述的改动虽然在FX2n上可以避免“隔周期”问题,但是用<luw816>网友的“目标功能”来衡量,他的“状态S21”内的片断也还是有问题的!这个问题待我有空的时候再来继续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