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通讯断了,无法连接,谁能解决?丢人了!求助!!

楼主(2010-10-07):
自信满满,结果程序刚下载到plc,没几秒钟plc报错!!

然后通讯中断,再也无法连接,送到代理商那,同样无法解决,返总厂了。

现在拿了台新的,不敢搞了,这么会这样?

问题:

1、台达plc的运行机制。我程序刚下载到plc,它就死机。程序运行了吗?我还没点run呢?

2、我用的是es系列,介绍是标准顺序控制。可以做运算吗?想用它定位。连接绝对值编码器,4096分辨率。

      里面有一个判断语句。当d1=3500时,置位刹车。还想用时间中断,做差求速度,这个系列plc性能跟得上吗?

现在通讯会中断,不敢搞了。不能调试,一次成功?头大!

网友A:
我觉得是个案,可能系统硬件出现故障

网友B:
程序有错误,比如在应用指令中使用了不正确的参数,还有可能程序扫描周期过长,造成ERR灯亮。断电后重新下载应该可以连接。

ES没有RUN/STOP开关,现在新出的ES2加上了这个开关,万一ERR灯亮,可以打在STOP上重新上电肯定可以再次联机。而且ES2的性能比ES好很多,建议使用ES2。

网友C:
哈哈  如果你用485通讯  下载程序  然后程序里面也有485的通讯程序, 那样 下载后 一运行  就连不上啦

网友D:
應該把整個方案講清楚了!是個伺服驅動器通訊中斷嗎?

楼主:
经过几天研究,突然想到原因,须高手确定。

1、我采用的是最简单的es系列。这个支不支持 I6 定时中断指令。(供货商说支持,我看悬)

我程序没运行,因此只能考虑是参数或程序格式问题。

2、台达编程时,子程序中可以用 EI  DI 指令吗?

西门子的就可以呀。台达代理的上级的上级的上级工程师说是我子程序中用了EI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