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这样也可以用

楼主(2010-10-07):
各位大虾我问下

最近小弟在弄台达伺服做定位控制,内部好像有脉冲定位控制的,可以控制四个位置吧好像,就是二个输入点,导通切换即可

哪是不是把那四个位置转数脉冲设置好就可以了,它就自动运行到那个地方?

还有就是发脉冲,发多少就运行到什么位置,是不是功能一样啊,发脉冲PLC要晶体管的,上面用内部位置控制的就用继电器型的就可以了吧

因为我之前做的是步进电机,伺服是第一次做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不用电脑和伺服通讯口连接进行设置吧,也可以使用?我是没有通讯线,想设设参数就能用,那个是不是和电脑连接调机用的,和其他机器通讯知道

驱动器是ASDAB 0410好像是这个型号 400W

网友A:
1、哪是不是把那四个位置转数脉冲设置好就可以了,它就自动运行到那个地方?

是的。像富士ALPHA5系列伺服就和你说的类似,富士伺服可以实现15组数据的位置控制。

其他参数应该还要设置。像您说的4组数据,用两个普通开关、按钮也可以实现4个位置的定位

2、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不用电脑和伺服通讯口连接进行设置吧,也可以使用?

手动设置就不需要通讯线。如果用软件设置,那必然需要通讯线。

网友B:
哪是不是把那四个位置转数脉冲设置好就可以了,它就自动运行到那个地方?

还要注意下加减速时间,。

楼主:
我之前步进电机是在程序里学的 加减速时间 比如是D8146好像是吧 不是太清楚了 三菱的,哪这个加减速是在参数里设吧,假如用PLC发脉冲控制哪冲突吗二个时间

今天上电看了,报警ALE11 是编码器故障,线都连了还是不行

网友A:
每一段位置都有设置加减速的内存地址。

有模式选择啊,选定为扩展模式(富士伺服电机)。那么位置模式就无效。

选择位置模式,那么扩展模式无效(富士伺服电机)

楼主:
我指的是用电脑直接变成,用绝对位置编程DRVA 和里面参数加速时间冲突吗

网友A:
工作模式都无效了,模式下的参数也就无效了(仅对富士伺服而言,其他品牌应咨询供应商为准)。

楼主:
今天自己接线的,有点懂了,但是还是很模糊,这次课长一下让我搞三个伺服,其实步进电机就可以搞定,但是之前那个工程师多买了三个伺服,所以这次就先把它用了,正好学习

这次搞的是三个伺服自动送料,和冲床是连在一起的

就是冲一下,然后送料,再冲 再送,

还不知道能否搞定,连个笔记本都没,通讯线也没

楼主:
不过可以学习了,这个是最好的

网友C:
实践是经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实践中才能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

网友D:
是有这样的功能,叫内部位置,其实是有8个内部位置寄存器的,可以设定加减速度,并且可以设置成S型的加减速曲线,通过3个输入点控制,按二进制编码对应0~8个位置寄存器,只要触发一个二进制编码,电机就会走到相应寄存器的位置,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控制模式的设定,必须设定成内部位置控制,这个功能才会有效。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功能,它定位精度比脉冲定位要好,但是很多人不用它,我就不清楚了,我看过很多应用,其实都是可以用这个功能实现的,简单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