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器的原理

楼主(2010-10-08):
一、什么是直流调速器?

直流调速器就是调节直流电动机速度的设备, 由于直流电动机具有低转速大力矩的特点,是交流电动机无法取代的, 因此调节直流电动机速度的设备—直流调速器,具有广阔的应用天地。

二、什么场合下要选择使用直流调速器?

下列场合需要使用直流调速器:

1.需要较宽的调速范围。

2. 需要较快的动态响应过程。

3. 加、减速时需要自动平滑的过渡过程。

4. 需要低速运转时力矩大。

5. 需要较好的挖土机特性,能将过载电流自动限止在设定电流上。

以上五点也是直流调速器的应用特点。

三、直流调速器应用:

直流调速器在数控机床、造纸印刷、纺织印染、光缆线缆设备、包装机械、电工机械、食品加工机械、橡胶机械、生物设备、印制电路板设备、实验设备、焊接切割、轻工机械、物流输送设备、机车车辆、医设备、通讯设备、雷达设备、卫星地面接受系统等行业广泛应用。

四、直流调速器工作原理简单介绍:

直流调速器就是调节直流电动机速度的设备,上端和交流电源连接,下端和直流电动机连接,直流调速器将交流电转化成两路输出直流电源,一路输入给直流电机砺磁(定子),一路输入给直流电机电枢(转子),直流调速器通过控制电枢直流电压来调节直流电动机转速。同时直流电动机给调速器一个反馈电流,调速器根据反馈电流来判断直流电机的转速情况,必要时修正电枢电压输出,以此来再次调节电机的转速。

五、直流电机的调速方案一般有下列3种方式:
1、改变电枢电压;
2、改变激磁绕组电压;
3、改变电枢回路电阻。
最常用的是调压调速系统,即1(改变电枢电压).

六、一种模块式直流电机调速器,集电源、控制、驱动电路于一体,采用立体结构布局,控制电路采用微功耗元件,用光电耦合器实现电流、电压的隔离变换,电路的比例常数、积分常数和微分常数用PID适配器调整。该调速器体积小、重量轻,可单独使用也可直接安装在直流电机上构成一体化直流调速电机,可具有调速器所应有的一切功能。

网友A(2013-03-30):
你这怎么不往下说了 我现在正在修这玩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怎么不往下说了 我现在正在修这玩意

我是生产直流调速的,有问题我们一起探讨。

网友C:
直流调速器,我在传送带的2个马达上加装了调速器,一个调速器控制2个一样的马达,问题出现了,马达有时候竟然不停,继电器吸合也不到位了,哪里出问题了,我在直接接在马达前的,继电器后,

一直找不到原因,就把线改在继电器前,变压器后面,机器ok了,请问是不是调速器的问题,引起了什么线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