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10-10-08):
变频器使用不当,不但不能很好地发挥其优良的功能,而且还有可能损坏变频器及其设备,
或造成干扰影响等,因此在使用中应注意以下注意事项:
. 1、必须正确选择变频器。
. 2、认真阅读产品使用说明书,并按说明书的要求接线、安装和使用。
. 3、变频器装置应可靠接地,以抑制射频干扰,防止变频器内因漏电而引起电击。
. 4、用变频器控制电机转速时,电机的温升及噪声会比用网电(工频)时高;在低速运转时,因电机风叶转速低,应注意通风冷却或适当减低负载,以免电机温升超过允许值。
. 5、供电线路的阻抗不能太小。变频器接入低压电网,当配电变压器容量超过500KVA,或配电变压器容量大于变频器容量10倍时,或变频器接在离配电变压器很近的地方时,由于回路阻抗小,投入瞬间对变频器产生很大的涌流,会损坏变频器的整流元件。
. 当线路阻抗较优小时,应的变压器和变频器间加装交流电抗器。
. 6、当电网三相电压不平衡度大于3%时,变频器输入电流的峰值就很大,会造成变频器及连接线过热或损坏电子元件,这时也需加装交流电抗器。特别是变压器为V形接法时更为严重,除在交流侧加装电抗器外,还需在直流侧加装直流电抗器。
. 7、不能因为提高功率因数而在进线侧装设过大的电容器,也不能在电机与变频器间装设电容器,否则会使线路阻抗下降,产生过流而损坏变频器。
. 8、变频器出线侧不能并联补偿电容,也不能为了减少变频器的输出电压的高次谐波而并联电容器,否则可能损坏变频器。为了减少谐波,可以串联电抗器。
. 9、用变频器调速的起动和停止,不能用断路器及接触器直接操作,而应用变频器的控制端子来操作,否则会造成变频器失控,并可能造成严惩后果。
. 10、变频器与电机间一般不宜加装交流接触器,以免断流瞬间产生过电压而损坏变频器。若需加装,在变频器运行前,输出接触器应先闭合;而在断开前,变频器应先停止输出。
. 11、对于变频器驱动普通电机做恒转矩运行的场合,应尽量避免长期低速运行,否则电机散热效果变差,发热严重。如果需要以低速恒转矩长期运行,就必须选用变频电机。
. 12、对于提升负载、频繁起停的场合,会有负转矩产生,需适当参数的制动电阻,否则变频器将因过电流或过电压故障而跳闸。
. 13、当电机另有制动器时,变频器应工作于自由停机方式,且制动的动作信号应在变频器发出停车指令后再发出。
14、变频器外接制动电阻的阻值不能小于变频器允许所带制动电阻的要求。在满足制动要求的前提下,制动电阻宜大些。切不可将应接制动电阻的端子答非短接,否则,在制动
时会通过开关管发生短路事故。
15、变频器与电机相连时,不允许用兆欧表测量电机的绝缘电阻,否则,兆欧表输出的高电压会损坏变频器。
16、正确处理升速与减速的问题。变频器设定的加、减速时间过短,容易受到“电冲击”而损坏变频器。因此使用变频器时,在负载设备允许的前提下,应尽量延长加、减速时间
(1)如果负载重,则应增加加、减速时间;反之,可适当减少加、减速时间;
. (2)如果负载设备需要短时间内加、减速,则必须考虑加大变频器的容量,以免出现太大的电流,超过变频器的额定电流;
. (3)如果负载设备需要很短的加、减速时间(如1s内),则应考虑在变频器上采用刹车系统。一般较大容量的变频器都配有刹车系统。
.17、避开负载设备的机械共振点。因为电机在一定的频率范围内,可能会遇到负载设备的机械共振点,产生机械谐振,影响系统的运行。为此,需对变频器设置跳跃频率(或回避频率),把该频率跳过去(回避掉)以避开共振点。
.18、电机首次使用或长时间放置后再接入变频器使用之前,必须对电机进行绝缘电阻测量(用500V或1000V兆欧表,测量值不应小于5MΩ。如果绝缘电阻过低,会损坏变频器。
.19、变频器应垂直安装,留有通风空间,并控制环境温度不超过40℃。
.20、必须采用抗干扰措施,以免变频器受干扰而影响其正常工作,或变频器产生的高次谐波干扰其它电子设备的正常工作。
.21、注意电机的热保护。如果电机与变频器容量匹配,则变频器内部的热保护能有效保护电机。如果两者容量不匹配,须调整其保护值或采取其它保护措施以保证电机的安全运行,变频器电子热保护值(电机过载检测),可在变频器额定电流的25%~105%范围内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