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 直流调速器维修实例

楼主(2010-10-08):
欧陆直流调速器维修实例:
实例一

毛病景象:欧陆 590 直流调速器不能调速。

反省剖析:经反省 +10V 电压基准电源为 2V 左右, -10V 电压基准电源为 -7V 左右,检查有一 IC 发热很大,改换后 -10V 电源正常,但 +10V 电源为 +13V ,再测量此 IC 左近有 2 个贴片电阻烧断,改换后± 10 电源正常,接下马达试机调速运转正常。

实例二

毛病景象: LCD 黑屏(但底板电源正常面板的正常指示灯及运转指示灯闪)

毛病剖析: 形成 LCD 黑屏的缘由有两种:一是电源供应5V不正常;二是顺序初始化未能正常执行。最后用示波器观测单片机 80C196KC晶振输出波形根本正常但有间歇性振荡幅度突降景象(间歇性周期约为 5MS )单片机 I/O 输入数据也为间歇性中缀输入(有数据形态且频率分歧)因而毛病电路指向 5V 电源及单片机的复位端信号正常与否?

后果表示: 复位端正常启动应为 H 电平而现为一脉冲,显然是这一脉冲招致I/O输入数据间歇性中缀。 +5V 电源也有间歇性突降至 4V 景象,形成 +5V 电源突降4V 的能够,分明是电路中有元件受损跟随于这一间歇频率瞬时短路景象,从而形成单片和复位不成功,为此特意取消单片机电源监控复位维护信号 MAX825 芯片启动电源,短路毛病( ULN2003 发烫)呈现,换上新的 ULN2003 启通电正常。(仅供参考)

网友A:
这两维修案例貌似哪里见过,楼主是你自己的维修经验吗

网友B(2010-11-15):
求助:ABB直流调速器老式sz结构资料

各位师傅:

哪位知道ABB原来有款老式SZ结构的直流调速器,希望哪位有这方面的材料给兄弟看一下。兄弟不胜感激。

简要说明:sz结构之前北京整流器厂(老北整)做个混装的产品,据说结构是可控硅和各种板子是分离的,不是像现在这种集成到一个模块里。

请各位给予帮助,最好发些内部结构图片和其优缺点!

谢过!!!!

联系方式;bj_zyg0511@163.com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求助:ABB直流调速器老式sz结构资料

各位师傅:

哪位知道ABB原来有款老式SZ结构的直流调速器,希望哪位有这方面的材料给兄弟看一下。兄弟不胜感激。

简要说明:sz结构之前北京整流器厂(老北整)做个混装的产品,据说结构是可控硅和各种板子是分离的,不是像现在这种集成到一个模块里。

请各位给予帮助,最好发些内部结构图片和其优缺点!

谢过!!!!

联系方式;bj_zyg0511@163.com

我有一批二手拆机的欧陆590C/P主板等,如需联系我QQ:445772180,谢谢

网友C:
学习了。

-------------------------------------------------

包编程用USB转COM线 二手PLC 人机介面 伺服 变频 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西门子S7 200 4级密码解除,三菱Q全系列PLC解除密码。

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网友D:
欧陆590维修 013830812651

网友E(2011-07-19):
怎么只显示了一页,不是有四页吗?

网友F:
大家好,我建了一个超级QQ群165618265专们研究直流调速器的,英国欧陆EUROTHERM 590 意大利安萨尔多ANSALDO(ASIRObicon) SPDM160RDE 德国西门子SIEMENS 6RA70 瑞典ABB DSC400 英国CT MENTOR M25R
及国内模拟直流调速器,希望能认识更多的工控朋友,互想交流学习

网友A:
大量收购欧陆590,ABB直流调速器,壳体完好报废大量回收

大量收购 欧陆SSD直流调速器590C,591C,590+,590P全系列,ABB直流调速器DCS400,DCS500,DCS800,西门子6RA70,大量收购拆机/二手/报废变频器、触摸屏、伺服、接触器、断路器、开关等产品。联系QQ445772180(注明工控电气}
以上机器报废 壳体大量回收,可上门交易,欢迎你来交易,
电话15805876438

网友G(2013-12-09):
引用 网友H: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I:
我司现有一台东方机床厂生产的龙门刨床,型号为B2010A,使用的是重庆电机厂生产的直流电机,电机型号是ZBD-93,功率:60KW,电压:220V,电流:305A,转速为:1000rpm,该台龙门刨床存在如下三个问题:
1. 转速比较慢。
2. 低速时力矩不够。
3. 换向时反应慢。
现在想加装直流调速器进行改造,欢迎曾经改造过类似设备的公司给我们提供改造方案和报价至495428561@163.com  、381259659@qq.com,谢谢。万分感激。

网友J(2016-01-13):
590直流调速器带7.5KW直流电机间歇抖动,求助大家解决难题,谢谢

网友K(2017-07-29):
希望大家互帮互助,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