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全数字直流调速器在700热带可逆轧机主传动改造中的应用

楼主(2010-10-08):
本文介绍了西门子6RA70调速器与国产晶闸管装置如何组合应用于可逆轧机。简要说明了系统构成和主要参数的设置。
1、前言

发电机、电动机机组是50年代直流电机调速的成熟技术。攀长钢700热带轧机采用了三套这种机组,分别应用于#phi;750立辊、#phi;660二辊和#phi;400/#phi;820四辊轧机,拖动主电机。随着产能要求日益提高及轧制合金扁钢的需要,主传动系统轧制时间长,容易跳闸,不能满足生产需要。为此,决定保留原主电机,对调速控制系统升级改造,既可减少投资,降低成本,又能投产早,见效快。

2、系统概述

根据主电机四象限工作的特点,电机调速系统采用整流变压器 国产大容量晶闸管与西门子6RA70全数字直流调速器组合 励磁调速器组成。一套6相反并联晶闸管整流装置由一台6RA70调速器控制触发角,称之为“小触大”模式,既采用小容量6RA70(电枢电流30A,励磁电流5A,四象限工作)一台作基本控制单元,触发大容量晶闸管(最大2500A)。主电机容量分别是立辊 500KW ,二辊2050KW,四辊1600KW。立辊主电机较小,采用一套调速系统,设备构成:一台整流变压器,一套6RA70与晶闸管组合(一台6RA70作主调速器),一台6RA70励磁调速器。二、四辊主电机较大,考虑容量易实现和抑制5,7次谐波,采用十二相桥式整流,设备构成:两台整流变压器,两套6RA70与晶闸管组合(两台6RA70分别作主、从调速器),一台励磁调速器,并联给主电机供电。

6RA70自身励磁输出电流太小,不能直接提供主电机高达400多安励磁电流,因而要用一台6RA70(电枢电流600A,单象限工作)的电枢输出给电机励磁绕组供电。

6RA70主调速器通过PROFIBUS-DP与一台西门子S7-400PLC组成分布式I/O系统。S7-400承担了调速器的控制指令发送、监控报警信号的显示任务。

人机界面由运行于工控机的wincc完成,系统运行状态信号和电机转速,电枢、励磁电流,电压,都可以直观地显示。
图1示出了二辊系统原理,图2示出了PLC系统图。

3、整流调速器构成

要实现“小触大”技术,以400V,30A的调速器控制700V~800V,几千安的晶闸管装置,必须给主、从调速器几个信号:①同步电压信号②电流信号③电压反馈。在晶闸管装置的交流侧分别用Y/Y-12的800V/400V信号变压器取回同步电压信号,用3000A/5A的电流互感器取回电流信号,用分压电阻在晶闸管装置直流侧取回电枢电压信号,这几个信号需要改动6RA70内部电路板才可接入。同时切断调速器内原晶闸管通路,将脉冲信号引出再经放大送至大容量晶闸管,由于都是四象限工作制,脉冲信号正、反组一一对应。脉冲信号线是两个控制柜之间的联线,采用三绞线提高抗干扰的能力。

调速器并联使用时通过设置参数确定主从关系,调速器内速度环、电流环和励磁控制都使用的作主调速器,只使用电流环的作从调速器。主调接受主给定、速度反馈信号,同励磁调速器交换信号,机箱内安装CUD1控制主板和用与PROFIBUS通讯的CBP2板。

4、参数设置

6RA70调速原理类似传统模拟调速,仍然由速度调节器和电流调节器构成双闭环调速,但全数字式微处理器把6RA70内的功能全部模块化,功能模块化的思想在80年代的STD总线工业控制机即实现了,但那是硬件功能模块化,6RA70更进一步使软件功能模块化。要完成一项任务,需要设置参数编程调用这些模块,使其成为一个整体。一个才出厂的6RA70不按系统要求进行参数设置是无法直接应用的。参数设置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4.1、调速器端子的设置

有两类端子:开关量输入输出,模拟量输入输出。
开关量输入端子38、37功能固定,接入合闸和使能信号,39接入整流装置主快熔熔断信号,用P657调用,送入控制字,39有效时调速器封锁脉冲信号。输出端子47、46和54、48外接继电器线圈,分别定义为调速器正常、就绪,前者其开点串入合闸控制回路,后者其开点串接信号灯。参数设置:P771=B107,P772=B104。

主调模拟量输入端子103、104接入测速发电机电压信号,4、5接入主给定输入信号,6、7接入励磁调速器返回信号。模拟输出端子主调的14、15作励磁给定输出,接电机电流表,参数设置:P755=K106。从调的16、17接电机速度表,参数设置:P755=K117。

4.2、励磁的设置

主调速器与励磁调速器数据交换采用模拟方式。主调端子14、15,连线至励磁调速器的端子6、7,励磁调速器的端子14、15,连线至主调端子6、7。参数设置:主调P750=K268,P612=K15 ,励磁调速器P601=K10,P750=K116。这样使得主调的励磁给定加到励磁调速器的电流环,励磁调速器电枢电流实际值送回主调,作为主调励磁电流环的实际值。

4.3、主、从调速器构成双闭环
数据通过装置对装置通讯方式交换。参数设置:主调P794=K120,从调P601=K6001。这样设置可使一个主给定经主调速度环后,同时加至主从调速器的电流环,之后产生触发脉冲,触发各自的晶闸管装置。

4.4、通过S7PLC发来的指令

包括二、四辊3档限速,二辊3档电流限幅。
PLC将限速、限流数据通过过程控制字PZD6和PZD4传给主调速器,参数设置:P632=K3006,P603=K3004。前者把速度调速器的给定限幅,限幅大小由k3006的值确定,后者限流的大小由k3004的值确定。

4.5、基本参数P100、P101、P102的设置
P100的值设定为调速器的最大电枢电流30A,表示调速器可控制整流装置到最大电流,其值由电流互感器确定,如互感器是3000/5,则最大电流是3000A。

P101设定为400V时,由于这一电压信号取至电阻分压后的值,实际电枢电压值=400V*2=800V。

P102设定为最大值5A时,表示励磁调速器可达到它的最大值,如励磁调速器是600A,则主调控制的励磁电流可达600A。

5、结论
1、三套调速装置今年二月投运以来运行良好,相同的轧制道次原来要一分半钟,现在只要一分钟,电枢电流限幅避免了轧制中跳闸,完全满足工艺轧制需要,证明小触大技术完全可行。

2、小触大技术既充分应用了全数字调速器强大的控制功能,又大大降低成本,是西门子同容量调速器价格的1/6。损失一部分报警功能,可通过另加测温装置解决。

3、6RA70软件功能单元模块化,为实现小触大技术提供了可能,通过参数编程调用,使设计者的思想得以变成现实。

网友A:
求购西门子直流调速器 6RA2225-6DV62-0

联系人:张工 手机:15308693755 QQ:710061599

另外销售西门子

6ES5466-3LA11 数量1
6ES5454-4UA13 (16DO) 数量3
6ES5454-4UA12 (16DO) 数量6
6ES5308-3UA12 (接口IM308A)数量3
6ES5430-4UA13 (32DI) 数量3
6ES5470-4UA12 (8AO) 数量3
6ES5432-4UA12 (32DI) 数量5
6ES5375-1LA21 (EPROM 16K) 数量8
6ES5376-1AA11 (EPROM 16K) 数量7
6ES5431-8MA11 (8DI) 数量64
6ES5440-8MA21 (4D0) 数量67
6ES5464-8MC11 (4AI) 数量74
6ES5470-8MA12 (2AO) 数量87
6ES5700-8MA11 (双插座) 数量117
6ES5316-8MA12 (接口扩展)数量19
6ES5308-3UB11
6ES5308-3UC21
6ES5451-7L:A11
6ES5451-7LA12
6ES5942-7UB11
6ES5928-3UB12
6ES5928-3UB21
6ES5928-3UA21
6ES5945-7LA